[維修工具] DRE EE DE-200A 電錶無BB

楼主(2023-01-02):
以前用的經驗,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946-1-1.html, 對測量電流有些疑問. 後來用起來覺得BB聲音有些小, 再後來乾脆沒了BB, 懷疑喇叭壞掉. 一直很懶惰沒修復, 最近年關運輸慢, 買新婊子也要等, 假期當一玩具, 看能不能修復.

拆來看看, 整體設計結構還是很好的. 研究了一下下, 果然那顆小喇叭莫名其妙故障, 在線測電阻值無限大, 注入方波訊號也不響BB, 看來不是 PIZEO片 (壓電陶瓷蜂鳴片) 類型, 應該是喇叭類型, 可能是音圈斷線.

開蓋測試比較花時間, 那就試試看修復, 在 Arduino 套件裡找到幾個類似的小喇叭, 底部有封膠, 頂部有貼膜沒開封, 表示新品, 換了就出現BB聲, 好了.

既然確定壞了小喇叭, 一步之遙, 看看為何壞, 繼續拆, 果然是音圈型的.

估計這喇叭是用料/設計的問題, 沒有封膠, 果然纖毛一般粗細的音圈銅線. 除非旁邊沒有備料, 不然凡人都不會去修復它, 雖然可行.

网友A:
看上去好像是蜂鳴器,不像是喇叭?

网友:
小弟用過指針表打錯檔,
BB檔去量直流電,
蜂鳴器一秒就往生了,
還好只燒蜂鳴器,
保險絲好像也燒了(十年前的事了),
電子街買一個就活跳跳.
苦主是寶工MT-2007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好像是蜂鳴器,不像是喇叭?

蜂鳴器無誤,
大部分的PC主機都用這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