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插頭 - 非絕緣插頭轉換成絕緣型

楼主(2023-01-02):
想買一組硬鋼針表筆使用
市售新表筆,香蕉插頭端大多是絕緣型設計

這絕緣頭與手中的早期電表插孔不大合(老電表插孔屬非絕緣型)
有個折衷辦法是將絕緣型膠殼切除,露出香蕉頭即可搭老表插孔
但不想破壞新表筆完整性,所以找個4mm香蕉公母轉接頭搭用。

雖然用轉接頭醜了點,多了點阻抗/容抗/......串接誤差....等等,但暫時解決這新舊插孔共用難題

補充內容 (2023-1-3 07:21 PM):
# 98芯 雙層超軟矽膠線 數位電表 特尖不銹鋼針測試探棒 表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987-1-1.html

楼主:
擷取前輩經驗文分享
香蕉燈籠插頭缺點

香蕉接頭踩雷紀錄,,我要飆高音~~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950-1-1.html

网友:
剛好這幾天也在找香蕉插頭,燈籠型接觸電阻高不想用,所以找到幾種大電流的香蕉插。

第一種是稱為彈棒型而且還有鍍金。

第二種是稱為七針型。

沒用過這兩種各買幾顆來試試,可惜沒有我真正要找的 PCB 插板型,試看看能不能用這款去掉膠皮來直焊 PCB。

有找到這種燈籠型的,要拿來做測試治具用,因為燈籠不太可靠所以不太想用!

還有一種航模用的保證實心大電流,但是接觸點長度有點不夠又非 PCB 插板型。

要在這邊問上面這些香蕉插頭是否有人用過,還不如每種都買反正不貴,到手時才能知道何種比較合用。

网友:
提醒您,電表插頭經過轉換延長容易因為搖晃或掉落使得母座鬆脫或是周旁塑膠斷裂,也不易攜帶這不適合手持電表。

我有幾台黃皮表因為有些年代導致塑膠外殼開始劣化,不碰沒事一碰就可能出事。
美國的膠殼電表外殼耐用度越來越越差,遠不如二三十年前的同牌子同級品,每拆一次外殼螺絲柱就崩壞一個。
所以我都是一表一線如非必要不會去拔表線,希望能讓這些表平安的度過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