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me聲波電動牙刷M1之DIY無線充電器

楼主(2023-01-02):
原本小米電動牙刷故障後又入手這款realme M1電動牙刷玩玩,結果不到一年充電器就壞了,詢問專櫃與淘寶也沒單賣充電器,很傷腦筋。充電器拆開後發現是epoxy密封,實在沒力繼續搞這個。

epoxy超硬的,要挖開維修連想都不用想了

後來靈機一動拿一個早期手機QI充電器+DIY線圈,沒想到牙刷竟然有反應,充電指示燈有閃爍,令人喜出望外! 結果經過一天充電,事實上電完全沒充進去,充電指示燈根本閃好看的...

接上示波器觀察充電脈衝只有0.5S間隔,電流脈衝也不大

由於不想放棄,把牙刷底部拆開觀察,這才發現之前弄錯了,牙刷的感應線圈是在底部,原本繞的DIY線圈根本對不上啊

最後乾脆自己DIY一個無線充電器來試試。簡單用洞洞板焊一個MOS,外接電源供應器與訊號產生器就可以產生脈衝訊號了

用一顆low RDS-on的IRFB4310當開關

併上0.1uf高頻電容

重繞一個適合的小線圈

其實無線充電器原理不難,隨便弄幾個零件就可以成功對realme M1充電了。外部電壓我大約調成10V/1A,頻率從100Khz~160Khz都有反應,不過太低或太高都會失敗。從示波器來觀察,大約118Khz波型最好(自認為),於是就維持在這個頻率,大約2小時就充電完成了!

這個無線充電方式效率其實很低,遠比不上原裝的充電器。另外,外部供電電流要限制,不然MOS有可能會過熱。

由於我已經買了飛利浦電動牙刷了,realme M1就給出遠門時使用了,它充一次電可以用很久(強項),需要時再搬出來充電即可。個人建議電動牙刷還是找歐美大廠,小米和realme其實效果差很多,一分錢一分貨。

PS. 手機QI+自製小線圈依然無法使用。因為QI必須透過雙方的protocol啟動,不然會維持在待機模式(0.5S~1S beacon),無法啟動。

网友:
雖然沒有單賣充電器phuang3大能夠自製無線充電器來充電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樣realme聲波電動牙刷又可繼續服役了,感謝分享!!

网友A:
真厲害,可以提供電路圖參考參考嗎

网友:
據我所知,感應充電的線圈為減少集膚效應都是用絲包線(或多股線)繞的,下方也會配有Ferrite 隔磁片,找一個合適的發射端應該就能改善效能不佳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厲害,可以提供電路圖參考參考嗎

很簡單,就像下圖這樣,電源輸入端加上大電容,小電容加不加無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