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空调VS取暖器,冬季取暖 究竟谁更舒适省电?

楼主(2023-01-02):
空调VS取暖器,冬季取暖 究竟谁更舒适省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9RTiDHAFa0

网友:
如果是比舒適,我個人是認為空調。
若是比省電.......,這個問題我比較不注重,因為不管那種都耗電。

网友:
我~~~用煤油爐

网友:
煤油爐 好用 上方能放茶壺燒水兼泡茶
要維持良好的通風 才安全

网友:
空調的能源效率和室外溫度有關,如果整套搬到西伯利亞去測試,結果可能大不同。

网友A:
小時候冬天睡覺前我媽媽會給我們準備"水龜",那是一種裝熱水的容器,現代人應該看不到了,水龜外面要用布包著放在棉被裡,可以熱個幾小時沒問題。
長大了我是買飛利浦7片裝的電暖器,後來是買北方11片裝的,今年還有拿出來用,這種電暖器的缺點就是慢熱,不過這款11片裝的機種前面有個加熱器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其中像風扇型的、立型的、烤箱型的我們家都買過,不過後來還是改裝冷暖式空調,當我使用的第一天開始就知道這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像前陣子很冷,睡前看溫度計室內居然只有18度,凌晨最冷的溫度還會更低,空調設定24度晚上起來上廁所都不用加穿衣服。

网友B:
在台灣,用過冷暖空調就回不去了
用煤油 麻煩.... 而且還要通風,不適合睡覺使用
其他的電暖器,用了1~2小時之後再去摸電線.......感覺還是蠻恐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台灣,用過冷暖空調就回不去了
用煤油 麻煩.... 而且還要通風,不適合睡覺使用
其他的電暖器,用了1~2小時 ...

感覺恐佈和到達非正常工作的狀態是兩回事

了解之後就會比較寬心,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网友:
早期冷暖空調是用電熱的,能源效率就一般般

現在有四通換向閥機種沒那麼坑,用壓縮機來做熱交換,能源效率都可以很好

除非是安裝位置很差的那種,就沒那麼漂亮了,但還是比電熱的優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時候冬天睡覺前我媽媽會給我們準備"水龜",那是一種裝熱水的容器,現代人應該看不到了,水龜外面要用布包 ...

"水龜",下列這種 ?

熱水瓶的製作過程。冬季露營必備品!熱水瓶在日本的工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Xum-ML4Gc

楼主:
之前出差到泡菜國客戶工廠
碩大的廠房空間,用的就是兩三部煤油爐同時加熱
會下雪高緯度地區
大空間取暖,煤油爐有經濟成本優勢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龜",下列這種 ?

熱水瓶的製作過程。冬季露營必備品!熱水瓶在日本的工廠

差不多就長這樣,有鐵的也有塑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時候冬天睡覺前我媽媽會給我們準備"水龜",那是一種裝熱水的容器,現代人應該看不到了,水龜外面要用布包 ...

之前在派駐江蘇淮安也是用這種,
慢熱但溫和,
那邊叫油灯式電暖器,
最舒服的應該是鋪熱水管的地暖,
還有在零下的環境洗澡才知道浴霸的重要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派駐江蘇淮安也是用這種,
慢熱但溫和,
那邊叫油灯式電暖器,

我住家兩間浴室都有裝浴霸,裝浴霸的好處除了冬天洗澡不怕冷,還能在梅雨季節把浴室當烘衣間,所以我住家的浴室有裝專用的晾衣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住家兩間浴室都有裝浴霸,裝浴霸的好處除了冬天洗澡不怕冷,還能在梅雨季節把浴室當烘衣間,所以我住家 ...

台灣浴室是用暖風機,
在內地是用四顆250W的浴霸燈炮,
只有站在正下方會暖,
去年公司要用這種燈炮,
後來才在畜牧用品的公司找到,
是給牲畜取暖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台灣浴室是用暖風機,
在內地是用四顆250W的浴霸燈炮,
只有站在正下方會暖,

據我所知,大陸稱浴霸泛指浴室的供暖設備,雖然供暖燈也有號稱防爆,但朋友家有過用供暖燈爆裂的案例,所以我都是裝電熱線出風的浴霸。
供暖燈泡我在大賣場賣麵包的地方看過,店家也是拿它來給麵包"加溫"。
以前我還在任職時,雞場冬天也會給雞供暖,但都是使用瓦斯,因為雞場都是在室外+遮風的帆布,不用擔心通風的問題,雞隻也會往溫暖的地方聚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據我所知,大陸稱浴霸泛指浴室的供暖設備,雖然供暖燈也有號稱防爆,但朋友家有過用供暖燈爆裂的案例,所 ...

Bathroom Master,
因地制宜選合用的就行了,
台灣沒那麼冷都暖風為主,
話說14年駐點上海時,
租的房子沒地暖,
樓上鄰居應該有地暖,
冬天外面零下時我那房間都還有二十度左右,
一整個白嫖~~
不過出房間到客廳就一秒變冰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派駐江蘇淮安也是用這種,
慢熱但溫和,
那邊叫油灯式電暖器,

所以之前看過公司的提案改善
蘇州廠員工就是拿飲水機熱水器裝水龜,導致熱水不夠
所以提案改善增設水龜專用熱水器..... XD

网友:
我用過11片葉片式散熱器(這個很耐用用了10幾年,前年把它賣掉還能賣2500),
缺點是慢熱耗電,優點是安全,給老人家用的場所沒裝冷暖空調的話~這個是首選(不耗氧)
煤油爐~早期中油的煤油便宜~用這個划得來~現在不行,算起來太貴了~
這個用在局部加熱的地方是滿好用的~會耗氧~剛開機時有點味道~要開窗通風
冷暖空調~我觀察過~這個最省錢,使用效果也是最好的~也很安全~
冷氣我挑風吹量大的機種~我用的是三菱重工跟富士通...出風量都很大,暖房非常快~

网友D:
室外温度接近零下5度,一般空调就力不从心喽,效率能耗与电热器差不离。所以这边像电热油汀比较热销。这东西还可以烘烘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外温度接近零下5度,一般空调就力不从心喽,效率能耗与电热器差不离。所以这边像电热油汀比较热销。这东 ...

是的
只要室外溫度低於 "冷媒" 熱交換能力
冷暖空調就需要啟動內部助熱器加熱(陶瓷或加熱絲...等)
這個額外的輔助加熱,即等同電熱器一樣的功耗,所以就沒有省電優勢條件了

電力基礎設施較不完善的區域
還是以其它的供暖方式渡冬 (煤油/煤炭/煤球/煤氣/.......等等其它易取得能源取暖)

楼主:
北方的冬天究竟有多冷,拖把瞬间变吸铁石,南方人看了瑟瑟发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xSPc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