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QUAD 606翻新

楼主(2023-01-03):
主板的電容全更換,這台機器已經在別人那維修過,壞的原因也是電容失效,所以左右聲道的電容不一樣

換下來的電容已經失效,ESR超高,但是測容值還是測得出來...

原本的大電容已經些微老化,沒想到還買得到同型號新品

M3螺絲孔被鎖爛了,所以重新順個牙

原本的接線柱塑膠已經脆化,換成新的金接線柱,RCA也順便換掉,插拔手感真的棒

网友A:
原本的BHC是06年製? 才十多年就故障?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經典機!
請問~
換下來的電容已經失效,ESR超高 <<< 容值跟原來上面標示的差很多or在20%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BHC是06年製? 才十多年就故障?

沒有故障喔,只是已經老化所以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經典機!
請問~
換下來的電容已經失效,ESR超高

印象中跟標稱值沒差多少,應該是在20%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