鍋寶 RCE- 8105 不過電 螢幕不顯示 求助

楼主(2023-01-03):
朋友要把故障電鍋丟了,順手就拿來試試手氣,果然有難度。

1.電鍋美照

2.內部圖

3.首先檢查溫度保險絲,加熱器內阻,至於內膽熱敏電阻和上蓋熱敏電阻拆不下來先略過 應該不影響過電問題

溫度保險絲蜂鳴檔測試導通 正常

加熱器內阻為 13.4 歐姆 正常

4.檢查電源電路外觀與焊點無明顯燒焦異常狀況,所有電阻值測量正常,變壓器input 110V 左右  output 11.5V 左右可接受 旁邊保險絲導通正常

紅框1處電容下部稍微鼓包更換,另二個電容均拆下測量 正常裝回

紫框2處二極體測量順向壓降0.4   奇怪的是逆向應該是無限大怎麼也是0.4左右

換完電容後 螢幕有亮起背光 又慢慢黯淡下去 這是什麼鬼? 電源指示燈依舊不亮....

無奈 請教各位大大還有高招!! 請多多指教

网友A:
以我的習慣,都拆到這裡了,電容全部都換掉比較省心。
電鍋裡面溫度算高,又是這種電木的板子,焊點也容易脫焊,再檢查仔細些。
變壓器之後有整流、穩壓等電路這些是重點。
繼電器旁的二極體應是並聯在繼電器線圈保護驅動的電晶體,真的不放心二極體要拆一腳下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習慣,都拆到這裡了,電容全部都換掉比較省心。
電鍋裡面溫度算高,又是這種電木的板子,焊點也容易 ...

感謝 wish 大指教 該二極體已拆下測量

外觀已有點脫漆 按照常理判斷大陸製造  型號應該是 IN4007 ...這板其他二極體應該都一樣..廉價品

順向壓降 0.668 左右

逆向壓降 無限大   正常...

難不成要全部焊點要補焊接...

网友B:
電源指示燈依舊不亮...

不知這是指哪個燈?
你沒有查它的微電腦是否工作?

网友C:
指示燈不亮要檢查MCU工作狀態,先看VCC有沒有供電,對地電阻如何。另外,Z1有可能是MCU的穩壓二極體,這邊要檢查一下

网友:
2032電池更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示燈不亮要檢查MCU工作狀態,先看VCC有沒有供電,對地電阻如何。另外,Z1有可能是MCU的穩壓二極體,這邊 ...

唉!! 小弟也想循線摸索 可惜沒這廠商的電路圖  查找有點難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這是指哪個燈?
你沒有查它的微電腦是否工作?

正常的話  " 開始 "那個紅燈會亮 同時會B一聲...

沒電路圖 很難判定是否MCU 掛點...目前狀況螢幕會亮數秒 然後逐漸暗淡 開始 依舊不亮..

楼主:
已換新測試... 不過電池只是供MCU 定時 與 時間功能使用

网友:
先確定5V穩不穩定吧,應該DC~DC的問題可能性比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的話  " 開始 "那個紅燈會亮 同時會B一聲...

沒電路圖 很難判定是否MCU 掛點...目前狀況螢幕會亮數 ...

這樣的話建議將控制板與電源板的連接線移除後單獨送電給控制板測試看看.一般應該是5V,你再確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的話建議將控制板與電源板的連接線移除後單獨送電給控制板測試看看.一般應該是5V,你再確認一下.

目前修復 開始 已亮 但控制板沒B聲 螢幕顯示亂碼

因苦無找不到 控制板電源輸出 pin腳 => 控制板 pin腳 的電位標準

沒法確定是哪條路徑上出問題!!?

楼主:
鍋寶 RCE- 8105 不過電 螢幕不顯示 (已修復)

終於...把完修的電鍋拿給朋友..朋友母親一句謝謝 成就感十足...

不過到朋友家作客 還帶一個電鍋回來修理 這種事吃力不討好!!.....

謝謝各位大大指點...感激...

1.內鍋加點水還有傳說中很好用的那一張....

2.螢幕已可正常顯示  設定選項 "白米" 按下開始 "煮飯" 模式 燈亮了...

3.電鍋上蓋散熱孔冒出縷縷白煙..好美...

4.罪魁禍首...

5.煮好了 電鍋自動轉換成保溫模式(綠燈亮起) 內部成品已煮熟...好燙...

网友D:
罪犯未成年??  所以模糊照片  以及 不公開其名稱和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罪犯未成年??  所以模糊照片  以及 不公開其名稱和位置

抱歉!! 拍照手抖  位置在一樓圖中...

网友:
所以說,乖乖聽老人家的話,看到板子了就把全部的電容都換過一輪

然後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