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暉 DS112+ 硬碟故障需更換新硬碟問題

楼主(2023-01-04):
論壇硬碟空間很小,所以有比較大的檔案我是放在兩台NAS,一台是DS109,另一台是DS112+,目前DS109 已無法開機,而DS112+ 雖能開機但是報硬碟故障,DS109 是存放一些以前惠民老闆給我的教學影片,目前兩台NAS 還放在工作室,我會擇日拿回來更換硬碟。

這兩台NAS 都是單硬碟,換硬碟就需重裝系統,但是裡面的設定就必需重新做一次非常麻煩,請問有沒有經常使用群暉NAS 的會員知道怎麼做最簡便?

楼主:
2TB的硬碟就這麼掛了~~

网友A:
好像有點困難.

假設你的NAS是用DSM5.2, 在手冊的第60頁裡有介紹"備份並還原系統設定"的功能, 但前提是NAS能開機, 進入DSM的WEB操作介面, 才能用這個功能.

你現在有兩台NAS, 一台DS109不能開機, 假設是NAS硬體的問題, 例如PSU壞了, 或主機板壞了, 而硬碟沒壞, 那只把硬碟拿去任何一台群暉的NAS上, 應該就可以讀到裡面存的資料. 至於原先DS109的設定, 反正DS109已經壞了, 也不用管了. 除非你還有另一台DS109.

另一台DS112+你說是"報硬碟故障", 這有兩種可能, 一是單純的系統損壞, 硬碟沒壞, 只是不能進入DSM的WEB操作介面, 那可以試試重裝DSM系統, 在安裝系統時選保留設定, 應該有機會把舊的設定都留下.
萬一是硬碟壞了, 例如壞軌或無法辨識硬碟, 那就只能找資料救援服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點困難.

假設你的NAS是用DSM5.2, 在手冊的第60頁裡有介紹"備份並還原系統設定"的功能, 但前提是NAS ...

我是從DS109開始測試,DS109開機硬碟就發出怪聲音,換一個新硬碟並重裝DSM 之後就正常了,這台是硬碟故障,機器是好的,DS109 只能裝DSM 4.2。

DS112+ 是還能開機,但是顯示硬碟有故障,這台應該也只是壞硬碟。

我的問題並不是要救裡面資料的問題,這兩台NAS 裡面的資料我都有備份,我的問題是當NAS 裝好時都要做一些設定、裝套件、也要新設用戶等等,這些能不能備份?目前DS109 已無法抓到硬碟。

再來是裡面的檔案每個我有設定密碼,換新硬碟就得重新設定,有沒有比較便利的解決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從DS109開始測試,DS109開機硬碟就發出怪聲音,換一個新硬碟並重裝DSM 之後就正常了,這台是硬碟故障 ...

使用者帳戶/群組 以及NAS的一些基本設定 可以備份/還原
套件沒有辨法備份/還原
檔案設定的存取密碼也沒辦法備份/還原

1顆硬碟的NAS... 限制比較多!
2顆硬碟的NAS做RAID1, 比較能避掉這些問題!
主要是DSM的設定, 都存在實體硬碟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者帳戶/群組 以及NAS的一些基本設定 可以備份/還原
套件沒有辨法備份/還原
檔案設定的存取密碼也沒辦 ...

請問超級牛大,群暉NAS 使用者帳戶/群組 以及NAS的一些基本設定要如何備份/還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超級牛大,群暉NAS 使用者帳戶/群組 以及NAS的一些基本設定要如何備份/還原? ...

在 控制台\更新還原\系統設定備份 下

要注意喔... 只會備份到很簡單的一些基本設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從DS109開始測試,DS109開機硬碟就發出怪聲音,換一個新硬碟並重裝DSM 之後就正常了,這台是硬碟故障 ...

在套件中心有個Hyper Backup的套件,可以只備份設定的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控制台\更新還原\系統設定備份 下

要注意喔... 只會備份到很簡單的一些基本設定!

原來藏在這裡。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套件中心有個Hyper Backup的套件,可以只備份設定的部份

DS109 太舊了,我在套件裡看不到Hyper Backup,應該是沒有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