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緯 GPC-3030D 電源供應器故障 找不到問題出在哪裡

楼主(2023-01-06):
這台機子的5V3A跟CH2輸出沒有電壓,但是5V3A的紅燈會亮"CH2的綠燈只有微亮而已
CH1都正常

這個是拆解後的機殼

機殼

機殼

下面兩張圖片是從輸出端查線查回來的第一塊PCB板的正面與背面(CH1背後那塊)

右邊版

右邊版

右邊背面

右邊背面

這塊板子我有把5V輸出端跟CH2輸出端迴路上的兩顆電晶體更換過(因為量起來怪怪的所以換掉

這塊是第二塊(CH2背後的PCB)

左邊

左邊

這塊就沒有拍背面了 (不好拍QWQ

正面裸照
CH2的燈泡是微亮 電表量沒有電壓.
CH1正常 用電表量也跟七段數值一樣
5V3A 只亮紅燈 沒電壓

這兩顆的迴路是通到CH2(這兩顆應該是功率型的電晶體吧??

兩顆電晶體

兩顆電晶體

兩顆電晶體背面

兩顆電晶體背面

我這兩顆都有換一顆新的上去

下面兩顆的迴路是通到CH1 最上面是通5V3A

三顆電晶體

三顆電晶體

三顆電晶體背面

三顆電晶體背面

我想請教有經驗的前輩們這樣子是大約哪裡有問題呢?
因為我查線路查了很久也找不出是哪裡有問題,如果是IC的話就麻煩了 @@

网友:
你換掉的那幾顆3055是NPN,
(其實只要google一下就知道, 除非看不懂電子元器件意義),

小電解電容換掉先, 搞不好這樣解決,
IC壞掉也沒甚麼, 就是運算放大器,很容易買到,

如果是上面那些黑色3腳的小BJT或電阻壞掉,
那才是麻煩,因為太多顆了,
但說真的也不難,就是多花時間,

類似電路原理可以參考這篇,
https://gc.digitw.com/Circuit/0-30V-VV-VC-PSU.pdf

网友:
1. 沒辦法用看的看出來答案,那就只能用量的。

2. "下面兩顆的迴路是通到CH1 最上面是通5V3A"
    既然你能找到這階段,那就從這裡開始量電壓。量它本身以及源與去。

网友:
這一台用的IC都是廣泛使用的普通型號,沒有難以購買的,因此IC可以不用擔心。

請先仔細目視有沒有零部件有異常現象,例如焦黑、變形等。

既然CH1是好的,不妨把按鈕開關設到 Independant 模式(CH1、CH2獨立調整),旋鈕調到差不多相同的位置,沿電路一路量測,比較CH1與CH2,以便逐步縮小範圍。

GPC-3030D 與 Tek 的 PS280 電路基本相同,電路圖或service manual(英文)應不難找到,service manual 上有電路說明與電路圖。

网友:
5V3A 亮紅燈,個人經驗是 跳 保護 ,說不定是短路,紅燈是"限流模式" 沒有輸出是短路現象,提供你參考!!

网友:
Tektronix PS280與GPC-3030D電路基本相同

Tektronix PS280 Service & Reference Manual
Tektronix PS280 Service & Reference Manual.pdf (3.6 MB, 下載次數: 72)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前輩回復
GH2查出來是一顆7815有問題,我把它換掉就OK了
但是5V3A還是一樣亮著紅燈沒電壓@@,這幾天小弟有空去買IC回來替換試試看qwq

网友:
5V3應該不經過DA/AD,所以我覺得只是一般Zener二極體+2N3055擴流而已,可以檢查一下板上的Zener是否有故障

楼主:
已經修好了,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修好了,感謝各位前輩

空機狀態,限流旋鈕轉在最左邊CC才會亮起,其它位置CC應會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