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三洋液晶電視型號smt 50mv6 韌體程序

楼主(2023-01-06):
請問各位有沒有三洋液晶電視smt 50mv6韌體程序
目前電視打開測量電壓都正常背光也有正常亮起排線也都清理過了但是都沒有畫面想要試看看韌體程序。不知線上大師可否提供.感謝大家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676-1-1.html
沒求到的話~可以先用這個試試看~
主機板是一樣的~

网友:
一般能正常開關機,程序應該沒問題

開機沒文字要往T-CON或面板的方向去查

楼主:
感謝指導我再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