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詢問]silicon-power USB3.0 8GB隨身碟 無法使用量產工具

楼主(2023-01-07):
當初故障原因已經忘了,用了原廠低階格式化程式可以做liveCD。

不過有時候使用還是怪怪的~

使用ChipGenius_v4_19_0319解析主控與flash顆粒類型。
使用urwtest測試五圈ok~

後來根據主控找量產工具MPALL(Rel)-0700-5.13.0C,主控、flash都能辨識。

不知道哪個環節出問題,目前也是無法使用量產工具。

希望有相關經驗的大大提供寶貴意見,感謝~

Phison PS2251-07 USB recovery Tools.rar (3.47 MB, 下載次數: 3)

网友A:
弱弱的問一句, 這不是終身保固嗎?
故障為什麼不送修?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問一句, 這不是終身保固嗎?
故障為什麼不送修? XD

SP的五年或兩年,我的應該是2018年前買的。SP_warranty
這顆已經送過RMA一次。
這次是第二次壞了,雖然說線上就能申請送修,郵寄寄出即可換新。

有點厭煩了~還堪用,灌個clonezilla、UBCD進去不動都沒事。

另一顆ADATA UV150 64GB更慘,有時可讀但是異常卡~
urwtest寫入速度是usb2.0等級...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的五年或兩年,我的應該是2018年前買的。SP_warranty
這顆已經送過RMA一次。
這次是第二次壞了,雖然說 ...

2018年, so 今年可能是保固最後一年XD

推薦一下耐用隨身碟,
Team 十銓 128GB Color Series C143 USB3.2 彩轉碟,
我用在HDMI錄影盒上,每天至少錄影6G(1小時), (每周可能會有一天錄60G(10小時)),
好幾年了,沒壞,讀寫真有USB3.0速度,
(十銓隨身碟還有256GB,不推,寫入會忽快忽慢,
還是這只C143最好用)

郵寄送修寄回時,還會附上郵票補貼郵資,
這可能是市面上僅存隨身碟終身保固的品牌,
真心推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8年, so 今年可能是保固最後一年XD

推薦一下耐用隨身碟,

謝謝推薦~

我是想有MLC,找個903主控搬板、量產,說不定耐用度更好~

本來考慮拿iphon6的flash搬板,不巧hynix顆粒特定後綴不支援!

補充內容 (2023-1-9 01:52 AM):
週六晚上把uv150拆出來量產,結果讀寫依舊下戲下機。
有空再刊登翻車量產過程^ ^

補充內容 (2023-1-31 08:57 PM):
十銓c188 高速碟
https://tinyurl.com/3z98jeh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