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定時器 220V 改 110V

楼主(2023-01-07):
請問: 松下電工定時器 220V 想改成 110V 裡面有2個 15K歐姆電阻(220V) 是否可以把電阻取消一個或是修改阻值成為110V 使用!!

感恩!!

网友A:
a大 試試看1/4 的原阻值 不過若然放煙火不要怪俺 公式是那個p=vxi

网友B:
如果 200V只有提供"馬達"轉動(含LED),沒有其他電路

也許可以在(其中一個)15K上接開關
變成110/220V 兩用(如果有空間的話)

簡單計算一下電流 (最大"限流")
先不看LED, 馬達上降壓 單純看兩顆電阻的限流作用
220V/(15K+15K) = 7.33mA 這電流不大不小
(最大)7.3mA 大約符合 點亮LED及驅動"小"馬達

理論上 110V/15K 也是 7.33mA
但因為 計算上 忽略 LED壓降(約3V)及 馬達(阻抗)
如果馬達阻抗很小(壓降也很小),來說影響可能不大

----------------------------
寫到這裏,感覺那裏怪怪的,
後來看到有50/60Hz切換
那裏應該是有一些相應電阻切換
做電流大小控制或修正

沒有完整電路,就先猜一猜
1. 簡單一點,就改 其中一個15K 短路
  可能會故障或不準,因為電路特性變了
2. 把(兩顆)電阻都同時改小 7.5K
3. 把50/60Hz的開關及其他電路都畫出來

网友C:
想哪末複雜!
只是畫220V帶燈電磁開關(改110幾乎主體線圈重繞),還有計時震盪電路未出現(須給合適電壓驅動)?

還要搞嘛!或重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 200V只有提供"馬達"轉動(含LED),沒有其他電路

也許可以在(其中一個)15K上接開關

jason680大:
"後來看到有50/60Hz切換 那裏應該是有一些相應電阻切換 做電流大小控制或修正 "
因為是同步馬達,所以 60HZ 50HZ 是使用"齒輪"切換!!
還有: 使用三用電表量線圈電阻 "線圈直流電阻"是 7.25K歐姆!!
         不知道 交流阻抗算出來應該多少?
謝謝你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哪末複雜!
只是畫220V帶燈電磁開關(改110幾乎主體線圈重繞),還有計時震盪電路未出現(須給合適電壓驅動) ...

不是要重製,是想要廢物利用,把 220V改給一般日常的110V使用!!
我只是在想一件事,公司生產這個模組會希望簡單,若是 110V 220V 就需要更換不同的繞阻,會不會增加庫存和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大 試試看1/4 的原阻值 不過若然放煙火不要怪俺 公式是那個p=vxi

XIAOLABA 大,您不講武德喔!! 還希望我放煙火!!

网友D:
我家的定時器也是220V,我都直接用110V也能用耶!

网友E:
很抱歉,按錯鈕,可以刪除嗎?

建議您,原電路接AC220V,測量15K電阻AC電壓,馬達AC電壓,這樣就可判斷該如何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jason680大:
"後來看到有50/60Hz切換 那裏應該是有一些相應電阻切換 做電流大小控制或修正 "
因為是同步 ...

同步馬達的話,速度應該是固定的(跟電源頻率有關)
應該只要能驅動(電流夠大)應該可以.

----------------------------------
就假設 馬達電阻 7.25K
220V/(15K+15K+7.25K) = 5.9mA
去掉一個15K,換成110V
110V/(15K+7.25K) = 4.9mA
感覺驅動力(電流)可能會變小一點...
可能有影響,可能沒影響
可試試看,如果有問題再說

理論上,電壓變小(一半), 維持同電流,電阻也要變小(一半)
兩個15K變一個15K ----OK
7.25K 還是7.25K   差了3.625K
15K - 3.625K = 11.375K
計算出(理論值)11.375K
可用12K, 10K 考量功率,原本電阻不小顆
15K可並聯 50K左右 (15K//47K=11.37K)
原本就有15K兩顆,
15K // (15K + 33K ) =   15K // 48K = 11.43K
以上,都是假設及理論計算,看看就好(別太認真)
110V串15K+馬達 用起來真的有問題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定時器也是220V,我都直接用110V也能用耶!

WISH 大: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抱歉,按錯鈕,可以刪除嗎?

建議您,原電路接AC220V,測量15K電阻AC電壓,馬達AC電壓,這樣就可判斷該如何修改 ...

謝謝!! 好主意!!

网友:
老大開釋是重點

這種馬達轉速跟電壓頻率相關,50-60hz切換應該是用齒輪

只要電流推得動馬達,220v定時器接110v也能用免修改,小弟以前也是用220v三相用的接110v單相,都沒啥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馬達的話,速度應該是固定的(跟電源頻率有關)
應該只要能驅動(電流夠大)應該可以.

感謝您,有信心多了!!

楼主:
感謝網友建議 今天把它測量了出來!! 加入電壓110V
線圈直流電阻7.5K歐姆 測量出來交流電壓 45VAC
4K歐姆 修改的電阻 ,測量出來交流電壓 14VAC
原先 15 K歐姆電阻 ,測量出來交流電壓 51VAC

結論:
  WISH 大 提到的220V 定時器使用於110V 可以動作正常
  修改後 (15K歐姆 改為4K歐姆) 定時器使用於110V 可以動作正常

楼主:
昨天跟廠商借了一個 110V的定時器打開來拍照!! 發現差異頗大的 馬達線圈明顯小很多,還有限流電阻也比較小,我無法拆開 只有一個6.2K歐姆!!
提供大家慘考,也感謝先進們提供寶貴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