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v5-473g-54204G1Tamm 不開機

楼主(2023-01-08):
品牌: ACER
型號: Aspire v5-473g-54204G1Tamm
故障狀況: (目前電池已經拔除,完全是使用外接變壓器的方式使用)電源鍵按下時,電源指示燈會亮一下,隨即則熄滅,風扇也只轉了一下就停了。以往的開機法就是多按幾次電源鍵,幾十次就能開機,所以能開機就加減用,就這樣用了一年,狂按電源鍵的方式已經開不起來了。

產品編號

產品編號

我完全是維修小白,所幸在站上有大大貼了電路圖和點位圖(https://bbs.pigoo.com/thread-86131-1-1.html)剛好跟我的主板一樣?

主板正

主板正

主板背

主板背

目前有檢測一些項目:
1. 外接PSU 19V,電流小於0.01A

2. 量測待機

待機

待機

量到3V_LDO=3.3V,VL=5V,3VPCU=3.3V,5VPCU=5V,15V_ALWP大概13.5V(不到15V ?)

3. 感覺待機該有的電壓都有了,接著看EC發出的DPWROK為3.3V,看起來也正常

4. 接著量S5_ON,S5_ON要有,前提是要按下電源鍵。給NBSWON#訊號接地一下,S5_ON電壓有跳動了一下(三用電表只能看個大概),出現了低電壓->高電壓->低電壓的過程。電流則0A -> 0.07A -> 0A

接下來就不知道如何檢測了,有需要刷BIOS嗎? 不知道大大們可否指引一盞明ˊ燈,謝謝

另外,順便問一下檢測的知識
1. 為什麼常看到說BIOS刷一下可能會好? 是因為BIOS有可能會中毒嗎? 還是時間久了會掉code ?
2. BIOS能直接從官網下載經由抽取rom出來燒嗎?
3. 主板維修時,有什麼模組是需要卸下的? 有什麼是要上的嗎?(例如ddr記憶體模組)
4. 主板拆下後,電源鍵與主板是分離的,若要開機,大大們都是如何讓NBSWON#接地的呢?

以上,謝謝!

网友A:
CMOS電池有電嗎
這是維修第一個要測量的
不正常開關機會導致BIOS資料損毀
BIOS要看有的能直接用有的要分離合併才能用最好是把原始的備份出來
測量時當然是要全部裝上除非有大短 舊的主板記憶體可以不裝 現在的都要裝
你所說的分離是什麼情形 主板本身就有接地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電池有電嗎
這是維修第一個要測量的
不正常開關機會導致BIOS資料損毀

感謝版主,
1. 原來不正常開關機會使得BIOS資料毀損啊? 又學到了一個知識了。
2. CMOS電池有電
3. BIOS若有問題,那現在備份還來得及嗎?
4. 我目前是模組全部都有裝上
5. 所以一般開機是鑷子碰一下地的方式嗎? (純粹好奇大大們的作業方式)

版大您說的BIOS分離合併,有沒有什麼網站或文件資料可以給新手入門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
1. 原來不正常開關機會使得BIOS資料毀損啊? 又學到了一個知識了。
2. CMOS電池有電

https://www.badcaps.net/forum/showthread.php?t=103526
你可到這個網站學習
英文的利用GOOGLE右鍵翻譯很好學習得
BIOS也可在這找到完整的

ACER 時開時不開 可先檢查 3V 5V 濾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adcaps.net/forum/showthread.php?t=103526
你可到這個網站學習
英文的利用GOOGLE右鍵翻譯 ...

謝謝版主,
您推薦的網站很棒,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去吸收消化了

該網站目前沒看到我筆電型號的BIOS
倒是在該網站有看到一款acer v5-573g的BIOS,他的板子也是同我v5-473g的編號一樣(DAZRQMB18F0 rev F)
不知道能否用在我的筆電上呢?

v5-573g的BIOS解開後有兩個檔
不知道為何有兩個檔案?

版主您說的3v 5v 是指哪路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
您推薦的網站很棒,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去吸收消化了

電路圖35頁

2個的話一個是EC BIOS 一個是SB BIOS 南橋 BIOS

應該可以通用 原始的要備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35頁

2個的話一個是EC BIOS 一個是SB BIOS 南橋 BIOS

bios

bios

電路圖的確有兩個flash memory
一個寫著ROM-2M_ME,一個ROM-4M_EC
若要寫BIOS的話,是兩個都要重寫比較妥當嗎?
若我用V5-573的BIOS,那就是V5 SB.bin要寫入ROM-4M_EC那顆嗎?
DMI資訊也是放在ROM-4M_EC嗎?

目前想先嘗試將bios備份,但手邊沒有任何工具
只有raspberry pi 3B+
初次使用,先拿個硬碟PCB版上的spi flash IC來練習
分別是winbond 25x20clv和pm25ld040,測試過讀寫都很正常。

hd

hd

換主角筆電上場了

prog

prog

raspberry pi這下出錯了,居然認不到25Q16dvs。應該有在flashrom的支援名單內啊? 怎麼就認不到?
難道是主板有問題時是沒法直接在板子上讀寫的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電路圖的確有兩個flash memory
一個寫著ROM-2M_ME,一個ROM-4M_EC
若要寫BIOS的話,是兩個都要重寫比 ...

今天改讀ROM-4M_EC這個,winbond編號25Q32
可以順利讀出資料了
找個時間把怪怪的ROM-2M拆焊下來

請問獅子魚大,讀出來的資料如何知道有沒有異常而需要重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改讀ROM-4M_EC這個,winbond編號25Q32
可以順利讀出資料了
找個時間把怪怪的ROM-2M拆焊下來

這要靠經驗看頭跟尾部 還有用UEFITOOL ME_Analyz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