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威技 WAP-332R 移動式冷氣機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23-01-08):
威技 WAP-332R 移動式冷氣機 不開機維修
朋友搬來一台移動式冷氣,希望我能幫忙修看看
冷氣我也不常修,只能摸看看了

外觀照,一台移動式冷氣新品也要一萬多,房間不方便牆面施工或無冷氣窗口的就會選擇這類產品
背面照
銘牌,使用R32冷煤
插電無待機反應,如使用者描述,無法開機
費了一番功夫才把外殼拆開
中間那個塑膠盒內就是電源板
將上蓋拆下,無待機的故障點應該就是在這片板身上
拆出電源板,外觀目測無顯燒毀零件
量了保險絲/整流橋都沒有損壞
一次測大電容也有310V,但二次測卻沒有電壓輸出

將AC 110V斷電後再量大電容仍有310V,電壓不會下降
懷疑一次測沒有起振
就找找一次測的開關管
這片板是使用OB2530取代一般常見的開關管
如果是OB2530壞掉,那可就頭疼了
若開關管擊穿,保險絲/整流橋大多會損壞,只好再找問題吧
上電後量測VDD(Pin1)電壓為0V
這就奇怪了....大電容明明有310V,怎麼到這裡就變0V
對照一下板子走線
大電容的310V經過R5和背面的貼片510K歐姆電阻後接到IC2 Pin1 變0V
將R5拆下量測,阻值無限大,開路了
這就奇怪了...電阻外觀漂漂亮亮,居然是壞的
問題又來了,datasheet裡也沒講這兩顆電阻阻值要多大
五環色碼 R5的阻值應該是多少?
是 綠棕黑橙棕 510K 歐姆 ???
還是 棕橙黑棕綠 1.3K 歐姆 ???
保險起見,先換510K的試試,萬一把OB2530燒掉就麻煩了
上電...12V待機電壓出現了,看來可以收工(收錢)
匆忙組裝,就忘記量OB2530的實際VDD電壓了
開機!!風扇開始運轉了,都切到冷氣模式,功耗怎麼只有23W
難道還有故障點!!??
幸好等待幾分鐘後,壓縮機也開始動了,功耗約800W
出風口溫度約10度左右
順利完修,通知使用者來取回了

朋友:那零件(R5)怎麼壞的
我:.........ㄜ......ㄟ.....
我:....這.......其實我也不知道

284.8 KB, 下載次數: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