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兼小聊]大同電鍋 TAC-8H 800W不過電,意外發現新的價格真的貴~

楼主(2023-01-08):
中午吃飯老媽說大同電鍋不能蒸,先確認電線是否導通?

1.有導通但電線連接電鍋的壓接端子塑膠有點焦黑,剪掉後繞一圈重新鎖上。

2.上電氖燈沒反應,送到大同門市想修理。
等門市小姐的空檔,掃描10/11人份的電鍋都接近新台幣4300左右。
門市小姐說這咖很老了,都生鏽了,不修。
摸摸鼻子帶回家,論壇爬文自己修~

3.先量保溫、煮飯的加熱器阻值分別為200歐姆、20歐姆。很好!沒什麼問題~

4.電鍋上兩根端子有點髒,先用鑷子輕微刮除再用棉花棒沾酒精擦拭清潔。

5.觀察『跳馬』上的接點有點髒汙,用縫衣針稍微刮除。

6.上電,切下去,氖燈亮了。

省了四張小朋友,莫名其妙完修了~

感覺有需要再準備一顆二手電鍋,過年沒得用就慘了~

用原始工法壓接比較保險~
請教大同電鍋電源線使用O型壓接端子,有安全性的考量嗎??
https://bbs.pigoo.com/thread-42535-1-1.html

有前輩知道這個端子具體尺寸怎麼說,店家才知道你要的規格?謝謝~

補充內容 (2023-1-8 09:32 PM):
壓接端子介紹
https://nonglinyumu.com/fisheries/324881.html

補充內容 (2023-1-9 05:00 PM):
今天發現插頭一端縮進去,所以導致短邊在上方會接觸不良,反插後就能使用。
註定是要買新的電源線了~改接頭又多一個接觸不良的因素。

网友:
圓型端子/R型端子/O型端子
https://www.chientai.com.tw/products/terminal/ring-terminals
尺寸標法就是上述網頁中的"規格名稱, ex: 1.25-3",

大一點的五金行,五金百貨,就買得到,
直接把舊的拿去比對即可,
最好搭配專用壓著鉗,事半功倍!

网友A:
樓主那種端子 要用專用壓接鉗壓接

#2  說的那種O型端子 一般五金行比較容易買到
所要的規格 就是 線徑 與 孔徑
買 1.25-5 或 2-5 的 都可以  1.25的比較密合

不建議直接將電線剝皮纏繞在螺絲上鎖緊 不管怎麼鎖都會將電線鎖斷 或 鎖出螺絲位置
所以用壓接比較安全

至於電鍋端的 2根接線柱(我稱為銅柱)如有氧化發黑 要跟插在電鍋端的插座一起換掉 不可只換一邊
如只換一邊 那你會時常換到天荒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那種端子 要用專用壓接鉗壓接

#2  說的那種O型端子 一般五金行比較容易買到

換到天荒地老倒是真的,當時少不更事、便宜行事~直接繞一圈鎖起來、銅片發黑了也沒打磨掉,三不五時就斷~

考慮到壓接鉗不便宜,不可能為了喝牛奶而養ㄧ頭牛。

決定買條新的電源線,最有經濟效益~

网友B:
我也有困擾  尤其是壓線端 開口與圓管 不知名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換到天荒地老倒是真的,當時少不更事、便宜行事~直接繞一圈鎖起來、銅片發黑了也沒打磨掉,三不五時就斷 ...

一般用的壓線鉗不貴啊!
這就要請你光顧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76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困擾  尤其是壓線端 開口與圓管 不知名稱

大家相互討論切磋。

一起增加業外的知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的壓線鉗不貴啊!
這就要請你光顧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765-1-1.html ...

感謝分享~

為了勤儉持家的精神,還是買新的~

有DIY精神,壓接鉗、端子買下去,懇請有志之士來開箱分享~
大同電鍋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

為了勤儉持家的精神,還是買新的~

不常用可以買尾端附壓接端子功能的老虎鉗.
問問學姐有沒有庫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

為了勤儉持家的精神,還是買新的~

現成的電鍋線線徑都太小,
建議線徑挑大一點,
至少線徑1.2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成的電鍋線線徑都太小,
建議線徑挑大一點,
至少線徑1.25以上.

是真的略小,至少要看齊快煮壺的線才夠資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困擾  尤其是壓線端 開口與圓管 不知名稱

"壓線端 開口與圓管",
是指這個嗎? 歐式端子
https://www.sgeterminals.com/web ... End-Sleeves-03.html

我有各式端子的棘輪壓線鉗,
唯一沒買壓歐式端子,好像不常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壓線端 開口與圓管",
是指這個嗎? 歐式端子
https://www.sgeterminals.com/webls-zh-tw/category-Cord- ...

指 壓線端的樣型

网友:
以下是我猜的,
"圓管用的壓線鉗和歐式端子一樣,
開口用的壓線鉗和壓PC電源大4P端子一樣 (SN系列,http://www.100y.com.tw/product/124311.htm),"

但鱷魚夾用的應該都是大號開口的,
我們公司買鱷魚夾+線的成品,
看來都是線徑太小,壓線後也要上焊錫補強,

so我沒研究這麼大開口的壓線鉗,
反正最終都要上錫,用尖嘴鉗夾再上錫就好,
耐高溫矽膠導線,焊接過程不怕導線塑膠皮融化,

网友:
有廠商稱之為開放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