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logy DS109 File Station 不能上傳整個目錄的問題。

楼主(2023-01-09):
各位會員早安,DS109 是使用DSM4.2,我由電腦(Windows 10)連上DS109,在它內建的File Station 上傳似乎有些問題,例如我的電腦有一個名為AAA資料夾,內有10個檔案,我不能直接把AAA整個資料夾上傳到File Station,我只能先到File Station 建立一個空資料夾命名AAA,然後再把那10個檔案傳上去,請問有會員知道怎麼解決嗎?

開啟File Station 右上角會出現安裝適合目前作業系統的Java彈窗,我點選上面的JAVA連結安裝了8.351版本。

也不知道是不是版本不合,彈窗還是會跳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早期也有這個問題︰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94&t=3801353

不是早期,而是後期,Chrome、Firefox、Edge 等,新版瀏覽器已經停止支援 Java 外掛,因為大家怕病毒加身,NAS要用IP,需相對應瀏覽器,Java 外掛常常成為 病毒 的藏身之處,很多都不是更新了事。

网友A:
我用DS216j + Chrome + Win10 沒出現過這問題.
DS216j跟Chrome都是最新版本,Win10有安裝JAVA8 update 3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DS216j + Chrome + Win10 沒出現過這問題.
DS216j跟Chrome都是最新版本,Win10有安裝JAVA8 update 351. ...

請問你的意思是你的216j可以整個資料夾複製嗎?
請問你的216j DSM是什麼版本?

网友A:
剛剛實際再試了一次,打開File Station,把本機測試目錄拉到File Station中,在右上角出現"上傳"的圖示.
軟體版本在下圖紅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你的意思是你的216j可以整個資料夾複製嗎?
請問你的216j DSM是什麼版本? ...

剛剛試過, 從Windows 10檔案總管/Firefox 拖拉目錄 到DS216j的File Station..
可以上傳整個目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實際再試了一次,打開File Station,把本機測試目錄拉到File Station中,在右上角出現"上傳"的圖示.
軟體 ...

你的DSM是7.1,我的是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試過, 從Windows 10檔案總管/Firefox 拖拉目錄 到DS216j的File Station..
可以上傳整個目錄.

超級牛的DSM 是6.2,我的是4.2........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我無法連同目錄拷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