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牌VF-1536 捕蚊燈電不死蚊子維修實例

楼主(2023-01-09):
這台捕蚊燈的問題是電不死蚊子,開機後用起子短路一下只有非常微弱的火花,有經驗的會員應該就知道要從那裡著手了。

是的,就從那些高壓電容下手就對了,要下手前請確定把電容的電放盡,不然手摸到會臭火乾。
這台捕蚊燈裡面電容有四個,不過我一看最有嫌疑的就是那兩個最大的224 2000V的電容,因為已經有點大肚子了。

這種黃色的電容俗稱無感吸收電容,紅色的是薄膜電容,無感電容的售價是薄膜電容數倍,不過先壞的卻是它,搖頭了。
兩個電容用電容表測量的結果如下︰

224=0.22uF才對,這當然要換了,不過我家找來找去只找到兩個耐壓2000V 的104,也就是0.1uF,就先用它頂著用吧!

換上後就可試機了。

效果拍不起來就不拍了,火花雖然大了許多,電死蚊子是一定沒問題,不過我不知道是否能夠電死紅頭大蒼蠅?有買零件再買224 回來換好了。

网友:
我想看電小強,
小強我都用端子清潔劑去噴,
再拿電蚊拍烤肉.

网友A:
無感吸收電容是不是裡面2顆有極性的電容,負接負或正接正串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無感吸收電容是不是裡面2顆有極性的電容,負接負或正接正串聯?

不是,它是塑料電容的一種,絕緣層厚一點,可以耐高壓。Wish大用CBB電容是對的,CBB會自我修復

网友:
一個0.1uf,在並聯一個就差不多了。

网友:
無感  無電感 指 金屬箔自最遠端到達電極  盡可能縮短距離以求減少電感

就用饅頭捲示意圖
引線電極在軸向 最遠端則為箔捲伸展總長  這是一般型 製作工藝
引線電極在徑向 最遠端則為箔捲的寬  這是無感型

餓了嗎??

楼主:
CBB電容有分CBB81跟CBB22兩種,CBB81大多用在高電壓,CBB22大多用在低電壓,像捕蚊燈這種倍壓電路幾乎都要用CBB81,若是大家常見的電容降壓或一些電源電路則大多用CBB22,這兩種雖然兩種都是薄膜型電容但是價錢有差距,電容不是容量、耐壓夠了就能代用,技術人還是要有了解它們的差異,有興趣的會員Google 一下就有答案我就不佔篇幅了。

网友:
去年買了兩台VF-1556
構造應該差不多,以後有這狀況就知道怎麼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