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Zbox en1060k 南橋短路

楼主(2023-01-11):
請問一下直接量南橋上面小電容直接對地短路 是不是只能換南僑呢?
如果要拆南僑只能bga拆焊台嗎?有推薦或二手想買一個入門回來學習

网友A:
不一定可以先測量南橋供電是否有問題

网友:
BGA失敗率很高~
除非用專用機台還有經驗累積~

因為不知道每片板子跟晶片的加溫特性,很容易加溫下去不還會動,就一直加熱直到爆錫爆板!
回焊時也是如此~

如果完全沒有拆BGA的經驗,建議你先用熱風槍去找片顯卡,嘗試把顯存拆下 植錫再回焊,有點經驗再去玩南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可以先測量南橋供電是否有問題

我有量電桿也是短路 是不是兇多吉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量電桿也是短路 是不是兇多吉少@@

如確認短路可用燒機法下去查

网友B:
回焊BGA,最好先烤過除溼。不然有可能ˋ直接爆板給你看

如果確定那個位置是電容短路的話,可以嘗試從那個位置送電~0.1A~0.5A~慢慢加上去~
再找高熱位置

楼主(2023-02-11):
引用 网友B:
回焊BGA,最好先烤過除溼。不然有可能ˋ直接爆板給你看

如果確定那個位置是電容短路的話,可以嘗試從那個 ...

我試一下 發現是南橋發熱 看來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