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給03年的老 solio加裝行車顯示電腦

楼主(2023-01-11):
前天在網上訂的OBD1用的行車顯示電腦
這種能用在2008年之前老車用的行車顯示電腦不好找
尤其台灣太子國產的玲木老車更不好找,跟日規不同.
網上一些能接2000年日規玲木的obd診斷器,接台灣玲木都不行
這個則是連最早初期2000之前的都能接

楼主:
剛仔細看了一下說明書,這台根本就能拿來當診斷電腦使用
能一次讀全部的故障碼更能清除故障碼
待機的吃電模式也能作選擇,不過我是直接用obd 上的斷電開關來關閉, 不使用待機模式

网友A:
請問 OBD1用的行車顯示電腦 汽車沒啟動是否會耗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OBD1用的行車顯示電腦 汽車沒啟動是否會耗電

可以調到最省電的待機模式,不過我是直接按開關關掉即可.只是開車時還要去打開電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調到最省電的待機模式,不過我是直接按開關關掉即可.只是開車時還要去打開電源. ...

你試看看開這台OBD時,看看手機是否有抓到新的藍芽裝置,

若有的話可以裝TORQUE這個APK,就可以在行動裝置上客制化更多的顯示資訊,

我的用了2年後有點怪怪的,拆開檢查才知道有內建藍芽,也能連上,

當時賣家還說沒有藍芽功能,害我一直看小畫面,現在可以用舊平板來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試看看開這台OBD時,看看手機是否有抓到新的藍芽裝置,

若有的話可以裝TORQUE這個APK,就可以在行動裝置 ...

感謝,我有用elm327接過,無法連線成功,反而用機車診斷電腦還能連接上去,今天再來試看看這台有沒有內建藍芽.

楼主:
來測試一下停機後的待機電流是多少?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車子沒有真的在路上跑
水溫顯示的數值跟實際數值對不上?
還是有什麼地方作設置?
目前還沒有實際開上路,都只是原地發動而己
等開出門試幾天再看看.
而待機電流測試的結果是停車時吃電為0.07A左右
也不知道算不算吃重電,反正我是直接關機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試看看開這台OBD時,看看手機是否有抓到新的藍芽裝置,

若有的話可以裝TORQUE這個APK,就可以在行動裝置 ...

剛剛去測是有顯示一個藍芽裝置
但連線一直都顯示無法連線?
會顯示連接碼,但每次都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去測是有顯示一個藍芽裝置
但連線一直都顯示無法連線?
會顯示連接碼,但每次都不同

我的是顯示JDY-31,我試了0000,1234,之類的就連上了,

可能版本不同,有不同的改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顯示JDY-31,我試了0000,1234,之類的就連上了,

可能版本不同,有不同的改變吧. ...

國產太子作的車子,電腦連線用的是特規
日規車用沒問題,但我試連這台就是連不上去
這些obd連線的通訊端口是有專利費要付的
所以這台把自1996年後所有obd用的通訊協定全納入
若照正式生產工廠來說,要付極高的權利金
這台就是obd小電腦裡的山寨機,一毛權利金都沒有付
把能用的全都用進來.
所以這台在上面完全沒有廠牌與製造商資訊
那裡做的,用的是什麼晶片,連出產的工廠全都沒有
但這台在淘寶上的介紹說明裡有說,到目前2022年止
99.9的車子都能順利連線
反倒是能讓這台接不上去的車子才真的是稀有,鳳毛鄰角..
愛玩老車甚至是現代新車全都能買這台來用.

网友:
這台應該是S2或G12吧,我們5/5.5代camry社團裡有幾位都有買,我也想買來用用

楼主:
今天來試試這台在市區這樣走走停停的吃油狀況

目前開了33公里多,吃了2.4公升的汽油

市區沒開冷氣下每公升跑13公里左右,算很省油的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