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監視器鏡頭基板上端子接口的作用

楼主(2023-01-11):
最近因為監視器鏡頭壞了所以稍微研究了一下相關的知識,但有點問題上網也搜尋不到,就是圖片中紅匡的 CGX 和 GSP 分別有何作用?感謝

O1CN01w6JI2W26xvw2aZFrv_!!853837729 (1).jpg

网友:
CGX 和 GSP 可能不是縮寫, 而可能是C,G,X和 G,S,P 所以你才查不到.

网友A:
只要知道模組型號, 直接到原廠查就可以!

EX: Port Interface
https://www.vatilon.com/producti ... ?templateId=11336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知道模組型號, 直接到原廠查就可以!

EX: Port Interface

感謝2位大大回覆,一般的 (CDS).(IR-CUT).(-V-+).(drlumg).(DPC G MOT) 這五個基本接頭很容易找到說明但我找遍網路也沒有查到 (C.G.X )和 ( S.P ) 的用途是什麼,原廠規格也沒標示用途所以才想請問知道的大大這二組接腳的用途為何?還是希望有知道的大大能簡單的說明一下,感謝

网友B:
這個能研究什麼 ?

三樓給的網站就能查到了,切換模式使用,現在新鏡頭預設都是AHD,有的廠商會做 CGX 這條線

老主機不支援UTC,不能叫出鏡頭OSD選單,接上鏡頭會無法使用,故保留 CGX

网友:
這個比較像是 A4CB-8532EV732
要有正確型號會比較好查!
一般來說, 只要能找到原廠的技術手冊, 裡頭一定會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能研究什麼 ?

因為初次接觸這些鏡頭模組所以對板上的印刷代號不是很瞭解,我自己從淘寶買了一點套件和線材回來自己組,原本我搭配的選單線是採用DRLUNG這很容易理解其作用,而網頁上也有說明腳位用途,但卻沒有說明CGX的作用,所以我不清楚CGX這是用來做什麼用的?在我拆開了另一台是採用指撥開關來設定的舊鏡頭時,機板上面標示的腳位是(DPC G MOT ),因為有線材接腳可以用電錶量測,所以我能知道 (DPC G MOT)是指撥開關的對應腳,由於新舊二個板上的代號標示不一樣,所以才來請問各位大大 (CGX和SP)是什麼用途?雖然新的機器我是選擇有選單的線材來搭配,直接接上(DRLUNG)就能用,也不需要用上(CGX和SP)端子,但我想多學點知識也是不錯,所以就上來請問懂大大來解惑板子上各對應端子的用途了.....

三樓給的網站就能查到了,切換模式使用,現在新鏡頭預設都是AHD,有的廠商會做 CGX 這 ...

感謝大大回覆,原來是對應我原本板上的 DPC G MOT 端子腳位(用指撥開關選擇輸出訊號模式,另一台鏡頭模組,上面標示就如我附圖上所標示的 DPC G MOT 而非 C G X),不同家出的商品在標示上不一樣真是有點麻煩,網路上的資料也不多,本來還想要找個時間來量一下(DPC G MOT)與線的對應腳,這下可以省了一些事,真是感謝大大提供的資料......那最後請問大大(S P) 又是有何作用?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