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D 燈泡閃爍 型號 FEIT CEOM60/3K/4/TW

楼主(2023-01-12):
廠牌:FEIT electric
型號:CEOM60/3K/4/TW
症狀:閃爍,拆開看是兩並6串,其中一串(A)會閃。

使用設備:二代 iFix RT300M LED背光測試儀

使用LED測試儀測定,單顆LED都會亮,單串(A串6顆)LED也都會亮,都不會閃爍。
不過單顆測試時,有兩顆LED A5, B6 電壓稍低,其他LED都是精準 8.0V。

看來只要電壓夠大,應該是都會正常亮才對,有問題的話應該兩串都會閃。
為何A與B兩串並聯,卻只有A串會閃?

我不懂電路,如果可以的話,請簡單說明。感謝您。

補充內容 (2023-1-24 02:11 PM):
取得一個相同型號燈泡,LED檢測都正常,應該是驅動電路故障。

网友A:
假設兩串 LED 分別 以 LED 測試儀提供的電流輸入獨立測試,
A 串電壓為 8.0x5 + 6.3 = 46.3V
B 串電壓為 8.0x5 + 6.8 = 46.8V

但實際上,A 串與 B 串是並在一起,
所以 A 串的電壓與 B 串的電壓是一樣的。
為了要達成一致的電壓,
A 串的電流要增加,B 串的電流要減少,
最後達成平衡而有相同的電壓。

由於 A 串的電流增加超過了額定值,
A 串上的 LED 將會加速老化,
A 串上較弱的 LED 可能會產生下列狀況而產生閃爍現象:

由於過電流,溫升造成形變,拉扯而斷線。
斷線後,電流停止,溫度降低回復原狀,線路又重新接上。
如此重複循環,直至貼片 LED 內部線路完全燒斷。

所以要修復這顆燈泡,
先將 6.3V 與 6.8V 換成相同電壓的燈珠,
0V, 3V, 6V, 9V 其實都可以,
重點是額定電流要夠大,大於現有電路上的電流。

如果換新之後,還是會閃爍,
就要找出那些閃爍的 LED,
可以將測試電流調到略大於額定電流。
或許用 120% ~ 150% 持續 10 ~ 30 秒鐘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設兩串 LED 分別 以 LED 測試儀提供的電流輸入獨立測試,
A 串電壓為 8.0x5 + 6.3 = 46.3V
B 串電壓為 8. ...

感恩。

我找個時間,先把 A5, B6 短路,看看能不能治好閃爍。
成功的話,再找LED晶粒或是其他元件來替代。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恩。

我找個時間,先把 A5, B6 短路,看看能不能治好閃爍。

初步測試成功,將兩個異常的LED(A5, B6)接點短路,燈泡就不會閃爍了。

之前以為閃爍都是恆流電路問題,沒工具可拆燈泡鋁殼,就直接丟回收。
沒想到閃爍也有可能是LED老化造成。
這次才注意到LED燈珠啟動電壓會因為老化而變低,還是會亮,但是一顆就會影響到整體電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初步測試成功,將兩個異常的LED(A5, B6)接點短路,燈泡就不會閃爍了。

之前以為閃爍都是恆流電路問題, ...

今天又收到一顆燈泡,症狀通電不亮。

型號:億光 Everlight LBA/72Q/16W/865/UN/E27, F6500, 2017/5

開蓋檢查,有四顆LED內有黑點,我用簽字筆標記加黑。
測定之後,只有標記的四顆不亮,其他電壓都差不多。
電路是 4顆並聯為一組,單組工作電壓 5.2~5.3 V。共12組串聯。

所以,只要有一顆體質較弱的LED掛了,就會連帶該組其他LED電流增大,很快就整組累死了。
短路這一組的電路之後,燈泡可以正常點亮。

网友:
億光目前碰過的燈版有這幾種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收到一顆燈泡,症狀通電不亮。

型號:億光 Everlight LBA/72Q/16W/865/UN/E27, F6500, 2017/5

症狀:不亮燈

型號:舞光DanceLight,LED-12DOP12WR1(暖白)

設計為 25s,單顆LED測量點亮電壓為 2.8V。
因為是全數串聯,只要有一顆LED晶粒燒掉就不會亮燈,檢查後發現就是這個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症狀:不亮燈

型號:舞光DanceLight,LED-12DOP12WR1(暖白)

症狀:不亮

型號:家樂福,不明型號。
14s,LED工作電壓 2.7~2.8V,串聯線路。
只要有一顆(編號LED4)故障就不亮。該位置短路即可。

楼主:
型號:亮博士,REC-LED-14W/HHD 60Hz 1906ML 1925

燈泡不亮,LED燈珠都正常,應該是恆流驅動電路異常。
燈板上面標註 3*8,測試後就是8s, 3p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號:亮博士,REC-LED-14W/HHD 60Hz 1906ML 1925

燈泡不亮,LED燈珠都正常,應該是恆流驅動電路異常。

ORANGE/ MARCH/亮博士/REC LED 13~15W燈板都同個模樣,驅動是BP2328A,就差在每家驅動電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