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ADATA SU750 256G 請問一下開卡問題

楼主(2023-01-12):
電腦開機時偵測硬體時會等一段時間,也偵測不到SSD的型號,BIOS 也看不到SSD的型號

上網看了一些開卡修復影片

想試試看自己學修復,GOOGLE一下 找不到 RTS5733DMQ 這個開卡軟件

看電路板上沒標ROM,想問一下ROM短接的點是哪2個點

上來詢問大大們,先感謝看完我的問題

网友A:
https://www.usbdev.ru/files/realtek/rts5733dlssdmp/
這篇參考看看(配合google translate),沒有後綴DMQ。最下面的超連結也是很有幫助。

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了~

樓主提供的照片PCB印刷是SU650,也只能死馬當活馬醫。

Realtek RTS5732DL主控固态硬盘开卡教程 by lsf16888

這是另一個解決方法,但我是覺得不值得。

找出支援該flash的主控,改成隨身碟比較實在。
[维修经验] 螃蟹RTS5733DL固态硬盘,曲线救盘案例  by 会员1337906

補充內容 (2023-1-14 02:21 PM):
更正:國外拆解圖su750的PCB印刷與樓主刊登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usbdev.ru/files/realtek/rts5733dlssdmp/
這篇參考看看(配合google translate),沒有後綴DMQ ...

感謝大大告知,這文章有看過,就不知ROM短接的點是哪2個點好下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告知,這文章有看過,就不知ROM短接的點是哪2個點好下手了。

翻譯看內容,JP2機率高。

SSD MLLSE 256GB -> 128GB, помогите с прошивкой контроллера RTS5732DL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