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1996 TERCEL 1.5 豐田車亮電瓶燈

楼主(2023-01-12):
更換發電機碳刷(與不銹鋼內六角螺絲)

亮電瓶燈
(電壓不足14)
1996 TERCEL  1.5
拆發電機
細砂紙磨一下
新舊碳刷比較
更換不銹鋼內六角螺絲(以免划牙)
發動已不亮燈
發動後發電機之電壓....(sorry這張照直式放)

网友A:
請問:
也有一台老 TERCEL, 行駛中電壓有到14V,
但只要停紅燈(或是開大燈)怠速就會降到 13V 以下,
這是碳刷損壞的前兆嗎?
還是負極線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也有一台老 TERCEL, 行駛中電壓有到14V,
但只要停紅燈(或是開大燈)怠速就會降到 13V 以下,

未亮燈應該還好,, 這台車是家人的車因為準備要汰換新折五萬 不想再花錢,,,,

那如果你開冷氣的話 車子是否更抖動,,或許可考慮1-2條接地線

网友B:
頭又大的發電機設計都這麼人性化嗎?很少看到這麼好拆好換的碳刷

樓主您如何放鬆皮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頭又大的發電機設計都這麼人性化嗎?很少看到這麼好拆好換的碳刷

樓主您如何放鬆皮帶? ...

皮帶螺絲  一顆調整鬆緊度,一顆是固定在架子上,,鬆開即可,,不過發電機要從下面拿下來,,拆碳刷比拆發電機還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