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RUMO 泰爾茂 ES-P110 血壓計無畫面維修(保養)

楼主(2023-01-12):
這台TERUMO泰爾茂ESP110血壓計是長輩專屬機,經過數年的使用後發現無畫面,長輩以為是壞了又跑去買了一台,因此這台就這樣放著數年。

拆開後裡面零件很新,這時才看到後面有電池空間(圖中已經拔除電池)

翻過看發現電池室被一張貼紙遮住。撕掉貼紙就可以看到蓋子

查了一下,裡面的電池應該已經被換過了,原裝是很貴的NiCd AA串連電池組

故障的鎳氫電池

原廠電池600mah就要450元

由於小弟有點焊機,所以就去買四顆便宜的鎳氫來製作(1000mah),花費不用200元

電池完成圖

接上新電池後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這台是進口貨,設計上很方便,量測也比另一台快速。那張貼紙不應該貼在那裏,讓人摸不著頭緒。另外,這台是可外部插電機種,電池故障應該要顯示,而不是沒有畫面,會讓人誤以為故障

网友A:
有點焊機,建議去買那種低自放的AA電池(進口品牌)來組成電池組會比較好。

网友B:
建議您去衛生所 或其他醫療機構量測比對一下血壓值
收縮壓與舒張壓(高/低壓) ,一般差距介於 40~50間較理想
您這103值有點疑慮
純建議,無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焊機,建議去買那種低自放的AA電池(進口品牌)來組成電池組會比較好。

這個就是低自放的鎳氫,特別挑低容量的。剛組好用5.2V充,電流只有30-40ma,表示電池接近滿電,從對岸出廠到我手上沒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您去衛生所 或其他醫療機構量測比對一下血壓值
收縮壓與舒張壓(高/低壓) ,一般差距介於 40~50間 ...

拍謝,照片中是我第一次弄錯方向,管子應該要朝上,不是像照片中那樣...
後來再量測一次就正常了,感謝提醒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