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旭光 EDRH 15W 6000K 1150lm 190520B23

楼主(2023-01-13):
廁所嵌燈之前壞   放半年待有空檢測
看來看去也沒什東西   電壓19.3也太低......
燈珠也都正常...
恆流驅動芯片BP2326A疑慮   買了5顆一換上果然....

型號規格

電壓過低  微亮?

燈珠檢測

電路正反面

2835 晶片LED

更換驅動芯片

規格芯片(網路查詢)

插電測試完修

网友A:
我家的LED 燈都是遇到壞燈珠比較多說

网友B:
感謝分享!

旭光還蠻有良心的,規格都印給你看。

嵌燈比起一般E27LED燈泡容易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LED 燈都是遇到壞燈珠比較多說

我覺得不只嵌燈,連t8燈管的驅動模組都很容易壞 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分享!

旭光還蠻有良心的,規格都印給你看。

可是這個驅動芯片 我剛開始看的時候也很模糊,,,這東西實在不值得維修,,只是好奇心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這個驅動芯片 我剛開始看的時候也很模糊,,,這東西實在不值得維修,,只是好奇心研究一下 ...

若是燈珠故障還可以找別顆殺雞取卵,IC的話就要考慮一下經濟效益,但成功的話成就感無價~

网友C:
當初也是出於好奇心拆開一顆損壞的E27 LED球泡燈,用指針型電表測量發現全部點不亮,以為恆流驅動板故障,但是測量有電壓輸出幾伏特忘了,仔細看LED有黑點,就用鑷子將其短路就全亮了。

後來上網購買2835燈珠才發現有3v 6v 9v…,當初沒注意買了6v的來更換,但是過了一陣子又壞其它燈珠,就丟在旁邊沒處理了。

去年收到壇內前輩贈與的故障電源供應器,拆開用電子顯微鏡檢視pc板錫面和smd零件,順手看了一下led燈珠原來內有串連三芯絲,之前買的2835燈珠只有兩芯絲,原來我買錯了燈珠,哈哈!

网友:
我知道方向了,改天來修手電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當初也是出於好奇心拆開一顆損壞的E27 LED球泡燈,用指針型電表測量發現全部點不亮,以為恆流驅動板故障, ...

歪樓提問一下
哪個"電子顯微鏡"可看到內部三燈蕊
可否分享一下子顯微鏡"長相照片,聞香一下

感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若是燈珠故障還可以找別顆殺雞取卵,IC的話就要考慮一下經濟效益,但成功的話成就感無價~ ...

IC一顆 10元左右
應該還值得修吧

网友D:
哥的功率計從來都不斷電嗎 ?
不然,怎測試瓦-時數這麼驚人 !

网友:
網搜找 "BP232ˊˊA"時
也看到了一篇 "小喇叭"大大的文章
也蠻豐富的介紹維修LED過程
貼個連結,大家共欣賞

LED GE 14W LED bulb failed, driver IC GI4NF, 奇異廣角光八爪星 LED 14w
https://xiaolaba.wordpress.com/2019/04/06/led-ge-14w-led-bulb-failed-driver-ic-gi4nf-%E5%A5%87%E7%95%B0%E5%BB%A3%E8%A7%92%E5%85%89%E5%85%AB%E7%88%AA%E6%98%9F-led-14w/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的功率計從來都不斷電嗎 ?
不然,怎測試瓦-時數這麼驚人 !

是的,我未歸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IC一顆 10元左右
應該還值得修吧

IC故障,怕是部分燈珠也老化、光衰得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歪樓提問一下
哪個"電子顯微鏡"可看到內部三燈蕊
可否分享一下子顯微鏡"長相照片,聞香一下

6V led燈珠

9V led燈珠

网友E:
第一次看到電壓不足是晶片損壞造成。一般維修者都會懷疑是回授部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看到電壓不足是晶片損壞造成。一般維修者都會懷疑是回授部分故障

其實電子方面我不是很懂,,,,只是矇到,或許向樓上說晶片光衰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歪樓提問一下
哪個"電子顯微鏡"可看到內部三燈蕊
可否分享一下子顯微鏡"長相照片,聞香一下

我在淘寶購買的"電子放大鏡"可以看的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C故障,怕是部分燈珠也老化、光衰得差不多了?!

小弟單純的看著結果,卻未推究前因,因此喪失完整維修的宏觀成本
您是對的
P大思維更進階,精準的考量了前因後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單純的看著結果,卻未推究前因,因此喪失完整維修的宏觀成本
您是對的
P大思維更進階,精準的考量了 ...

ericchou大繆讚了~我只會用萬用電源版代換而已

只是常看wet大的維修實例,換燈條都是全換,所以推測剩餘的也是壽命堪憂。

還是要由行家根據維修數據來解答這個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