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集品6247 電源燈開關開關,黑畫面,背光正常

楼主(2023-01-14):
大門外漢請教
家中一台老電視集品6247最近黑畫面(有亮背光,不斷暗亮切換,亮的持續時間比較久),電源也是在閃,
怕用寫的不清楚,特別有錄制一小段影片
https://youtu.be/GS9iaaI2Gfs
原本閃的時間比較短,一陣子後就會正常有畫面可正常收看,
然後漸漸的等到電視變正常的時間越來越久,最終就變成持續一樣的狀況,就再也無法正常收看了。
而且這種狀況出現的時候,搖控器無法關機、操作,選單也喚不出來。

其實也有另一台同時間買的集品的6232,最近也開始有這種情況,所以想問看看有沒有人遇過,
可能會是哪邊壞掉?

型號

型號

拆開全機

拆開全機

主板

高壓板Master

高壓板

高壓板

高壓板Slave

高壓板

高壓板

屏型號

屏號

屏號

邏輯板

邏輯板

邏輯板

有用三用電表量過電壓

12v

12v

12v

23.8V

23.8V

23.8V

量這24v的時候 ,伴随著電源切開,會由23.8短暫跳到24.5V又跳回來

24.5v

24.5v

雖然知道這台年代久遠,料也早以斷光光
本著物盡其用的精神
有查過本板的文章,直覺大概只剩改公板一途有機會能續命
本來準備要買公板來改改看,結果發現高壓板有兩塊,
跟板上的不同,
想請教有沒有人有經驗的? 請問用公板也可以支援兩塊高壓板嗎?
這個有機會續命嗎?

感謝大家

网友:
閃爍的時候,量測電源板所有腳位電壓(24v 12v 5v 5vsb)看看有無正常 先排除電源板
這情況看起來像是主機板故障比較沒錯
這種左右都有高壓版的叫做雙擊式...也好久沒修過了 因為都直接回收掉不碰了現在都led背光了
左右高壓版通過白色軟排線做訊號同步的溝通(發送點燈+亮度調節的信號),然後接回邏輯版上面
如果想把主機板改公版的話,要先把接回邏輯版上面那條白色的軟排線,定義抓出來(亮度調節以及背光開關訊號)
左右兩塊高壓版留著不動,把邏輯版上的控制訊號(開關+亮度)接回公板(主機板)就可以了
大致上是這樣

楼主:
大家好
小弟第一次嚐試diy, 沒什麼電子維修的背景基礎,一切自學,請大家多多包含。
最近買來了一塊公板 SKR.03 T.RD8503.03+遙控器+7鍵+屏線,來作換公板的嚐試,
比照教學文件把待機5v接P ON 的方式想要直接驅動電源板,好取得12V 與24V來驅動公板與高壓板
但是接了沒反應,串接1K電阻也不行,
由於這台是雙擊式EEFL燈管當背光的架構 ,
跟現在用LED當背光的架構有所不同,不曉的有什麼方式可以直接驅動電源板來取得恒定的12V與24v?
附上電源板的一些測試數據

電源板電壓

電源板電壓

如上圖所示
第一行是原機原板接上的時候,電源板上的12v 與高壓24v都是有持續出來,只是受控原主板的問題造成螢幕亮->暗->亮->暗的切換,
而且是一插電就是這個狀況,無待機狀況

第二行是電源板斷開主板的接頭後測的結果,僅測得待機5v,剩下的12v 跟24v 都是沒有的

第三行是把P ON 直接串接待機5v的測得值,12v 跟24v 都沒有,也有試著串接1k電阻

雖然目前無採用上述方法無法直接驅動電源板
但仍有簡易測試公板/屏線/T-con是否能搭配

先用12V 2A的變壓器直接接公板,並上屏線->T-con

然後原電源板透過接原本的主板插電後驅動取得12v與24v,當然這個狀況就是開機後螢幕就會亮->暗->亮->暗不停切換 ,就是原本的異常問題

然後在螢幕亮的當下確實有看到公板的操作畫面了,也能用附的遙控器操作選單,足見公板/屏線/T-con/高壓板 都正常

就剩下直接驅動電源板的12v與24v ,跟 點亮螢幕的訊號

拜託大家幫忙,謝謝

网友:
+5vs接P 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小弟第一次嚐試diy, 沒什麼電子維修的背景基礎,一切自學,請大家多多包含。
最近買來了一塊公板 SK ...

難以釐清這現象是否電源板故障?

我自己有台國際牌32吋CCFL背光電視,
改公版後,12、24V也會間歇輸出,
原因是電源板輕載時會進入保護模式(or省電模式? 不確定正確名稱是甚麼),
要讓12、24V持續輸出,必須要在12、24V輸出端分別接上30W/24V燈泡,

最後,乾脆捨棄電源板,
改用DC 12V 60W電源適配器(變壓器),
(因為我連背光都改LED,只要用12V就可驅動公板+背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難以釐清這現象是否電源板故障?

我自己有台國際牌32吋CCFL背光電視,

感謝導引,可能真的跟負載保護有關,後來把下圖右邊待機5vsb的那6pin 的那些留在主板的插槽上,
然後再接線短接P ON與待機5vsb後,真的強制起動成功了
如下圖,總算取得強制的恒定電壓12v 與24v

後續就是把12v 接上公板 ,及把點亮面版的訊號再接到高壓面板的Master 中的腳位就可以點亮面板了

雖然畫面跟原本的比較起來有點點糊,特別是比較細的字  ,不過至少遠看還ok

可能再試一下公板的參數試試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