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KG271 有個管子燒穿跪求型號

楼主(2023-01-15):
圈圈的位子是壞掉的管子
正方形的芯片也更換過...因為前面管子擊穿直接把正方形那個芯片燒出一個洞
掏寶有請人找過IC但是買回來一裝上就冒煙
再請大神們分析分析這是什麼管子,謝謝

网友:
猜猜看是不是 NIKO-SEM N-Channel MOSFET P5002CMG

規格書第二頁下方說明

网友A:
用#2 Lazy 提供的 P5002CMG  查到這個
https://world.taobao.com/item/656801775021.htm
感覺 P5002CMG  可信度很高
印自特徵 底線 右側線 相似
該店商品推薦  恰巧就有 AUO P303-19
(商家貨物屬性 彼此有些關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 Lazy 提供的 P5002CMG  查到這個
https://world.taobao.com/item/656801775021.htm
感覺 P5002CMG  可 ...

感謝各位回復,p5002cmg我有裝上去過,但一通電就馬上boom,也查過電源板及驅動板皆無短路現象
在想是不是管子的後端有元件短路,但用燒雞加上熱成像完全看不到有發熱點,該點位的1腳打二級館檔有將近1.254v,不曉得是否這是異常的,也擔心是不是又燒那顆auo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