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怎麼用簡單的方法移除殘缺的浮水印色塊?

楼主(2023-01-16):
https://cocdig.com/docs/show-post-10519.html

上方連結有一個充電器的電路圖,圖中原本應該有個粉紅色的浮水印,應該是發立者自行有移除一些,不過這樣看起來更難看,我沒有PS軟體,也不會操作,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簡便的把剩餘色塊移除?

网友A:
我不知道這電路圖的什麼檔案格式
如果小畫家可以開啟這檔案
我通常都嘛土法煉鋼
使用小畫家把圖片放大
再剪取圖片上底部的白色區塊
將浮水印遮蔽

网友B:
牛的話,
會用PS先選將要去掉的顏色用魔術棒選取後刪除..
接著, 再將對比/亮度調高, 消除殘色..

网友C:
網路上下載PhotoCap 6.0, 載入圖片後放大圖片 用魔術筆工具 差異度調到42 PXL
點選您不要的顏色 按delete鍵久可以了.完成後另存JPG即可 ....
這樣還蠻快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這電路圖的什麼檔案格式
如果小畫家可以開啟這檔案
我通常都嘛土法煉鋼

哈哈!我覺得連結那張圖可能是你貼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的話,
會用PS先選將要去掉的顏色用魔術棒選取後刪除..
接著, 再將對比/亮度調高, 消除殘色..

讚!既然這次牛大改好了,請把原檔壓縮起來用附件傳上來好嗎?因為原圖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網路上下載PhotoCap 6.0, 載入圖片後放大圖片 用魔術筆工具 差異度調到42 PXL
點選您不要的顏色 按delete ...

謝謝!如果PhotoCap 不用錢我再下載回來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如果PhotoCap 不用錢我再下載回來試試看?

這個軟體是免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軟體是免費的,

讚!我含慢賺錢,軟體我都找免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讚!既然這次牛大改好了,請把原檔壓縮起來用附件傳上來好嗎?因為原圖比較大。 ...

來... 試試看能不能用..

网友:
我也是小畫家 同#2 TSAI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比較 直覺操作但是 有對齊上比較煩
所以 直線部分盡量以框列再拉延伸  這樣 線條不僅自動對齊連粗細也能一致
例如: D6 / C10 / R9 原稿線條粗細不一致 以此法修正
字的部分 沒有好招 只有複製貼上

网友D:
阿斯......影像處理軟體......都不會......就只會一種......佛頭嚇

吸管工具分析紅色,取樣三個點。
RGB數值分別是
(248,158,156)
(254,151,155)
(252,158,161)

阿......不會吧
馬上調(四聲)出紅色色板

步驟是圖層->影像->套用影像->色板選紅色->搞定

不對呀,還有一點雜質。
複製新增一層,圖層混合模式選,實光。好了,總共花了......5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阿斯......影像處理軟體......都不會......就只會一種......佛頭嚇

吸管工具分析紅色,取樣三個點。

存jpg檔,放大看還是會有雜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存jpg檔,放大看還是會有雜質。

真要搞到非黑即白,鋸齒邊就出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斯......影像處理軟體......都不會......就只會一種......佛頭嚇

吸管工具分析紅色,取樣三個點。

直接傳到論壇會自動縮圖成1024*x,原圖檔是1754*641,可以把原圖檔壓縮再傳上來供有需要的人下載。

网友F:
這張電路圖原稿有個錯誤 [D7--L2]   與  [D5L1--Q1]   是各自線路不相連

D8 原稿零件名用小寫 2Xμf▓▓1004C   ==> 真實零件應為 UF1004CT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傳到論壇會自動縮圖成1024*x,原圖檔是1754*641,可以把原圖檔壓縮再傳上來供有需要的人下載。
謝謝 ...

蛤...
有痞友要嗎?

105.87 KB, 下載次數: 15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張電路圖原稿有個錯誤 [D7--L2]   與  [D5L1--Q1]   是各自線路不相連

D8 原稿零件名用小寫 2Xμf▓▓10 ...

讚!還順手幫忙除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