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HILIPS 50PFH5010/96 液晶電視待機紅燈不亮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3-01-17):
PHILIPS 50PFH5010/96 液晶電視待機紅燈不亮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PHILIPS 50PFH5010/96

2.故障情形~插電後待機紅燈沒亮也無法開機(此台設計開機後無燈號顯示),消耗功率約1.2W

3.內部照

4.電源/LED背光驅動板~~初步量測5VSB正常

5.主機板~確認各組IC供電,降壓IC輸入/輸出電壓正常

6.T-CON

7.面板型號

8.懷疑是開機記憶IC故障或是韌體異常造成,上網徵求韌體用燒錄器COPY一顆4M FLASH ROM

9.U103 GD25Q32 4M FLASH ROM更新OK

10.待機電源紅燈亮起,待機消耗功率恢復為0.2W

11.開機畫面正常

12.熱機測試數小時後突然斷電無法開機又出現新的故障,重新檢測電源板發現PFC電路區塊有一顆105(1MΩ)電阻R30有點黑黑,用電阻檔檢測已不導通

13.拆一顆相同電阻焊回OK

14.組裝最終完修測試畫面

楼主:
徵求來源
請求火力支援 PHILIPS 50PFH5010/96 韌體程序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681-1-1.html
1.自救~用CHIMEI TL-49A100 韌體測試OK,但是機主不同意

2. 2# LONG大大提供~PHILIPS 50PFH5060/96韌體測試OK

3. 4# EdwardHsu123大大提供~PHILIPS 50PFH5010/96韌體測試OK

网友:
電影「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中,Jack 有一句著名的台詞:
我一直在活著一場似曾相識的人生。每個我到的地方,我都覺得仿佛曾經來過。

這種此刻彷彿曾經發生過的感覺 ... ...
原來是三天前的另一機種發生過
CHIMEI TL-42LF5D-500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686-1-1.html

以為有甚麼超能力發生  準備看看彩卷...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