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ynology DS415+ 不開機

楼主(2023-01-17):
最近收到要更新DSM信件, 結果發現 Synology DS415+ 突然不開機 按下POWER鍵沒有反應

拆下主機版發現一處有燒毀的狀況
結果搜尋到yves文章...  損壞點完全相同! 燻黑狀態竟然也差不多!!  (看來是不能指望修復)
** 請問原本硬碟資料可以導出? 或是能夠直接讀出嗎? **

网友A:
最近剛處理DS718+轉成DS723+
只要是DSM的版本相當的話,硬碟直接換過來就可以了
若DSM版本差太多,也會跑 migration的功能,事後再把不相容的套件重裝過就好了

前一陣子玩黑群暉,把一台宏普(Thecus)的N4200(4bay)舊機改裝成DSM7.xx的群暉,DS718+的硬碟OK,但主機有狀況
一直會把第一槽的硬碟離線,變成陣列降級

試著直接把硬碟裝入我改的黑群暉,竟然認得,陣列也重建成功,所有設定都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剛處理DS718+轉成DS723+
只要是DSM的版本相當的話,硬碟直接換過來就可以了
若DSM版本差太多,也會跑 m ...

感謝告知...  壞了就是怕資料不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告知...  壞了就是怕資料不見

用NAS最怕的就是這點,硬碟沒壞,陣列好好的,但主機故障而且機型年代久遠,買不到了

資料雖然也有可能透過其他的linux方式讀出,但linux系統不熟的話,也是麻煩
資料量要是很大,光是備份複製也是要花很久的時間

能直接買一台有相容的主機,硬碟換過去就行,真的是很省心

楼主:
原廠表示... 應該可以!! 馬上又訂了一台  等待到貨

感謝您的來信。
只要硬碟都健康且相容,您就可以透過硬碟轉移來移轉資料。
我們建議選擇相同套件架構群組的新機做移轉,DS415+ 使用的套件架構為 Avoton,屬於群組 3,
同樣 4 bay 的機型,您可以考慮 DS420+ (使用 Geminilake,群組 3) 或 DS923+ (使用 V1000,群組 3),
硬碟轉移後用 Synology Assitant 搜尋結果若為「可移轉」,就能轉移所有資料夾與大部分的系統設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廠表示... 應該可以!! 馬上又訂了一台  等待到貨

之前在玩黑群暉時有研究過如何在主機板故障的情況下去做救援硬碟資料!
需要找一台新電腦,然後先在裡面建置Ubuntu 18.04 環境~(好像用USB製作開機系統的方式也可以)
1.確認您的電腦具備足夠的硬碟插槽以供安裝硬碟。
2.將硬碟從 Synology NAS 取出,並安裝到電腦。若使用 RAID 或 SHR 配置,必須將所有硬碟 (Hot Spare 硬碟除外) 同時安裝到電腦。

最後有順利取出資料~

下面是關鍵字搜尋!
如何在 Synology NAS 故障時在電腦上還原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