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N16Q2 黑屏,風扇有轉

楼主(2023-01-18):
WIN10跟新完後開機直接黑屏,電源燈都有亮,散熱扇全速運轉

記憶體及硬碟都拔插完過了一樣黑屏,各位前輩們有碰過這樣的問題嗎?

网友A:
可GOOGLE win10更新黑屏 有很多方法
你外接螢幕有畫面嗎
如果有就更新顯卡驅動程式

如果沒畫面
就把BIOS拆下來重新燒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GOOGLE win10更新黑屏 有很多方法
你外接螢幕有畫面嗎
如果有就更新顯卡驅動程式

有外接螢幕試過也是沒有顯示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讓風扇全速運轉

看來只能BIOS拔起來重刷看看了

謝謝獅子魚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