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pire 4755g 進不去bios

楼主(2023-01-21):
各位大大 新年快樂

想請教一下, 網上標了一台筆電aspire 4755g
但發現進不去BIOS
按f2後, 只會顯示please wait, 然後就進入windows 10,

接外接鍵盤按f2, 一樣狀況

拆掉硬碟, 依然進不去

斷電後, 按著fn + f2 再開機, 顯示please wait, 然後就進入windows 10,

單按f2 再開機, 一樣顯示please wait, 然後就進入windows 10,

接pe 或 win10 安裝光碟, 依然不會從任一樣進入

請問這台該如何順利進入bios, 謝謝!!

网友A:
你F2是按住
還是一直按 這台要一直按

如果你的系統是WIN8.1
關機時就按SHIFT+關機
開機就狂按F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F2是按住
還是一直按 這台要一直按

獅子魚 大, 新年快樂~~

網路上的方法都試過一輪了, 也包含shift +關機

狀況是,開機後按f2是"會有反應的", 就是會顯示 please wait(不是沒按到f2), 感覺準備要進入bios,
但是實際又不給進去, 直接跑windows, 按住f2 或 快速點吉f2, 結果都一樣

OS是 WIN10, 很困惑

楼主:
楊大俠 您好,

照著做了, 但OS(win10 22H2)欠缺 UEFI韌體設定 這一項, 又殘念了...

我發現開機時, 沒有看到post screen

這是bios被閹割過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楊大俠 您好,

照著做了, 但OS(win10 22H2)欠缺 UEFI韌體設定 這一項, 又殘念了...

BIOS有更新過嗎

网友:
也有可能是以 Legacy 模式安裝 WIN10,印象中舊機型用 UEFI 裝 WIN8/10,很難按 F2

更新 BIOS 試試囉

剛 GOOGLE,475X 系列都有這個問題

楼主:
目前的bios是 v2.09

官網看到, 怎麼日期最後的一版本, 還比較舊????
https://www.acer.com/tw-zh/suppo ... amp;suggest=4755g;0

BIOS

2012/12/26
版本:
1.24

2012/04/30
版本:
2.19

2012/04/10
版本:
2.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的bios是 v2.09

官網看到, 怎麼日期最後的一版本, 還比較舊????

就找一版比你新的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找一版比你新的刷看看

電池沒電不給刷...
要再想其他辦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池沒電不給刷...
要再想其他辦法了

我幫你修改跳過電池檢查 更新有風險有可能會不開機
你可以試試看不保證能用1.24版
2.19版
執行WinFlash.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幫你修改跳過電池檢查 更新有風險有可能會不開機
你可以試試看不保證能用1.24版

獅子魚大,

我太晚看到你的回覆,
1. 我直接用土豪金編成器, 刷acer官網的bios, 結果就直接不開機了
2. 刷回原本的bios, 還是不開機
3. 刷你給的兩版bios, 也一樣不開機

附上 原本備份的bios, 不知道會不會有幫助

另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用編成器erase bios, 都會出錯,
是這個bios 有protect嗎??
bios chip 是 25Q32BVSIG, 謝謝

376.86 KB, 下載次數: 3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

我太晚看到你的回覆,

你讀出來的檔案有問題
可能是你的燒錄器沒設定好
去找這套軟體看看
asprogramm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讀出來的檔案有問題
可能是你的燒錄器沒設定好
去找這套軟體看看

用了三套燒錄軟體,一直燒錄測試, 還是不行

主要發現的問題:
1. erase後, 再點blank check, 程式都顯示某個位址 "錯誤", 而且一直erase, 一直blank check, 那個為位址都會變來變去
2. 不管erase了, 點 解鎖後, 直接燒錄, 約4分鐘後, 會顯示成功, 但每次的成功, 好像都是假象, 因為read ic , 都是FF FF FF...,
    有時前兩行不是FF FF..., 這樣是chip比較獨特, 不給燒嗎...謝謝(燒錄前, cr2032電池有拔掉, 用端子夾 夾住chip來燒)

网友:
可能線太長會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