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43吋LED電視故障

楼主(2023-01-23):
過年前回收室撿到一台奇美43"電視,情況如主題!!

經過請問國榮兄,他說99% 是燈管出問題,沒有修過LED燈管的故障,於是上網搜尋發現 維修需要特殊工具,也要購買特定的燈條,沒有放棄嘗試!!
也知道了 LED 有3V 6V 9V 24V 真是很特別(以前一直認為 LED 就是3.2V),這個型號的燈條是 8根燈條,每一條3個燈!! 然後知道這一台電視的LED 驅動IC
是MP3394s ,他的電流最高是120mA,最多可以四通道,每一通道12串 或是16串,由於網路上賣場訊息,搭配電路板上的接頭,我認為應該是12串LED 兩組.
由於,一送電會閃了一下所以判斷應該是其中一組燈故障(我沒有買燈條測試器).

   手頭上有 3.2V 0.5W 燈珠,於是我就焊了兩組 12S 的測試燈組,先使用電源供應 TRACK 功能,讓輸出可以達到48V 限流 120mA,確認自製燈串會亮(真的不好焊),然後接上接頭測試,兩組 自製LED燈串會亮,表示 電路沒問題!! 這樣就可以往 更換燈條的方向!!

  接下來就是使用"取代法"來測試哪一組燈條故障!(其實哪一組燈條故障都無所謂,因為都要"拆下來更換"而且一次兩組都要換掉!),做了"轉接線"送電測試,

結果:
1. 螢幕居然亮了!"但是",我的自製LED燈組卻不會亮!! 量測電壓: 電視機LED 電壓 71V ,我自製的LED 電壓 14V! ----> 我不知道為何如此???

2. 於是我認為 LED 應該是 71V/12S = 6V ,於是我把 兩組12S 自製LED 串聯起來,送電!!
    螢幕卻不亮!  自製LED燈組亮了(沒多久 自製LED燈組溫度過高冒煙,當時太亮使用塑膠蓋子罩住,不知道多亮,溫度多高? ) ----> 我不知道為何會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kawasaki000.pixnet.net/blog/post/220027080-chimei-%E5%A5%87%E7%BE%8E-%E6%B6%B2%E6%99%B6%E9%9 ...

wet大:
    新年好!! 感謝您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B:
antlu大大
我曾遇過,led背光輸出四條線
他是兩條一組,共兩組輸出,用點燈儀試出來大概是60-70v,
但是接到主機板(恆流)上,電壓量起來卻一百多(還好有上電表量)
所以應該是主機板的設計問題,看起來像是並聯,實際上到主機板線路裡面變成串聯
我猜您這樣焊上一片假負載(模擬內部燈條的led),會因為阻抗不同,導致分壓不同,所以才會出現71v-14v兩組不一樣的電壓差距導致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tlu大大
我曾遇過,led背光輸出四條線
他是兩條一組,共兩組輸出,用點燈儀試出來大概是60-70v,

JAZZ大:
感謝您的補充, 我的電路板 接線是 pin 1 2 紅線,兩 pin間阻值幾乎是短路, pin 6 pin 9 白線,所以我才會這樣考慮!! 依據 MP3394S 接腳才會判斷是這樣!!

网友C:
鄉下地方社區搬過來好幾年都很少看到大 LCD 等高價值好物,
原來是被管理員收走賣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鄉下地方社區搬過來好幾年都很少看到大 LCD 等高價值好物,
原來是被管理員收走賣回收... ...

現在的家電購買都包含 安裝 舊家電回收 除非自己去買回來,過一陣子會有一堆"冬天的太陽"被丟出來!! 夏天一過就會有電扇 丟出來!! 常常往回收室尋寶就會有所獲, 就是 蘋果IPAD 不要撿,因為撿了也不能用,有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