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studio display CRT M6496 開機10分鐘後發出爆炸聲後黑螢幕

楼主(2023-01-23):
這台機子是去年買回來的,原本是想做收藏用途,結果開機正常顯示一小段時間後就發出爆炸聲,結果就沒有畫面了,但連接電腦是可以識別出來的
問過家裡附近以前會修CRT的電器行,都已經不願意修理了(我想應該也很難找到料件了吧),本著不如自己嘗試修理的心態,按著官方維修手冊
,終於拆出內部了(一堆灰塵擦了好久)
結果都沒有電容爆漿或明顯的燒黑痕跡,所以想請教痞酷網的各位大大能否幫忙診斷是哪裡出問題
按照原廠測試點以及官方維修手冊測量了電壓,發現有好幾處電壓偏低
180V正常,80V正常,12V正常,6.3V量測6.2V應該正常,5V正常, pin H 6.3V量測6.17V,接下來三色電子槍官方維修手冊說應該要介於65V~85V之間,且應該都電壓相近,但量測都嚴重偏低,pin BL 55V,pin RD 54V ,pin GN 54V
我不太會修家用電器,還麻煩版上的大大幫忙看一下是什麼問題,謝謝。

連接電子槍的背板

連接電子槍的背板

連接電子槍的背板正面

連接電子槍的背板正面

主板總覽

主板總覽

FBT

FBT

CRT管1

CRT管1

CRT管2

CRT管2

副板1

副板1

副板2

副板2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