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暉-架設過程-宏普N4200Pro

楼主(2023-01-25):
前言:
手上有一台宏普(Thecus)的NAS,型號是N4200Pro,機型老舊(2011年式),原廠倒閉,就算沒倒服務也是很差
當初會選用宏普原因有二,便宜跟OS簡單,拿來存檔及設定遠端同步備份,硬體到現在還是頭好壯壯,只是應用軟體經過這麼多年跟別家公司一比簡直是天堂地獄之別,正在發愁這隻完美的雞肋要何去何從時!

意外發現有一群人在玩黑群暉 https://xpenology.com/forum/

註冊進了論壇赫然驚見有人用我所稱的雞肋安裝了新版的DSM7.1xx

既然有前人成功的腳步,那應該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在此也把我的歷程做一個紀錄,分享給想要先試玩黑群暉再來決定要不要買正牌的群暉

準備工具及設備
一、一台NAS,實體記憶體需要2GB以上   (我這裡用的是宏普的N4200Pro)
二、USB容量2GB以上當開機碟                (未來開機需要一直插在NAS上,可以找小容量沒在使用的)
三、燒錄開機檔到USB上的程式               (我用這個imageusb免安裝,也有rufus-3.8,及win32diskimager可用)
四、putty.exe                                        (遠端登入NAS要用的工具)
五、有DHCP功能的路由器                       (這樣才有辦法取得該有的IP)
以上備齊就可以準備開始進行了

下表是合適的硬體選擇,我因為看了有人成功,所以就直接選了這個當做未來要安裝的群暉版本(這是12BAY的)
我想主要是他合適範圍比較廣的CPU

先去下載 https://github.com/pocopico/tinycore-redpill       稍後要燒錄進USB的開機映像檔

開機映像檔下載處

開機映像檔下載處

使用燒錄程式把USB燒錄成開機碟

做到這大致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了,再來就是把USB插在NAS的USB座裡
根據N4200系列有些事項要注意,記憶體容量要夠,另外開機的DOM要先移除(要拆機器),不然他不會從USB來開機
我還遇到一個問題是BIOS電池無法蓄電,造成時間不正確,redpill在編譯DSM時會出錯,換了電池把時間設定正確就克服了

第一次用USB開機,要稍等一下在路由器裡可以找到它的IP,這時的ID是box

有了IP資訊之後,就可以用putty做遠端連線,登入這個box的linux畫面
會有一個警告畫面,這是ssh兩邊主機認證的機制,ˊ直接選"是"就好了

登入的帳號是tc,密碼是P@ssw0rd     (注意帳號密碼有大小寫的區別,密碼裡的那個是零,不是英文的O)

linux裡都是靠手打指令,我把過程的指令貼上,分號(包含)之後的只是註解,想用複製的方式少打指令請注意。

./rploader.sh update                                    ;檢查更新
./rploader.sh fullupgrade                              ;做升級備份
./rploader.sh                                               ;抓出列表,這中間會有選定主機的列表出現,要用在最後編譯DSM時用上

./rploader.sh identifyusb                               ;讀出USB資料並寫入,以下所提的問題都以Y回答,系統會幫你寫入

./rploader.sh serialgen DS3622xs+ realmac     ;選用DSM硬體形式及使用原NAS真實MAC,據說群暉會擋非官方的mac,但似乎沒有

./rploader.sh satamap                                   ;查出手上的NAS的STAT格式並寫入

./rploader.sh build ds3622xsp-7.1.0-42661       ;開始建構DSM系統

中間編譯過程的畫面很長,我就不放上來了,有需要討論的再跟我說吧
倒是要注意,我用redpill 8.xx編譯時有用了update,他的列表名稱有不同,所以自己要用哪一個型號編譯要注意,不能全照抄

./rploader.sh backup                                      ;以下兩個備份(細節是作哪裡的備份我沒太管,我失敗了就重做USB,因為沒畫面可以看)

./rploader.sh backuploader

exitcheck.sh reboot                                        ;指令下完,putty就立刻斷線,再來就是等待黑群暉的現身了

重開機過一陣子,透過路由器可以看到同一個MAC得到的IP,但是後面的ID變成群暉了

在瀏覽器鍵入黑群暉的IP,會出現你買群暉的新開機的相同畫面

楼主:
安裝DSM要選擇適當版本,我已經預先下載在我的PC了,或是這時從群暉官網下也可以

期間會有格式化空間以安裝DSM系統的流程,安裝完成後會再次重新開機
到此就正式進入DSM的部分了

安裝相關設定群暉官網有詳細設定,倒是要注意的是,自動更新DSM版本要改成手動
因為可能新版的異動,版本間的差異,造成黑群暉無法開機,雖然資料都不會有問題,但復原系統還是麻煩,又要擔心資料不小心掉了

到這裡我是完全成功,也亂搞了好幾次,都算順利,
不過困擾的是,只要重開機,N4200Pro它會略過USB,優先從硬碟找開機的部分,而停住無法進入DSM系統
因為沒有辦法外接螢幕,所以也無從改變BIOS的開機順序

我現在的做法是利用硬碟熱插拔的功能,先把硬碟移出,USB開機,約等候10秒鐘,開始進入系統前,把硬碟差回去
這樣倒是也相安無事的用了一陣子

利用年節假期又做了些測試,發現內裝硬碟好像會跟開機有關
之前用的是disksan的USB加一個2TB的舊硬碟,重開機不會從USB開
現在用adtat的USB加一個3TB的舊硬碟,這個重開機會進USB,所以DSM可以隨意正常開關機

看看板上有沒有高手,知道這個點如何突破,那就更好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裝DSM要選擇適當版本,我已經預先下載在我的PC了,或是這時從群暉官網下也可以

USB回報給BIOS時, 可以是Hard Driver/Folppy/removable disk drive
BIOS是可以去改開機的順序沒錯..
但如果改不了.. 也可以從USB的模式著手!

現在已經知道有兩支USB, 一支是可以用HDD模式開機的了..
那... 應該可以回頭比對看看另一支不能開的.. 是什麼模式...

网友B:
Thecus N4100+ 不知道能不能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回報給BIOS時, 可以是Hard Driver/Folppy/removable disk drive
BIOS是可以去改開機的順序沒錯..
但如 ...

感謝提醒,USB我用的是adata,但它直到最近我用了顆3TB才能正常重複開關機
之前搭配同一支,試過2TB,1TB的都是重開機時,硬碟若在硬碟槽,NAS明顯完全沒進作業系統
因為一按電源就會關機,若有進作業系統,要長按電源才會關機(有點像強制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cus N4100+ 不知道能不能裝?

老大可以玩玩試試

拆機暫時移除DOM應該簡單
CPU雖然是AMD的,bootload寫的說x86的機器都支援,覺得有機會成功
不過要找一條ddr 2GB的筆記型記憶體似乎不容易,不然會不符最低硬體需求規格

另外這個CPU有沒有辦法支援到2GB的記憶體?

http://en.techinfodepot.shoutwiki.com/wiki/Thecus_N4100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USB我用的是adata,但它直到最近我用了顆3TB才能正常重複開關機
之前搭配同一支,試過2TB,1TB ...

這樣就難抓了.. 因為看不到螢幕在跑什麼..

只能猜測,
開機失敗時,已經跑完BIOS,但因為找不到開機設備,所以停在找不到開機裝置的訊息..
這時,是按一下電源鍵,就可以關機沒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USB我用的是adata,但它直到最近我用了顆3TB才能正常重複開關機
之前搭配同一支,試過2TB,1TB ...

建議您在初始化系統前將HDD全清空

https://kb.synology.com/zh-tw/DS ... is_DSM_installed_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您在初始化系統前將HDD全清空

https://kb.synology.com/zh-tw/DSM/tutorial/Which_drive_is_DSM_ins ...

感謝建議,也有這樣做過,但是沒有甚麼效果

就算是第一次可以成功開機(DSM已經成功裝好了),但若要重開機就會發生找不到開機系統,如同dcstudio大大所說,跑完BIOS找不到合適的開機環境或是設備

這個現象是這台才有的,國外網友有回我,他的沒這個問題,我還特地買了一個sandisk的USB來試,他說他用這牌的USB,結果也是沒用

在一般的PC裝黑群暉,完全沒這個問題,至於宏普其他版本的NAS,還沒有機會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建議,也有這樣做過,但是沒有甚麼效果

就算是第一次可以成功開機(DSM已經成功裝好了),但若要重開 ...

瞭解,那可能是機器開機程序的限制了。

网友D:
宏普N4200Pro..... 好像是我前公司代工組裝的......可惜對這台不熟,

如果是同時期的是另一個I牌(後來被N牌收購), 螢幕的連接線就比較簡單了 直接牛角對D15壓排 直接對連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宏普N4200Pro..... 好像是我前公司代工組裝的......可惜對這台不熟,

如果是同時期的是另一個I牌(後來被N牌 ...

我觀察編譯的過程中,發現有找到
"Found VGA Controller : pciid 8086d0000a001  Required Extension : i915"
所以一直認為有顯示卡,只是找不到輸出的點位,大大有資料可以分享嗎?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觀察編譯的過程中,發現有找到
"Found VGA Controller : pciid 8086d0000a001  Required Extension : i ...

Intel i915晶片組, 應該是有內顯的!

Thecus N4200 VGA Pinout
https://www.moron.de/thecus-n4200-vga-pinout/

不確定N4200Pro有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 i915晶片組, 應該是有內顯的!

Thecus N4200 VGA Pinout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636-1-1.html
這網址楊大俠有PO給我過了,我在上面這篇有做過測試,沒結果
大大有看法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636-1-1.html
這網址楊大俠有PO給我過了,我在上面這篇有做過測試,沒結 ...

不顯示, 也有可能是BIOS沒包VGA ROM..
BIOS又預設bypass check..

如果是i915, 如果用的是AwardBIOS...
牛會把BIOS讀出來, 用Modbin6去看看裡面的設定..
但如果是AMI BIOS或是Insyde BIOS, 那牛就不會了..

映象中... Thecus的BIOS, 用了很多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顯示, 也有可能是BIOS沒包VGA ROM..
BIOS又預設bypass check..

對我而言這樣似乎有點過於高深
請教牛大
假設有wine的docker可以安裝在群暉裡,然後執行winconsole,在之下跑Modbin6
http://bioshacking.blogspot.com/ ... dbin6-in-linux.html
若這台NAS的BIOS是AwardBIOS,就可以修改BIOS的設定

邏輯是這樣嗎?實作的可能性有嗎?

續讀了一些文章,似乎硬體效能太低不可能執行這些程式,就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我而言這樣似乎有點過於高深
請教牛大
假設有wine的docker可以安裝在群暉裡,然後執行winconsole,在之 ...

AwardBIOS只有出 修改BIOS ROM設定值的工具
需要把ROM修改好,再燒回去
並且,要Clear CMOS後,才會載入修改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AwardBIOS只有出 修改BIOS ROM設定值的工具
需要把ROM修改好,再燒回去
並且,要Clear CMOS後,才會載入 ...

謝謝,我太天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ecus N4100+ 不知道能不能裝?

理論上只要是 INTEL 的X86處理器, 大部分都不會有問題
BIOS 限制的話 大概就是需要支援 USB開機 與 硬碟AHCI模式
然後某些處理器可能還需要可以關閉 VT-D 系統才能動作
記憶體建議最少要有1G以上(建議是2G以上) 不然可能光是開機就會開到天荒地老~

樓主選的 黑 機型 硬體限制較少, 如果是 918 920 這些限制較多~

但您說的要裝那台.... 我不清楚它硬體規格, 無法給您確切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觀察編譯的過程中,發現有找到
"Found VGA Controller : pciid 8086d0000a001  Required Extension : i ...

內顯只對 918 920 有效, 而且需要是 HD Graphics 610 以上才能用
但也不是用來顯示的~ 而是影片用硬體解編碼的功能, 以及所謂的 人臉辨識功能 用的
(通常 6 7 8 代 大部分都OΚ, 9 10 代要換驅動(有失敗可能), 11 12 代很多都不能用)
黑的 在某些主機上面~開完機就不會有任何顯示了(會變成螢幕背光有亮的黑畫面)
有的機器甚至一段時間後還會關掉螢幕~(連背光都不會亮)

原廠硬體設定本來就沒有 顯示輸出 功能 (要DVA系列 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