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門的問題......

楼主(2023-01-24):
一扇門包含了門板、門框透過合頁組合而成~~配上門鎖、門把就成了

最近我家的一扇門出現了一個麻煩,就是門上輔助鎖的鎖舌似乎對不上門框的洞洞了....鎖舌無法對準

於是請來鎖匠來看看,師傅說可能是門掉下來了,他的維修方案是幫我把門框上的洞洞
利用工具修大點使其能配合,然後完工交差。可是才過了沒半個月我試試看效果是否依
順暢時,卻時出現了故障前有的卡卡的手感。無法對上前就是輔助鎖要上鎖時得往內拉
一下門才能鎖上<還是能鎖上輔助鎖只是沒有調整時當下的順暢、滑順感>

請問各位師傅~~到底是我家門板壞了?~~還是合頁壞了?~~還是門框變形了?

鎖匠提到這是因為地震而導致的問題.....可是我看不出哪裡不對勁

网友A:
看門板上緣跟門框間距是不是過大  導致門板下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門板上緣跟門框間距是不是過大  導致門板下墬

+1  用尺或卡插入間距 上下試鬆緊 可知有無變形  可以微調

祝大家   新年快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門板上緣跟門框間距是不是過大  導致門板下墬

門板上緣...與門框間距阿....我理解一下.......

對了,門板是金屬的、門框也是金屬的,那扇門用於頂樓神明廳通往後面露臺的門....

這扇門有防撬設計,它門板與框有一個遮蔽範圍,不像臥室門那樣門框與門板可以看清

處相對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用尺或卡插入間距 上下試鬆緊 可知有無變形  可以微調

祝大家   新年快樂  ...

小弟資質駑鈍~~~不太懂

网友B:
a大  來幾張門的相片  站上應該有解

网友C:
    1.合頁螺絲鬆脫.沒鎖緊.造成門歪垂了.2..門框變形.我家廚房往外邊洗衣間鋁門窗.門框就因為鹽蝕膨脹(從門框看不出來.因為門框邊磁磚因鹽蝕掉落才知道.門框往中間擠.關門會卡住.剛開始用砂輪機掃掉一些門片邊.可正常開關.現在關門需要膝蓋頂一下才能關進去了.地震也會造成門變形.3..門洞洞上的白鐵片高度跑掉.關門會變緊.不好關.不過除非是動過或墊過(或像我家.因鹽蝕膨脹頂出來).一般門洞洞對不好.除了門變形.就是螺絲沒鎖好下垂了(我媽媽家是螺絲孔牙毀了.洞洞白鐵片不能鎖緊.導致對不好沒法關門.我是放棄自攻螺絲.改用防鬆螺帽鎖的)
     樓主如果是白鐵門.最大可能就是地震.如果是鋁門窗.可能要加上鹽蝕膨脹問題了..查看看上下門關好後縫隙差異.有差.就可能關門時是刮門邊進來的.就會覺得卡卡的.我家剛開始可以手推進去.現在是要膝蓋頂進去的.......
     提供參考

网友D:
到底是家門板壞了?~~還是合頁壞了?~~還是門框變形了?
這些都沒辦法憑文字表達來解謎
至少要貼上含門框的照片才能有方向理解你的狀況
應該是類似這個
還是這個
或是………?

网友E:
感覺像是合頁變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合頁螺絲鬆脫.沒鎖緊.造成門歪垂了.2..門框變形.我家廚房往外邊洗衣間鋁門窗.門框就因為鹽蝕膨脹(從 ...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家門板壞了?~~還是合頁壞了?~~還是門框變形了?
這些都沒辦法憑文字表達來解謎
至少要貼上含門框的照 ...

在網路有找資料,那扇門很少開應該不存在磨損,會不會哪邊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覺像是合頁變形了…

不會吧?~~~還是當初建商就沒安裝好,當時輔助鎖就沒很順暢的開關,人家幫我修過孔
才順暢,現在才幾天又回復到原本的手感~~怕過幾沒多久又對不上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大  來幾張門的相片  站上應該有解

我研究一下~~~因為看不出端倪

网友F:
小弟家裏的門,也是有稍微傾斜,看起來像是後鈕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弟家裏的門,也是有稍微傾斜,看起來像是後鈕的問題。

我遭遇的僅是輔助鎖的鎖舌、鎖孔會失準的狀況~~~

我那扇門就一個喇叭鎖、輔助鎖,喇叭鎖沒問題,但是輔助鎖早先有不是很
流暢的上鎖。結果送神日那天大掃除輔助鎖鎖不上了,鎖舌進不了鎖孔,請
鎖匠來他幫我擴大鎖孔。....沒一個月呢,又有緊緊不流暢的感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遭遇的僅是輔助鎖的鎖舌、鎖孔會失準的狀況~~~

我那扇門就一個喇叭鎖、輔助鎖,喇叭鎖沒問題,但是輔 ...

上油會改善嗎?
如果還是只有輔助鎖的鎖舌、鎖孔會失準的狀況
你可以搖動一下輔助鎖的鎖舌是不是間隙過大造成的~
注意一下輔助鎖的鎖舌外的蓋板是否有鎖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油會改善嗎?
如果還是只有輔助鎖的鎖舌、鎖孔會失準的狀況
你可以搖動一下輔助鎖的鎖舌是不是間隙過大 ...

噴過WD40~~~確認過不是輔助鎖問題,而且調整過鎖孔洞後當時很順暢、不費力的關上...

後來沒半個月又卡卡....其他問題我再確認,應該是沒有間隙過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