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F-77HX洗衣機脫水洗衣桶搖晃停機問題

楼主(2023-01-27):
大家好, 小弟家的洗衣機是日立的SF-77HX, 最近開始發生常常脫水時洗衣桶會搖晃導致停機
觀察許久發現是洗衣盤和內桶不同步運轉導致,正常情況下脫水運轉前會聽到一個像是電磁閥''搭''的一聲
不正常時則沒有那個聲音, 感覺像是洗衣機軸心上有個控制洗衣盤和內桶同步的電磁閥機構
隨著不正常頻率越來越密集, 將洗衣機110V電源插頭拔除一陣子插回後就可正常一陣子
想要自己DIY維修, 但不知從何著手, 所以請教版上前輩指引小弟維修方向, 感激不盡!

网友A:
脫水時洗衣轉盤先轉洗衣桶在跟著轉  那會造成衣服成團而偏向一邊 致使無法中心運轉而洗衣桶搖晃 撞到安全開關跳脫 不能脫水
1. 洗衣軸承壞掉
2.有能力的話 拆開換摩擦彈簧 或許會好
摩擦彈簧在下方  由下方的傳動機構拆 就能看到一個緊密的彈簧狀物體即是 要裝回需要對準
摩擦彈簧有分長短與左右轉的 購買時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脫水時洗衣轉盤先轉洗衣桶在跟著轉  那會造成衣服成團而偏向一邊 致使無法中心運轉而洗衣桶搖晃 撞到安全開 ...

感謝S大回復
小弟確實有考慮過更換摩擦彈簧,
但對於斷電再復電又會正常一陣子又讓我不敢貿然行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S大回復
小弟確實有考慮過更換摩擦彈簧,
但對於斷電再復電又會正常一陣子又讓我不敢貿然行動... ...

可是我聽你一樓的敘述比較像是排水同步馬達壞掉,時間性不動作

能說說脫水不正常時,當時是轉盤在轉不鏽鋼桶不轉,還是轉盤先轉幾圈,然後不鏽鋼桶再轉 ?
前者排水同步馬達壞,後者軸受組立內的摩擦彈簧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聽你一樓的敘述比較像是排水同步馬達壞掉,時間性不動作

能說說脫水不正常時,當時是轉盤在轉不鏽鋼 ...

感謝Tsao大回覆, 小弟想觀察但有難度...
因為這台屬於早期洗衣機上蓋非透明,且一旦打開上蓋洗衣機就會急停
不知有無好方法可以觀察?

网友C:
''搭''''搭''''搭''
換掉摩擦彈簧再上點黃油或許會好

我的是聲寶14公斤 到蝦皮摩擦彈簧10個150元 ,有另賣家一個賣100元冷
換摩擦彈簧已很熟練了 ,10分鐘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搭''''搭''
換掉摩擦彈簧再上點黃油或許會好

請問洗衣機在運轉的時候馬達有 一格 一格的聲音 可能是類似您說的 ''搭''''搭''''搭'' 就是摩擦彈簧的問題嗎?

過年前洗衣機突然掛掉只有運轉聲音,滾筒都沒動,我後來找到是底下的馬達與滾筒連結皮帶斷了,去買了一條更換,我更換前有先測試,單獨馬達運作的時候就有這一格一格的聲音了(前一陣子突然出現的,然後其他功能均正常),後來皮帶上去之後有恢復功能,目前可以正常洗衣(不過那一格 一格的聲音一直都在,想說能不能把它給弄好 感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Tsao大回覆, 小弟想觀察但有難度...
因為這台屬於早期洗衣機上蓋非透明,且一旦打開上蓋洗衣機就會急 ...

  不要放衣物測試

若只有轉盤在轉,聽聲音可以判斷出來,轉動聲音會很快,而且持續很久, 重點就是脫水槽不會轉動,但如果是時間性的,有時脫水槽還是會突然轉動起來

如果是摩擦彈簧壞,雖然一開始轉盤會先轉,但時間很短,聽聲音判斷不出來轉盤先轉,但聽得出來是脫水槽在轉,重點就是脫水槽會轉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放衣物測試

若只有轉盤在轉,聽聲音可以判斷出來,轉動聲音會很快,而且持續很久, 重點就是脫水槽不 ...

Tsao大,
經您這麼一說, 是有那麼幾次原本一開始脫水時聲音不正常像是搖晃到準備要停機了,
但幾秒鐘後就又完全正常直到完成脫水都沒停機, 這樣應該就是您說的一開始只有洗衣盤轉,後來內桶也轉起來了?
另外就是洗衣時雖然作動都正常, 但隨著衣物及水量的增多, 軸心轉動一邊時就會有異音冒出來, 還有即便脫水時搖晃到保護停機,桶內的水仍然排得乾乾淨淨, 這樣是不是比較傾向是磨擦彈簧故障而非排水馬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Tsao大,
經您這麼一說, 是有那麼幾次原本一開始脫水時聲音不正常像是搖晃到準備要停機了,
但幾秒鐘後就 ...

排水正常的話,換摩擦彈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水正常的話,換摩擦彈簧

好的
謝謝Tsao大!

网友:
請問更換這個摩擦彈簧需要內外都上黃油(有需要特別的油嗎)嗎? 還是外側即可?
和白色齒輪間是不是都要填滿?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