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DM2630 請問一下 電容檔位,電感檔位無法量測物件,請問一下可以修嗎?

楼主(2023-01-27):
因為不小心在電容檔位時接觸110V交流電線在兩個檔位都處在無法量測物件的情況,
請問一下這可以修嗎?

网友:
先拆機目視檢查是否有明顯燒毀元器件.

网友:
拆機時  千萬小心 PCB與轉盤之間的簧片/鐵珠/彈簧掉出

轉盤面朝下 放置桌上 一手穩住機殼按在桌面  鬆開PCB螺絲  輕輕移開PCB

這種簡易電容檔電路 裡面大多是兩顆 LM358(之類如HA17358) 負責
進入LM358之前 通常兩個量測點  各自有一組由兩個PN反向並1N4004(~4007)
電容檔錯量市電  就是這4個二極體 炸了
嚴重些 就看是否 燒銅線路 或是 LM358

順帶解釋一下 這種電容檔原理 第一顆LM358 做SINE波 送入待測電容(交流阻抗)
待測電容另一端有各檔分壓電阻  用第二顆LM358 取分壓緩衝放大

网友:
在3# 裡 談到的是 舊款晶片ICL 7106 這類 擴充增加電容量測
這款DM2630  沒接觸過,
但是看它的液晶板字樣編排與面板佈局 極似VC9808+ UT61E 可能是公版/代工
估它的晶片是 ES51922  這裡有相關資料
UT61E的背光及功能鍵修改
https://bbs.pigoo.com/thread-19830-1-1.html

(裡面有ES51922 資料)
這類晶片 已經將 3#提到的電路整合包含在內
但是還不到絕望時刻 在ES51922 資料 第32頁裡的 Z1 Z2 6V 稽那二極體
這與3#提到保護用二極體一樣意思 實物編號未必相同  可以從OVX / OVH 腳位循線查找

補充 ICL 7106 這類 擴充電容量測 的電路
這是M890G 以前網路上抓的  但是我微修整過
有需要的話我再另闢一帖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