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開箱一台吃12V電的電動抽油機

楼主(2023-01-28):
過年前一天買的一個好用的工具
12v的電動抽油機,且可直接抽油,不需壓力筒才能吸
專門訂來抽新買的solio自排油跟機油用的
直接接車上的電池就能在外面抽..

网友:
之前也玩過, 善後時看著髒兮兮油管 殘留滴在地上  有點心堵

网友A:
十幾年前買一台手動真空抽油機,閒置太久要用居然漏真空,吸不動了

這台電動的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幾年前買一台手動真空抽油機,閒置太久要用居然漏真空,吸不動了

這台電動的要多少? ...

趁免運時買的,全部280元

网友:
全新前幾次很好用,說明書說使用請吸水中加清潔劑清潔,用溫水清潔仍造成無法吸油
後來使用前後都用水中加清潔劑清潔,就能正常使用,機油溫熱比較好抽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趁免運時買的,全部280元

好便宜啊~ 以為要幾倍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便宜啊~ 以為要幾倍價格

我本來也有點想買用手抽的那種大桶的
一個要快七佰元,但重點的是全都只能宅配
不能寄超商或店到店,所以光運費就又要一佰多元還完全沒任何折扣
最後看到這個,馬上就下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本來也有點想買用手抽的那種大桶的
一個要快七佰元,但重點的是全都只能宅配
不能寄超商或店到店,所以光 ...

10多年前買手抽的,印象在千元左右
常用就不會壞,後來沒車閒置幾年就掛了
那時也沒有蝦皮,所以買什麼都要運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多年前買手抽的,印象在千元左右
常用就不會壞,後來沒車閒置幾年就掛了
那時也沒有蝦皮,所以買什麼都 ...

不是營業開車行的,當然都久久才會用一次,這種需保證密封的東西
久久用一次都不耐用,像千斤頂我也不用油壓的.
而這個電動直抽的,不需密封,就算本體一邊抽一邊會從殼旁漏油出來都沒差
一樣照抽,所以只要馬達沒燒掉,理應非常耐用,且久久用一次都沒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營業開車行的,當然都久久才會用一次,這種需保證密封的東西
久久用一次都不耐用,像千斤頂我也不用油壓 ...

來評估看看是否也來買一台

网友B:
感覺可以拿這個配積碳清潔劑去洗燃燒室 成本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可以拿這個配積碳清潔劑去洗燃燒室 成本也低

這種有太多碎粒的液體用壓力筒那種方式來吸會比較好,這種怕馬達葉片被卡住.

楼主:
我在很多年前就有土炮diy抽機油工具
是用一個很大的可樂權當負壓瓶
用這個的好處是什麼液體都能吸,水也行,有雜質也沒差
今天就用這個來對比新買的這台直抽式抽油機在抽油時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