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公式編輯

楼主(2023-01-28):
f(x) =  \frac{1}{2} x^2 = \dfrac{1}{2} x^2 = \tfrac{1}{2} x^2

f(x) =  \frac{1}{2} x^2 = \dfrac{1}{2} x^2 = \tfrac{1}{2} x^2

\ 改成 []
di / dt
[frac]{di}{dt}[/frac]

失敗 ..

楼主:
關於 pi 的字型
預設字型
f(x)=a_0+∑_(n=1)^ (a_n  cosnπx/L+b_n sinnπx/L )

預設字型
nπx
細明體
nπx

前式裡  ∑_(n=1)^∞
_ 是底部字符   遇上 ∑ 位置在正下方  而若是遇上其他 可能就在右下
^是頂部字符   遇上 ∑ 位置在正上方  而若是遇上其他 可能就在左上 (次方,  積分...)

仙咧開始畫符了...

网友:
在 Discuz! X2.0使用Latex(數學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