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吸錫線也會這樣嗎?

楼主(2023-01-28):
周圍被燙得一疤一疤的

平常加熱時間短是不會這樣
但最近想練習BGA植球,要先用吸錫線把原來的錫拖乾淨,加ˋ熱時間久一點就容易變這樣
而且整個吸錫線也會變燙,抓短的話就會燙手指
怕燙而放長的話,又比較不好控制

還是有甚麼妙招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如果只拉一點點出來都會這樣。
好的吸錫線吸的很快,錫渣在銅網上分佈很均勻,差的吸錫線吸的很慢,甚至使用前要沾焊油才吸的動。

网友:
我會預先剪一段起來,再用鑷子/尖嘴鉗夾住方便作業。

网友:
銅氧化之後 會阻礙 吃錫效果
這就是 為何 DIY製作PCB 時  會經過酸化或物理磨刷  目的就是去除氧化 露出新鮮銅面 使它容易與錫融合

以PCB 板廠而言  PCB出廠  到   電子廠上錫  中間有相當長的時間
為了防止氧化  PCB廠製品 後段工序  會有表面處理
除了金 銀 錫 最經濟泛用就是 OSP 保護銅面於常態環境中不再繼續氧化或硫化
為了不阻礙融錫焊接  OSP 遇熱會自己離開
OSP 的好壞   其中一項指標  過幾趟錫爐  觀察持續保護力
據說是為了 兩趟(雙面SMD)  留一趟給重(返)工
遇熱讓開不阻礙融錫焊接 VS 數回合持續保護力
這裡的衝突考驗廠商技術等級  就是$$

吸錫線這種編織銅帶 也是會氧化   正規產品也會用上述的OSP
但是注意一下  當下使用後  旁邊的沒吃到的也是已受過熱的部位
它們的OSP護層 也是跑了  沒護層一段時間 就氧化
下次使用就會覺得很差
簡單這作法就是 沾上助焊劑焊油

网友:
用這種吸錫線槍很多年了

用這種吸錫線槍很多年了

用這種吸錫線槍很多年了

网友:
我都剪一段下來~用鉗子夾~也會沾焊油(偏酸的)~
這兩年改用電動吸錫槍~又快又乾淨~

网友:
我是習慣多拉一些出來~讓吸錫線散熱.

网友:
剪一段或者拉長點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