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_2408h_顯示不正常

楼主(2023-01-28):
各位論壇先進好:

小弟目前使用的HP 2408h螢幕遇到如下圖的情況,

異常

異常

而正常的情況應該如下圖這樣

正常

正常

請問這樣的情況,在論壇應該使用何種關鍵字進行搜尋或過濾,

可否請先進指點,謝謝!

网友:
這畫面像油畫現象
先清潔主板到邏輯版排線
如無效就是邏輯版出問題了

网友:
電腦 ~
HDMI 線 ~
HDMI 插孔 ~
交換測試~確定是螢幕問題~
再來拆螢幕~
若用VGA線 也要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