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EL合勤PLA-407電力線上網標酷幣

楼主(2023-01-29):
     這組PLA-407若干年前花不少摳摳買的自用品
O 沒有不知好壞~只有經過再三測試功能正常
O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才能出價,"痞酷會員"以下請勿出價。
O 沒有截止日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喊停。
O 每片5酷幣起標,每次以5單位以上增加。
O 不是喊價最高者得,由我宣佈那一位會員得標為準!因為遇到對的人會直接送
O 請女王包裝+7-11運費100元

网友A:
用這個得在同一顆電表的環境下~~

网友B:
我還真沒用過這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這個得在同一顆電表的環境下~~

可能還要在同一個迴路下
不同迴路的話靠電磁波共振原理耦合
再跑到不同相位的另一條迴路上後
網路訊號的衰減應該已無法上網

网友:
使用要在同一迴路下才有用。

网友:
Homeplug AV等級,如果迴路上的電器干擾不大的話約可跑出40幾Mbps的速率,如果有干擾的話就很難說,個位數的Mbps都有可能,

個人覺得適合用在樓層間又無實體網路線的場合(想要更快那就要AV2等級),如果同一樓層個人覺得用無線的WISP模式還不錯用(類似 中繼+Client A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還要在同一個迴路下
不同迴路的話靠電磁波共振原理耦合
再跑到不同相位的另一條迴路上後

同一個迴路比較困難了...萬一房間插頭不是同一迴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還真沒用過這東西

除了這種透過AC插座的外,還有一種是走有線電視5C纜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一個迴路比較困難了...萬一房間插頭不是同一迴路

想辦法接在冷氣220v的插座,就不用擔心迴路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辦法接在冷氣220v的插座,就不用擔心迴路問題了

怎說呢??

网友C:
台灣的一般家庭供電大都是兩條火線(姑且稱之+-110v火線吧)加零線(中性線),
所謂220v供電就是2條+-110v加地線,
而不同迴路110v供電,就是+110或者-110加零線,
在總電盤一般地線和零線會接一起
所以接在220v供電,再怎麼拉線都會在同一回路上,
如果你家是有兩個電表那就另當別論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灣的一般家庭供電大都是兩條火線(姑且稱之+-110v火線吧)加零線(中性線),
所謂220v供電就是2條+-110v加 ...

了解~那我家不適合這種

楼主:
物品由MARCO得標
請MARCO私訊7-11郵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