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酷媽650W電供型號MPX-6501-ACAAB散熱片怎麼拆

楼主(2023-01-30):
如題求助酷媽MPX-6501-ACAAB電源供應器散熱片~各位前輩都怎麼拆呢?
正面照紅圈處

背面照紅圈處
那根柱子也太粗了吧!!又不像是螺絲鎖住~就算是螺絲~周圍好像有一圈焊錫
請問各位前輩都怎麼拆呢??

网友:
這就要看烙鐵的功率與吸錫槍的好壞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什麼種類的烙鐵?

這種大面積銅箔、散熱器要用回溫快的,兩段式勉強可以勝任。

其他零件腳位先除錫後,搭配吸錫線比較快處裡、用尖嘴鉗稍微搖晃就能拆下來。

网友:
一手拿熱風槍
一手拿烙鐵
就可以熔錫了

网友B:
你能不能看到散熱片裡面的固定銅柱?先判定是不是螺絲,一般都只是銅柱,才需要焊錫固定。

网友C:
修好要還原主的...就棄修。
螺絲會將熱導到散熱片  感覺二刀流 也不夠用  還得第三隻手操作起子...

我的想法是暴力侵害型
A計畫:一手火焰噴槍  (瓦斯烙鐵 拆頭成噴槍) 一手起子
B計畫:鑽孔將螺絲暴菊破除  還原時再塞銅箔銅管線充當散熱片擴孔後的緊迫補償
運氣好若螺絲破除後 散熱片上螺絲殘餘若足夠加工給起子  機率挺小的
大部分情況就是鑽入散熱片

寫到這裡  比較推 B計畫  因為其他電子元件及PCB 傷害最小 更無美學問題
前提就是要有鑽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什麼種類的烙鐵?

這種大面積銅箔、散熱器要用回溫快的,兩段式勉強可以勝任。

小弟的是8586的雜牌便宜熱風槍烙鐵二合一的那種
看來是功率不夠XD
有點想換好一點的熱風槍~看到快克857DW+覺得不錯
但是沒有110V的規格XD
烙鐵也想換~畢竟當初買8586只是想說便宜練練手
烙鐵就不知道哪個好了~前輩有推薦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不能看到散熱片裡面的固定銅柱?先判定是不是螺絲,一般都只是銅柱,才需要焊錫固定。 ...

有打算考慮是否拆光周邊零件判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要還原主的...就棄修。
螺絲會將熱導到散熱片  感覺二刀流 也不夠用  還得第三隻手操作起子...

目前想先參考各位前輩的意見~
1.先用熱風槍加烙鐵兩個一起上試試看
2.不行再拆除周邊零件觀察結構
3.最後沒辦法的話就用SIMON大大的B計畫了

网友:
這種我拆過用防風噴焰打火機就行了,先吸掉螺絲頭上的錫,找到適用的螺絲起子頭,再用防風打火機熔化錫,邊熔邊轉螺絲就起來了。祝您順利拆下。裝回去比較麻煩。要用到銀絲線加長引腳拉回錫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我拆過用防風打火機就行了,先吸掉螺絲頭上的錫,找到適用的螺絲起子頭,再用防風打火機熔化錫,邊熔邊 ...

謝謝您提供的方法~下班後再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的是8586的雜牌便宜熱風槍烙鐵二合一的那種
看來是功率不夠XD
有點想換好一點的熱風槍~看到快克857DW ...

我也不好推薦什麼好用,手邊使用機種不多。

有需要才去買的,設備不能勝任才再添購~

曾經為了修電源解焊大面積銅箔,才買兩段式烙鐵goot tq95。

之後修到SMD才買二合一的rework station還有二手預熱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提供的方法~下班後再來試試看~

小小提醒!
螺絲頭週邊要貼上耐高溫貼紙,如鋁箔,銅箔膠帶…等,明火操作溫度高時間要拿捏,防止起火燃燒或過熱導致pcb焦黑。防風噴焰打火機需調整至小火噴焰即可,祝您好運,順利!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提供的方法~
因為之前有吹爆電源板的陰影~~加上想修復此電源
剛剛又用熱風槍加起子~加吸錫線還是拆不下來@@
因此目前放棄不拆了@@
目前測量那塊散熱片上的晶體管~好像是4顆雙二極管??阻值都只有1~200覺得有點偏低~
不知道是否正常才想拆下來查型號測量確認看看

最原始故障問題是PG訊號異常~我要測量PFC電壓的時候電表開錯檔位@@電供跟電表就熄火了XD
好險電表沒有燒掉@@
目前電供燒了保險(T12A250V)~跟一顆開關管(GPT18N50DG)~還有817C光偶也燒了一顆
另外大電容470uf400V好像也壞了@@拆下測量剩不到1uf@@

等我上網買料件~回來更換在跟各位前輩報告了
謝謝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提供的方法~
因為之前有吹爆電源板的陰影~~加上想修復此電源
剛剛又用熱風槍加起子~加吸錫線還 ...

依照你的敘述...感覺你越搞越大洞了~

PG訊號若沒出,5VSB、12V/5V/3.3V都有,問題高機率收斂到monitor IC周邊電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照你的敘述...感覺你越搞越大洞了~

PG訊號若沒出,5VSB、12V/5V/3.3V都有,問題高機率收斂到monitor ...

是呀!只因一個電表檔位設錯~(開到二極管檔)~真的是擴大故障@@
電供壞了就算了~電表壞了才心疼~還好電表沒燒
現在電供整個開機沒反應了~目前測量燒了上述零件
先上網買上述所說的芯片跟零件檢測電路芯片也順便買一買好了

話說PFC大電容故障~也很傷腦筋~我的電容規格470uf400V大約是25*50
網路上幾乎都是直徑30或35~高度超過55左右就無法裝入外殼~會卡到風扇@@
寬度我看最多可以到30mm不然也是超出外殼
真悲情@@

网友C:
1. Lelon-立隆電容-400V 470uF +20 ~ -10% -25-50-105度
https://shopee.tw/ELITE-%E9%87%9 ... 28771194.3326496496

尺寸請先問清楚  它只標 -25-50-...  不確定是D 25 x L 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Lelon-立隆電容-400V 470uF +20 ~ -10% -25-50-105度
https://shopee.tw/ELITE-%E9%87%91%E5%B1%B1%E9%9 ...

感謝SIMON1016大大提供~不然小弟不ˊ知道要找到什麼時候~已經詢問規格無誤,下單等電容到囉!

楼主:
電容終於來囉~興高采烈的量一下4顆容量,容值大約452~469uf左右

電容的空間真的很小@@

量測原本故障的電容只剩下nf級~

測量GPT18N50DG場管短路燒毀並更換

更換保險、場管、光偶、電容後上電測試仍然不開機~想不透~再次測量也沒發現什麼元器件短路呀!
思索再三~想了一下以前看維修影片的PFC升壓大多是370~410V左右,我的電容才400V而且還有+-的誤差
會不會是電容的問題呢??於是到電子材料行找耐壓450V的,終於找到一顆450uf470uf的電容D30 L53左右
回家測量只有445uf左右~誤差應該沒關係~耐壓夠就好

換上去之後~上電開機~測試儀BB兩聲亮了呀!好激動!PG訊號也正常了

來個兩顆電容照片比對一下

全部裝起來~上電並且上機負載測試一下

目前終於正常修復了~電容也剛剛好頂到風扇底部裝入了
換下來的零件照

感謝各位痞友的幫忙~這顆電源~感覺電容的設計有缺陷~因為修復後測量PFC電壓有385V
難怪故障的大電容頂部有點凸起,400V470uf肯定是撐不久的。
在想最原始的PG訊號顯示999/mg閃爍異常~是不是就是大電容故障引起的
感謝SIMON大大提供的電容賣場~是我自己經驗不足~沒注意到耐壓跟誤差的問題
如今花錢學習到原廠的規格也不一定是好的~也是一份寶貴的經驗!
以上謝謝大家!

网友C:
所以 那個難啃的散熱片沒拆 ? 我以為會上演大尺度的情節...

電解電容 我也曾經幻想 是否有長方體 這類體積利用率最佳化  可惜捲繞形式注定要兩個半圓面
體積利用率最佳化...順這思路 也許有可能會是在PFC電感身上實現  這又是成本之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 那個難啃的散熱片沒拆 ? 我以為會上演大尺度的情節...

電解電容 我也曾經幻想 是否有長方體 這類體積 ...

回報大大
那個難啃的散熱片上4個晶體管阻值都還有100多左右~感覺是蠻低的~但是沒有明顯短路
加上我有吹爆電源板的經驗@@所以還是放棄不拆了

還好沒拆沒有搞破壞~成功修復了加減用~等到哪天真的不行的時候~我一定拆爆它

网友:
照片圈起的地方要注意,若是電解電容直接壓到時,
膠模被擠壓到破損(振動+時間) 露出的金屬殼直接將圈起的地方短路。

而且 這個電容工作電壓偏高 金屬殼雖然是浮動(floating) 與電極箔電解液等沒有直接關聯
但是會與內部結構產生類似雜散電容效應  感應出電壓
這就是部分廠商,會將這類電容頂部增加絕緣蓋的原因(怕電到人...調整/維修...技術人員)

网友:
可以的話,牛角電容底部圓周可以上固定膠(卡夫特)加強固定避免震動。

若這顆電源是要日常使用的話,二次側電容最好換掉。

現在的Teapo(智寶)品質如何我不清楚,過去看到都感覺很差。

楼主:
好的~非常感謝SIMON與peter大大的提醒~小弟再來上網找卡夫特固定膠~
另外也會找時間再將二次側電容全部檢查更換~
之前不知道烏骨雞學姊還有沒有在賣這種膠
另外請教一下黃色跟黑色有差別嗎?
感覺黑色的比較軟~好清除~黃色的固定力好像比較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謝SIMON與peter大大的提醒~小弟再來上網找卡夫特固定膠~
另外也會找時間再將二次側電容全部檢查 ...

之前買過白色的,之後沒好好保存就會固化。

賣場說明黑色與白色性能相同,只有顏色不同。

可上學姊露天的賣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買過白色的,之後沒好好保存就會固化。

賣場說明黑色與白色性能相同,只有顏色不同。

好的~謝謝peter大大~我在上賣場看看
感恩!
另外~原來那個TEAPO的電容是智寶的呀~
我連這個都不知道也不懂@@
只知道什麼日系黑金剛跟紅寶石的~
看來有得學了~呵呵~
謝謝您!

剛剛看了學姊的賣場好像沒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peter大大~我在上賣場看看
感恩!
另外~原來那個TEAPO的電容是智寶的呀~

我第一顆完修的power就是換完TEAPO,就莫名其妙地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顆完修的power就是換完TEAPO,就莫名其妙地完修了~

看來搞不好我們是遇到同樣的通病~
只是我不小心把故障擴大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來搞不好我們是遇到同樣的通病~
只是我不小心把故障擴大化了@@ ...

或許吧?牛角電容也是TEAPO...省料省過頭。

最原始故障問題是PG訊號異常

你在14F所敘述的PG訊號異常,是"沒有300ms"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許吧?牛角電容也是TEAPO...省料省過頭。

報告peter大大~
小弟在19樓完修文底部有補充
最原始的故障是PG訊號顯示999ms閃爍唷!

楼主:
故事後續~~~~~為什麼要拆大螺絲呢?後面有解說!廢話一堆~請各位前輩海涵了。

前兩天跟烏骨雞學姊買了HAKKO 984 日本原裝 白光 筆型兩段式快熱烙鐵來試試看~圖片就不PO了~學姐網站上有
今天到貨了~先用984烙鐵將那個大螺絲周遭加錫後用吸錫器儘量吸乾淨
果然大功率的烙鐵有差呀~螺絲下方的錫已經吸得差不多了!!但是還是沒能轉動螺絲!

然後把我的兩光熱風槍內部的風扇換了~原本風扇有異音~換了之後好像是新的風槍感覺~

想說大螺絲拆吧~不成功便成仁~加上兩光熱風槍溫度不准~自己知道大概差了快50度
因此熱風槍開到480度風速開到5~開始對螺絲加熱~終於看到融錫了~拿螺絲起子轉動它~終於拆下來了~
好不容易呀~~!!

就是鎖著這根銅柱~沒有大功率的烙鐵~還真的很難撼動它呀!@@
會想拆它的原因之一是上面的四顆肖特基整流管~阻值真的很低~不到100~約60~90左右
上網查之後才發現是超低正向壓降的~也沒有說是多少~我拆下測量阻值104~110左右,不知道有沒有壞???
感覺沒壞~因為不可能四顆的壓降都差不多吧??

原因二:
然後我造著SIMON1016大大所說的~為了預防萬一~我將大電容的周遭元件都拆下來上熱縮管處理了
因為元件的熱縮館有破皮~加上又改了電容~感謝SIMON1016大大教我防範

裝上大電容後的樣子~還沒上卡夫特~

也想說順便把二次側電容都換一換

哪知道悲劇發生了~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還是自己的臭手弄壞了@@
換完電容之後居~~居然不開機了

目前有待機5V~測量紫線待機電壓是5.18V
但是PFC大電容的電壓只有153~158V左右~因此才會繼續拆那個大螺絲看上面的整流管是什麼型號順便檢測有沒有壞
目前拆下來之後~發現四棵整流管都是PFR40V60CT上網查是MOS肖特基整流器
測量周遭元件也沒發現什麼大短路~修理電供我也是新手~只知道110V電壓經過EMI濾波~
然後什麼X電容Y電容抗干擾到整流橋整流輸出約330V左右的電壓~~再到PFC大電容升壓至約380V~
然後經過開關管~光藕到大變壓器~然後輸出各種電壓~再經過二次側電容濾波輸出~
以上不知道是否正確~
只好再上來發文求助各位大大~接下來有什麼查找的方針呢??

网友:
其實不用拆下來,請參考這篇~就當作是練功。

樹昌CS-300電源供應器無5VSB維修實例 by wish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23606-1-1.html

网友:
一次就更換太多零件  導致案情複雜度成幂方倍

一般來說STB5V  那個變壓器雖然也提供電壓 給主控/PFC芯片  但是電壓監控 芯片PS223 為例 其FPO會來橫插一腳控制 上述電壓要不要給主控/PFC芯片
在Datasheet 裡 FPO 接一LED 而實際應用上是光偶PC817之類
掐著 主控/PFC芯片 電源端的NPN電晶體B極
主電源沒動 就先看FPO 信號 或是 主控/PFC芯片 電源來了沒
這台主控/PFC芯片CM6800看看 電源來了沒

但是先前你換了太多東西  依維修通則先一一複查 有無裝反 遺漏等缺失  不然最後發現修了個寂寞 kimochi 哇累  會嘔死

另外 那散熱片本身兩個焊接點  有無電路屬性而螺絲缺焊

楼主:
謝謝兩位大大的建議~
之前也看過WISH大大說過~有5VSB修低壓~沒有5VSB修高壓
所以才往那個大螺絲去拆~也曾經看過大大這篇文章~不用拆下來~把引腳懸空~
只因為小弟太菜沒有記住此方法~另一個原因是阻值太低~所以更想看實物來查Datasheet看看

光耦817C也檢測過~散熱器那兩個接點都只接地~
目前已將焊過的電容再次檢查一遍~Vloss值超過2.5%的電容都更換
故障依舊~明天有看再來排查CM6800~
謝謝兩位大大的幫忙!

補充內容 (2023-2-19 10:58 PM):
今天用熱風槍在拆焊東西時~怎麼覺得很不一樣~重新用電表測溫~哇~溫度變得比較準一些了
換了風槍的風扇後真的好用多了!
看來又可以撐一陣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兩位大大的建議~
之前也看過WISH大大說過~有5VSB修低壓~沒有5VSB修高壓
所以才往那個大螺絲去拆~也曾經 ...

當作練練手,過程吸收經驗才是重點、才是自己的。

楼主:
今天再思考一下~也查了一些Datasheet~
想說為什麼昨天都把那個難拆的散熱片拆下來了~卻沒有拆下來用晶體測試儀測量一下呢!!
今天決定再拆它了~拆下來測量後發現~如下圖解說
正常的3顆顯示雙二極管

其中有一顆卻顯示電阻@@

再測一次~這次顯示好曼~等好幾秒~顯示二極管@@
看來就是這顆再搞鬼囉~露出一絲希望了~應該是這顆性能不良~

看了四顆的型號都一模一樣~心中有了一個疑問記得電供上面的標示
這顆650W的電源~12V標示的是54.1A~
3.3V跟5V都是22A
而4顆整流管的型號都是PFR40V60CT都是40A60V的耐壓
耐壓是絕對除夠了~3.3V跟5V的22A用40A也是綽綽有餘
那請問一下各位前輩~12V的安培數是否不足~我是否應該更換到60A的呢??
不知道我這樣理解對不對,如有錯誤還請各位前輩指正一下~

另外請教前輩的問題是下圖電路板背面
紅圈下方的4顆整流管位置~就是我今天拆下來的~請高手前輩幫我跑一下線路~
那4顆整流管~個別處理哪一伏特的整流呢??
不好意思我是初學者~還不會看電路走向~因此拜託各位高手了!
如果我的理念是正確的~那請問60A的要裝在哪一個位置呢??
以上感謝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思考一下~也查了一些Datasheet~
想說為什麼昨天都把那個難拆的散熱片拆下來了~卻沒有拆下來用晶體測 ...

二次側的整流管測量『中間腳』會與12V相連。

1F圖一 二次側最大顆環形線圈是給12V的,其餘3.3V、5V是旁邊兩張小板DC-DC提供(更正)。

一般12V的這路整流管都是兩個並聯起來工作,看圖片卻有四個?四顆是給12V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側的整流管測量『中間腳』會與12V相連。

1F圖一 二次側最大顆環形線圈是給12V的,其餘3.3V、5V是旁 ...

感謝peter180大大提點
目前自己學跑一下線路~二次側那4顆流管的中間腳真的都與12V相通
而兩塊小板~我也大概跑出哪一塊是5V哪一塊是3.3的了

看來4顆整流管都與12V有關~那小弟的54.1A不足的疑惑自然也解開了
原本還想說如果是2顆給12V達到54A的安全~一顆是給5V用一顆是給3.3V~就合理了
那性能不良的那顆~我就可以用30A45V現有的零件來替換給3.3V用說

在不懂屬性情況下~小弟還是買同規格的來裝好了~
以免再擴大故障~
謝謝您!

楼主(2023-03-15):
漫長的等待零件時間~那個60A60V的晶體管太難買了@@而且更換無效~

目前測量CM6800TX完全沒有電壓@@
請教一下前輩圖片中圈起來的應該是二極管~
他們是什麼規格呢??貼片上面只有一條白線

目前測得4顆好像有問題~正反向都約20歐左右是否判定擊穿了
如何找到這個零件呢?再次拜託各位前輩幫忙了!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漫長的等待零件時間~那個60A60V的晶體管太難買了@@而且更換無效~

目前測量CM6800TX完全沒有電壓@@

沒電壓就從CM6800TX的供電電路查~

這兩樓的圖片是未拆/有拆過的差別,你回想那些元件拆過、加工處理過的、特別是有極性的半導體元件?
19F

31F

Simon大已經將CM6800供電腳的原理說出來了,就給你去跑線路,查找問題點。
33F Simon大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漫長的等待零件時間~那個60A60V的晶體管太難買了@@而且更換無效~

目前測量CM6800TX完全沒有電壓@@

你這顆power還沒修好嗎?

確認一下19F D302有沒有裝反?

電路可參考ATX power schematic,要更精確一點,可以跑相關線路、畫出部分電路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顆power還沒修好嗎?

確認一下19F D302有沒有裝反?

感謝peter180大大~雪中送炭~給我這個電路圖參考~
這陣子真的因為清明節事務~累翻了~
清明連假一忙完~換小弟出遊了~所以一直沒空上線~
現在是因為動過換過太多東西~也試不出所以然~
打算棄修了~先丟一旁~等自己的功力增長再回來搞它。

D302有確認了~沒裝反唷~

感謝peter180大大~如今有電路圖~我在參考研究一下~
如果真的覺得功力不足~修不好~也可能可以丟出來看看是否有哪位酷友可以接手~
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peter180大大~雪中送炭~給我這個電路圖參考~
這陣子真的因為清明節事務~累翻了~
清明連假一忙完~換小 ...

從33樓 Simon大給的意見哪裡開始查找!

不開機、pfc電容沒升壓到380v,

先從監控IC FPO#量測,確認有無隨ps_on拉低而有下拉動作?

有的話,往前量該信號過光耦接到pfc IC的供電有無升到16v?

注意!!要量請在大電容負極(一次側的接地)接上短線方便鱷魚夾連接黑棒

,紅棒接PFC Vcc。記得你當下要量的是二次側還是一次側的電壓,記得double check!!

若沒有Vcc重點查FPO#該信號沿路零件至PFC Vcc上的零件。

楼主(2023-04-27):
附上原圖沒有拆過的高清圖給以後有遇到的前輩們比對

奇怪了~檔案不是可以上傳最大4MB嗎??
我上傳單張3.06MB圖檔都說檔案太大無法上傳@@
這是因為權限還不足嗎??
還是我哪裡沒注意到~再麻煩前輩指導一下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