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oh 直流電風扇基板配線

楼主(2023-01-30):
直流電風扇基板配線
天兵朋友 沒做記號就把他解焊,現在不知怎麼接 ,有大大知道?

网友A:
看線路圖~
或者
看看馬達外殼貼的標示~

网友:
提醒照片儘量橫拍。

网友:
這四根線分別接到哪裡?資料最好越具體越好。只给一張圖很難找出正確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線路圖~
或者
看看馬達外殼貼的標示~

早上跟豬隊說 ,就死馬當活馬醫
延線往上面看 紅/灰色比較粗可能是110v,另二條細細的可能控制大小風量。插電前怕爆火花

終於接對成功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跟豬隊說 ,就死馬當活馬醫
延線往上面看 紅/灰色比較粗可能是110v,另二條細細的可能控制大小風量。插 ...

已違規2次了
在#3 版主也再次提醒照片儘量橫拍

沒橫拍 修圖片也行 如下圖 酷友就能看清吧 可不要搞到被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