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淘寶的半球牌燃氣灶]瓦斯爐火力不夠改9腔猛火灶

楼主(2023-01-30):
稍微紀錄一下改裝過程
(網路上有教學我大概說一下就好)

原本的瓦斯爐
右邊也是9腔但它是傳統爐頭
進風只靠爐頭起點的風門
火力很一般要把它改裝
黃色部分的爐頭在底部有3個螺絲解開就可以取下
主螺絲出廠都會打得比較緊
如果有T桿套統去轉會比較好使力
不然就比較建議用電動起子
不合的手動螺絲起子怕會轉滑牙
風門片那邊也要取下

原台面式瓦斯爐打開面板

原台面式瓦斯爐打開面板

把爐頭鎖上去
底部的三個鎖點跟原本的一樣位置
氣道要朝向連接管可以接上的方向
把改裝套件附的2支連接鋁管接上
(位置有誤差要扳, 但不可以折扁了讓氣過不去, 螺帽注意不要讓它卡在中間無法到兩端)
連接的部分都要上704矽橡膠避免漏氣
但也是因為管路連線處上膠的關係
我們不希望以後再去拆動那個爐頭
要重新上膠重鎖很麻煩
所以往後有需要換感應針或點火針的時候
如果你的針是必須從下面插上去的(尤其是感應針, 點火針通常可以從上面放置, 比較不需要從下面插上去)
那會建議你在針的正下方底盤再鑽一個孔讓針上去
或是針的線留用然後用快接端子把新舊的感應針線相接

爐頭改裝後

爐頭改裝後

面板放上去要確認爐頭在中心點
有三個鎖點跟原本的鎖點位置可能會不同需要調整
像我就需要把擋到螺絲的位置用挫刀磨掉一點點
然後在該處加墊片鎖上螺絲
瓦斯爐的底盤是靠爐座的下上相接而拉住
所以這邊在鎖一定要吃到上面的不鏽鋼面板

蓋上面板

蓋上面板

上圖可以看到我的不鏽鋼的面板它的表面自帶爐架的凹槽
那個凹槽的結構稱之為水盤
不鏽鋼的面板好像會自帶那個結構
玻璃的面板因為做不出那個所以會另外加鎖一片

如果要用賣家的水盤加爐架
像我這個會讓水盤的高度多0.7cm
那你就要在爐頭的底部加0.7cm高的墊片
螺絲也要用加長的
不然你的9腔火蓋放上去後
下面會底爐頭的噴氣嘴太遠
有可能會點不著火

藍色那片是賣家的水盤
藍色是保護膜
撕掉是不鏽鋼色

我這個加水盤會拉高0.7cm

我這個加水盤會拉高0.7cm

這張是我還沒鎖螺絲先放上去看一下大概長這樣
實際上會再提高1mm的墊片高度
這樣可以放我舊的爐架上去

火蓋放上去

火蓋放上去

如果是用賣家的水盤再放上賣家的爐架大概會長這樣
但是沒有考慮到我的瓦斯爐不鏽鋼面板全平面另外鎖水盤的那種
是一體成型的
所以我再放上賣家的水盤會加高0.7cm
而我的爐頭底部沒有先墊高且已裝好了
所以我就得使用我舊的爐架
賣家這種水盤應該是玻璃面板的瓦斯爐可用的
還好我舊的爐頭也是9腔
也是配加高的全進風爐架所以還算可以延用

加水盤才能用賣家的爐架

加水盤才能用賣家的爐架

如果你中間不出火
火蓋底部這個螺帽要把它轉出來更多
不能讓它離爐頭中間的噴孔太遠

中間不出火要把這個轉出來更多

中間不出火要把這個轉出來更多

這張是影片擷的
可以看到鎖點有一個墊片
這樣才能讓底盤+爐頭+不鏽鋼面板都互相拉住

3個鎖點有加墊片咬住面板

3個鎖點有加墊片咬住面板

因為我一開始沒墊高0.8cm
所以只能放上我舊的爐架煮

最終結果

最終結果

火可以很小
但這個要看原本的瓦斯爐旋鈕怎麼設計控制瓦斯噴量
我這是離起點越近火越小,轉到盡頭那裡也是中間小火但不夠小

火可以很小

火可以很小

這邊可以看到傳統瓦斯爐的外圈也是只有一個孔進瓦斯分給外圈所有的火嘴
雖然外圈的前面那邊有瓦洞讓空氣進入幫瓦斯噴量增速
但還是會不如9腔到最後才經由各自獨立的9個小孔噴出瓦斯跟空氣混合可以提供更高的火力上限

傳統爐頭

傳統爐頭

網路上可以找到教學跟他們開大火呼呼叫很嚇人的聲音
但其實一般你開正常火是沒那麼吵的
一邊的改裝套件200~350台幣(有沒有加爐架的差別)之間
畢竟也就一些鋁管
但效果是很好的
一般人不適合自己改
因為可能需要一些起子板手銼刀甚至電鑽等工具
瓦斯爐裡面要差不多長這樣的比較好改
其它的你要diy的地方可能會更多一些
最好改的應該是玻璃面板的
但我怕玻璃面板的用一用有天會爆掉或是在運送過程中爆掉所以買不鏽鋼的
可是要注意有的牌子表面是不鏽鋼的但其實是不鏽鋼包裏強化玻璃
裡面還是有機會破

网友A:
這個如果是鏡面爐架不夠高不就爆玻璃!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如果是鏡面爐架不夠高不就爆玻璃!XD!

一般用改裝套件配的水盤跟爐架(圖6)都夠高
中段也都有擋片設計讓熱不要往旁邊散

楼主:
评价

评价

這個評價說得不錯
因為我當初瓦斯爐下面的凹槽沒有留通氣孔
傳統下進風爐頭
當我放上鍋子之後
中間那圈的火就會完全無法吃到空氣而熄滅
所以不得已我的瓦斯爐要放偏一點點留一點縫讓空氣下去
不然就是下面要挖通氣孔
可這種九腔火蓋側面的通氣孔正可以提供空氣進入的通道
完美解決了這個問題

楼主:
拼多多

拼多多

我是去年12月時買錯才會需要改
如果是要換新的話現在我會選拼多多上面的這台
台幣1500左右而已
兩邊都是真正的9腔大火
還有定時功能
賣家說是不鏽鋼包岩板
好太太的裡面有案例是包鋼化玻璃
也是有機會爆掉
岩板的應該比較不會吧
(拼多多已經可以用多多支付綁信用卡付款,不需要台胞證實名了)

网友B:
     我家就是3爐口的歐式玻璃檯面瓦斯爐.中間的爐口很少用.有一天.沒法正常點火時.想拆下看看.結果這爐口銹住.拆了幾次(噴wd40也沒用).還是動也不動.玻璃檯面拿不起來.就沒辦法檢查.硬拆又怕玻璃爆掉.現在只能用點火槍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就是3爐口的歐式玻璃檯面瓦斯爐.中間的爐口很少用.有一天.沒法正常點火時.想拆下看看.結果這爐口 ...

3爐的當時也有想過要買
但因為要比較深的長度只好作罷
如果你是只有中間爐點火沒火花
那可以考慮點火針的正下方的金屬底殼開洞進行更換
把線剪掉用續接的
就不用去拔點火器上的接頭

另外你是說檯面的螺絲都解下來了
但玻璃檯面無法跟底殼分開嗎?
有可能是兩者之間有泡棉膠黏住
要用美工刀或鐵尺劃開
你看我最上面第一張圖就可以看到我的也有泡棉膠
一開始我也想說怎麼拿不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3爐的當時也有想過要買
但因為要比較深的長度只好作罷
如果你是只有中間爐點火沒火花

    玻璃沒有黏住.整個瓦斯爐是內崁在流理台內.玻璃檯面平放在流理台上.3個爐口.所以想要整個更換外購的.還要處理流理台缺口.以前有拆開更換高壓及電池.現在是銹住的中央爐口有點火聲.但點火困難.前面左右連點火火花都看不到.家裡有雙口的備用瓦斯爐.但是怕拆爆玻璃.就一直用點火槍點火使用.由於沒其他毛病.就一直這樣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