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小心假貨山寨的電晶體測試器(晶體管測試儀)AVR Transistor Tester

楼主(2023-02-01):
最近(2022起)市面上出現了假貨山寨的電晶體測試器,
外觀上幾乎難以分辨,下面簡介如何辨認是真的 AVR Transistor Tester。

還不知道什麼是電晶體測試器的可以參考 duke83 大大的文章。
[電子儀表] 電晶體測試器的升級與進化

消息來源:
EEVblog Electronics Community Forum
$20 LCR ESR Transistor checker project 第322頁開始

真正的 AVR Transistor Tester 是用 ATMEL 晶片:如 atmega324, 328, 644 等等。
它是開源硬體專案(OSHW),使用者們可以自己DIY,或者購買市面上的成品,
只要是按照原本設計,用 atmega 晶片,都能自行修改、更新韌體。
在 EEVblog 上,有人持續改進韌體,修改硬體,讓功能更完善。

假貨山寨晶片,現今有二種:
1. LGT8F328P (32-pin)
2. APT32F172K8T6 (32-pin)

真貨:
1. atmega324 (44-pin)
2. atmega328 (32-pin)
3. atmega644 (44-pin)

因為 atmega328 是 32-pin,仿貨才有機會魚目混珠。
看晶片上的刻字也不行,山寨想仿什麼型號都很容易。

假貨山寨晶片是將原本 AVR Transistor Tester 的程式移植到別的晶片平台,
晶片硬體條件不同,移植的程度不一,
測出來的數值,和原始的 AVR Tester 有差異。
已發現的問題:
1. ESR 不準
2. 某些壞的電容測成二極體
3. 某些電晶體(2N5089, MPSA12, MPSA13) 測成電阻或TRIAC
4. 某些JFET (J112, J113, 2N5457) 測成 BJT
5. 共陰極類型的二極體測不準
假貨的晶片不一樣,無法更新韌體,修正Bug。

如果你不在意花錢買個玩具,那就沒差了。
問了好幾個海鮮賣家,是否為 atmega 晶片?
還是可以提供實物的電路板照片?非拍賣網頁的照片。
一問三不知,不然就是不回答。
那答案是什麼,心知肚明…

附上市面上能買到的電晶體測試器,
注意假貨還會增加,可能不在列表內。
資料來源:https://github.com/madires/Transistortester-Warehouse
Clone-Comparison-Chart

以下用圖片說明分辨真假,圖片皆是轉貼自 EEVblog。

网友:
因為晶片荒->還在後續進行式。

网友:
個人認為 ESR ...量測不準確跟晶片應該無關,跟周邊的元件使用有關!!
洛陽紙貴 跟紙無關,內容有關!! 周邊元件好壞以及精準度影響結果,尤其是類比測試器,否則,安捷倫和雜牌儀器的價格就不會差那麼多!!

楼主:
AVR Transistor Tester 是用內建的 ADC 讀取數值,
仿的晶片並非完全相容 atmega 晶片,
移植的程度,程式到底有沒有經過驗證或校準,都很難說。
小心別買到仿的了。

网友:
應該是買到對岸掏寶的假貨了台灣賣家有很多都是從淘寶大量買劣質假貨放到拍賣網站上販售

网友:
換到esp8266 或者esp32 現在沒假貨 海爾都搞自己的mcu 其它家也都發瘋找市場

楼主(2023-03-10):
LCR-XX 系列山寨假貨

LCR-T7
LCR-TC1
LCR-TC2

此圖轉貼自 EEVblog

此圖轉貼自 EEVblog,LCR-TC2 山寨假貨

LCR-TC2 也有山寨假貨了,
仔細看 Pin6 在 atmega328 的規格書中標示 VCC,
不能當開關和 GND 短路,所以這不是 atmega 晶片。
以前賣正品真貨的,都有可能改賣山寨假貨。

楼主:
DSO-TC3 不算是假貨(非原本用 atmega 晶片,後來改假晶片的那種仿貨),
另外有 AVR Tester 沒有的功能(示波器)。
下面來看 DSO-TC3 與 AVR Tester 的 ESR 和 JFET 測試比較。
請見:336 頁前三編留言的照片
ESR 和 AVR Tester 有差異,JFET 待改進…

楼主(2023-04-13):
LCR-TC2 已改成假貨晶片,原本賣 atmega 晶片也改賣仿的。
不管價格高低,沒有給你看晶片實體照,千萬別買。

假貨 LCR-TC2 ESR 不準:337頁倒數第二篇留言

假貨短路測試孔:無法校正/調整

將 LGT8F328P 改成  ATmega328P
Replace LGT8F328P with ATmega328P. Wiring pin 3 and 21 to GND; pin 6 and 18 to +5V.

网友:
不仔細看,還真的看不太出來
全球晶片慌的關係
希望這類事能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