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卡關] Glolux LED 燈泡 16W 不會亮,拆解、維修

楼主(2023-02-02):
去年 2022年 9月 大賣場 特價 買一送一,買了 一白一黃

2顆都同時開始用,今年2023年,1月6日,黃燈使用中突然掛掉,不會亮,但白燈 目前還健在使用中

過完年,就來動工拆來看看了

規格

下方板號 CL-46.08-40P-4B10C-FLZ
AQH

中間 就是 左 正極,右 負極,量起來,沒電壓

燈珠 就是 4顆燈珠 並聯 成C1,然後 C1 串 C2 串到 C10,共40顆

C1頭 接 中間的 正極,C10 的尾 接 中間的負極

好拆,拆得很完整,就用 切蛋糕的塑膠刀 找縫插進去 慢慢 鋸開,走到一半就可以手掰開了

膠是軟的,也很好清除,但要一開始要直接掰開 很難

燈殼 是有卡榫的,若有修好,可以直接裝回去,不用膠,維修好事

拆掉 燈板,後方的 驅動板,裡面的外部交流電的2條接線,空間小,難解焊

看起來 沒什麼問題,電容是 100v,100uf

麥拉 是 334J400V

忘了 下面黃色方方的那個叫什麼,MKP 0.22uf,275/310 VAC

右邊 黑色那個 叫什麼?

1.) GK ABS10 整流器

2.) JW1967C

3.) ES2J

ABS10整流,量 正負 是有電壓,約 129~130V,但 量輸出到 燈板的 終端(上方) 正負極,量不到電壓

SMD 154,沒解下,板上量,不到150K,電阻值 慢慢升 到 90K左右 就不動了? 這是正常的嗎?

SMD 203(? 是看203還是E02?),沒解下,板上量,19.9K,看成203的話,就差不多合 20K值

ES2J,不知道怎麼確定好壞?

JW1967C,找不到 腳位的資料耶...... 卡在這裡,只有找到 功能圖

照片中,標藍色的線是 量導通的狀態,所以 ABS10整流 正極 到 燈板正極 的路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吧????

所以看起來是 燈板負極端 往回 JW1967C 那邊 有問題吧????

网友A:
C1 外觀看起來不是有裂痕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 外觀看起來不是有裂痕了嗎?

C1 ? 有嗎?
我剛每顆有檢查了一下,沒有看到裂痕耶?

應該只是照片的品質

不過,中間驅動板的 正 負極,不是應該要 量得到 DC電壓?

网友:
是我老眼昏花嗎???

楼主:
喔,你說的是這個東西喔,哈哈哈

我還以為是在說 燈珠的C1,我來去看一下

後記:

剛仔細檢查了,那邊的皮沒裂,應該只是拍照的時候,手機的燈 反光

楼主:
哇,剛剛順便再檢查一下,才看到 電容的旁邊 有裂開耶

之前都是檢查 電容的頭頂 有沒有 凸頭

等等 來解下來 量看看 電容值了

後記:慘,量起來 沒問題,約98.XX uf,只是皮膜破了

還是要找問題了

楼主:
剛剛有找到 JW1967C 這顆IC 的資料了,真是難找

不過不太知道 要怎麼查修

放上來留個 記錄 讓之後的人參考了

JW1967

楼主:
引用 楼主:
剛剛有找到 JW1967C 這顆IC 的資料了,真是難找

不過不太知道 要怎麼查修

英文苦手,不知道 這 JW1967 是怎麼運作的?

目前只知道 一些情況

(1)請問,照片中的 A 物 是什麼? 印象中 好像 也是電容的樣子

但要怎麼 確定 好壞? 也沒 標號?

(2) SMD 154(R2),後來又量了一次,它是有「慢慢」的升到 150K Ω,這「慢慢的」好奇怪

(3) SMD 203(R3),量就是 一下就量出來 是 20K Ω

然後從 ABS10 整流後,經 203 過去 的VIN腳位,是量到 有壓降 到 80~90V

(4)
第1腳 接地 和 ABS10 和 第8腳的ISP 都是導通???

2R10(R1)(R1-1),查表是 2.1 Ω,但 2顆 並聯 量,是量出  1.3 Ω

第8腳的ISP,看說明,是在說「檢測 輸出電流」????

(5)
ABS10 整流,應該是好的,量正負 有電壓,約140V上下

大概 會的就是這些東西了.................

网友B:
建議
如果有LED測試儀(學姐有賣)
先測一下LED燈珠是不是好的
用LED測試儀測整串測比較準
如果LED燈珠都好的
再來檢查電源板
量電源板的電壓
要在有接LED燈板的情況下量,才會準的
沒接燈板通常會量不到輸出端的直流電
因為定電流的緣故

网友:
1. A 物 是電容  並且還是Y電容。EMI 干擾防制
   不短路 漏電 的話  在這就不礙事

2. 150K Ω  並在 100uF,不慢才是奇怪。
    明知板上量不對,量出奇異情況,卻不想拆下來驗證,這...才是奇怪的邏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
如果有LED測試儀(學姐有賣)
先測一下LED燈珠是不是好的

有去把 燈板 和 電源板 接上 量看看 電源板的 正負極輸出,還是沒量到 電壓

因為 沒有 LED測試儀

又 當時人就在事發當下,使用中 燈泡就突然 熄掉

拆開後,看到 燈珠的配置

是4顆 並聯 成 C組,C1串到C10

除非 剛好 某C組,四顆一起掛掉 造成 開路

又因為 猜想說 就算是 燈板有問題的話,那應該 電源板 的 正負極輸出 應該也是要量得到電壓吧

大大說到的 要接燈板 才能 電源板 的 正負極輸出量得到電壓,我也能 理解

只是人都會有懶性吧,哈哈哈

不然,我也因為懶性還在考慮 要不要 拆下另一顆白光的,拆開來 對比 量測 好的 和這顆壞的 有哪些地方 表現的不一樣

看了電源板的走線

ABS10整流器 的正極 出來,還蠻單純的走線,就到 輸出到燈板了

就是負極 出來後,哪裡 有問題吧,我猜想

燈板 上的燈珠,若沒 測試儀,就是用一般的方法測吧,不知道用多少 V,記得 三用電錶 直接測 也可以的吧???

差不多快 封印、封存了吧,我想我

在「慢慢的」看、研究 JW1967 的說明書,哈哈

网友A:
JW1967跟以下這幾顆驅動差不多
BP2831A / BP2832A / BP2865C / BP9833A / CS6583 / JW1992x / M8831~33 / MT7812

网友C:
看起來這個電路是提供 200mA 的定電流源,可以用 300 ohm 的電阻取代 LED  燈珠串,正常的話應該會在 300 ohm 電阻兩端量到 200mA x 300ohm = 60V 的直流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JW1967跟以下這幾顆驅動差不多
BP2831A / BP2832A / BP2865C / BP9833A / CS6583 / JW1992x / M8831~33 / M ...

太感謝你了,有找了 BP2831A 和 BP2832A 的簡中說明書 來對照

https://www.dianyuan.com/upload/community/2014/06/02/1401686813-86958.pdf

功能上 真的差不多,有比 啃 JW1967 的英文說明 還輕鬆多了

名詞 是有不同,但功能上 差不多,所以 啃過英文的後,再看 簡中 也變得 清晰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去把 燈板 和 電源板 接上 量看看 電源板的 正負極輸出,還是沒量到 電壓

因為 沒有 LED測試儀

單獨測燈珠的話,燈珠電壓有分 3V, 6V, 9V, ...
如果三用電表電壓不夠的話,好的燈珠也是不會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這個電路是提供 200mA 的定電流源,可以用 300 ohm 的電阻取代 LED  燈珠串,正常的話應該會在 300 o ...

嗯嗯,感謝你

那 電阻的瓦數 需要在意嗎? 我是有找到

(1)  1/4W 的 330 Ω 的電阻

(2) 1/2W的200 Ω(量測約198) 和 1/4W的100Ω(量約98),可串成 約 300 Ω (低一些)

用哪一種方式 比較好?

定電流的話,那我用 (1) 會在電阻2邊 量到約 66V(應該會 低一點)

(2)的話,會量到 比 60V低,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單獨測燈珠的話,燈珠電壓有分 3V, 6V, 9V, ...
如果三用電表電壓不夠的話,好的燈珠也是不會亮的... ...

我是有 可調電壓的 電供板,可以調 3V~20V,最大電流可供 2A

這個東西下去 測 燈珠,C1~C10,反正 是4顆一組 的C組

是從 調3V 開始測到 9V,還是9V開始?

碰一下,應該不會 測燒掉 燈珠吧?

--------------

後記:

剛從 3V開始 測,不會亮

6V,不會亮

9V,亮了

C1,4顆一組,亮了

C2,亮了

一直到C10,10組都有亮了

幹.....超亮的...................眼睛有4個光斑在那邊浮.......

燈板應該是沒問題的

電源板,也有 用 100Ω +200Ω 的電阻 當負載 下去測 正負極端,還是沒有電壓

网友:
照片上的驅動你的燈具應該可以使用
有需要的話付運費我可以寄一些給你
如果目標是想把你的驅動修好
那當我沒進來囉!

楼主:
目前先來整理一下

(1) 燈板 應該是沒問題,用9v下去點每一組燈珠,從C1 到 C10 都會亮,所以10組 應該是 電源板要給 90V 的電壓。

(2) 電源板 的 正負極 量不到電壓,給 300 Ω 的電阻 當負載 也是 量不到電壓。

(3) 電解電容 100V,100uf,拆下來量 也有量到 100uf

(4) CBB電容、麥拉電容 334j,400v,拆下量 也是 330nf (0.33uf)

(5) ABS10 整流 的 正 負極,量出 140V 會上升到 150V,155V

現在想一想,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壞掉? 給出太高電壓? 燈板 只要90V就可以了?

接下來看圖一,圖二

圖一

以ABS10整流 為分界,交流電的部份就是 黃色方框裡的部份

若把 電錶探針的 正紅針 固定在 ABS10整流 的 正極

負黑針 在圖一 的 各點紅圈處 都是  量 0V

而 紫圈處 量是 和 量ABS整流 的正負極 一樣的 電壓值,140V~155V

只有在 JW1967C 的 第4腳前 和 SMD 203 之間 是量出 約90V

到這裡 好像 還好

但下面 換一下 固定 負黑針 來量測

圖二

把 電錶的 負黑針 固定 在ABS整流 的負極

正紅針 在圖二 的各點藍圈處 就 量到 有 ABS10整流的正極的 電壓值? (這情況是不是怪怪的呀?)

紅圈處 就是 0V

只有在 JW1967C 的 第4腳前 和 SMD 203 之間 是量出 約60V

圖二這樣量測 怪怪的感覺 比 圖一 還明顯

還是只是因為我不懂 這電路板的邏輯

JW1967C 這顆IC,作電源管理???目前是消化到

SMD 203後接的 第4腳,是有 60V,應該算是有 工作電壓的吧?

第一腳 接地,也是接 ABS10的負極

第八腳ISP,好像是 測量電流用的,出來就是串了一組2顆的 SMD 2R10並聯 就接地,也是接 ABS10負極

第五、六腳,不知道是要作什麼的功能,看說明 是有看到 這兩隻腳 焊了 一片鍚,是用來 幫助 IC 散熱用的??

第二腳,設定 什麼電壓 用的? 說明書 上好像是說 有3種設定

接電阻值裡的電阻 是第一種

開路 是第二種,短路 是第三種? 所以這邊是 被設定 開路???

网友:
既然還有另一顆白燈正常使用中,那就基於維修的好奇心驅使,把它拆了作比對吧!根據IC的方塊圖,個別的方塊功能是接觸不到,最後一招,唯有更換IC 看看了。

网友:
JW1967C 眼熟,,應該要淘寶才買的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先來整理一下

(1) 燈板 應該是沒問題,用9v下去點每一組燈珠,從C1 到 C10 都會亮,所以10組 應該是  ...

JW1967C 的基本電路圖..
如果5/6腳(DRAIN) 和第一腳(GND) 量不到輸出... 可能要考慮是不是這顆IC壞了..

第八腳ISP: 你的第八支, 其是是第七支, 應該是設定輸出電流
第五、六腳: 輸出腳, 焊成一大片是增加面積, 可以散熱, 也增加耐受電流
第二腳: 應該是設定輸出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JW1967C 的基本電路圖..
如果5/6腳(DRAIN) 和第一腳(GND) 量不到輸出... 可能要考慮是不是這顆IC壞了..

感謝你的指導

JW1967C 的基本電路圖..

我是有看板子 畫了 板子的電路圖,不知道 對不對,有錯 請指導一下

如果5/6腳(DRAIN) 和第一腳(GND) 量不到輸出... 可能要考慮是不是這顆IC壞了..

我有用 黑負探針 放在 ABS10 的負極,也就是 跟 JW1967C的第1腳接地 相通

用 紅正探針 放 5/6腳,卻有量到 電壓,是和 ABS10 的正極 相同的電壓值

這,我是覺得很奇怪,因為看 板子的走線,那邊的區塊 是經過 了 E型電感 就和 接燈板的負極 相通了

不是應該是 相較 於 旁邊的正極 是低壓嗎?

怎麼會是 當我 黑負探針 放在 ABS10 的負極,在 接燈板的負極 和 接燈板的正極 是同電位?也就是 ABS10 的正極的電位

第八腳ISP: 你的第八支, 其是是第七支, 應該是設定輸出電流

圖上是寫 7 沒錯,我是習慣 8腳IC的叫那個位置是 第八腳,第7腳 是沒作出來

這是「設定」喔? 這不是 監測輸出電流 嗎? output currecnt sense

我再看了 constant current control (恆流控制???)這項說明

好像有了解了

V ref 是 ISP腳 的電壓

R sns 是 ISP腳 和 接地 之間 的電阻,也就是 2個 2R10 的並聯,電阻大小 控制 LED的電流 ?

I(電流) led = V ref / R sns

第五、六腳: 輸出腳, 焊成一大片是增加面積, 可以散熱, 也增加耐受電流

第二腳: 應該是設定輸出電壓

我看英文說明,是不知道 Vo 是什麼意思,Vo_ovp ?

只看懂,在 第2腳上,可以設定 3種

(1)接 470K~620K Ω 是  70V

(2)不接,空腳,是 120V

(3)短路 (接 接地?) 是 180V

我是有在猜是不是「過壓保護」,超過 上限70V、120V、180V 就啟動保護

所以,這板子的設定 是 第2種的嗎?

另外,我是有回頭來想,ABS10 整流 是不是壞了? 140~155V 的電壓

交流的電路 也蠻簡的,這樣就可 作到 AC100V~230V 的轉換喔?

工字電感 和 ABS10整流 不知道是不是 兩個之中 有問題?

0.22uf 並聯的,也算好拆來量

楼主:
剛又看了一遍英文說明

還真的沒看到 Vo 這是什麼定義,只能先 暫定是 指 V_out,電壓輸出,什麼的電壓不知道

OVP 應該就是 Over Voltage Protection,應該就是 過電壓保護

這應該是常看到的詞,電腦的電源供應器 都會提到,OVP 過電壓保護,OCP 過電流保護

一時沒想到

LED open protection

LED (開路??) 保護,還是 (打開??) LED保護

the OVP threshold (Vo_ovp) is  set by the OVP pin.

when Vo is higher than Vo_ovp, LED open protection is triggered and the chip stops switching for 800ms.
當 Vo 電壓 比 Vo_ovp電壓 高,就 觸發 LED open protection 保護 和 晶片 停止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Vo_ovp design guide.

如果 假設 這個板子 的 OVP pin,也就是 第2腳,看起來是設定 開路,也就是第2種,120V = Vo_ovp

如果 Vo 是指 dcstudio大 說的 第5/6腳的輸出腳的電壓,那我前面說 測到的 140~155V,就超過了120V,觸發保護

那就是 要回去看 ABS10整流 和 工字電感 的電壓有沒有問題 了?

工字電感 上 不知道那個 是不是寫 125,是指電壓值嗎?

被擋住了,要拆下來看 是不是 寫 125

所以 這個燈泡 可用 AC100~230V, 都是因為 這個工字電感 先把AC100~230V 降壓到 AC125V ??? 然後 再由 ABS10 整流成 DC ?

看來,我這篇 快到尾聲了? 也許還是封存????

補充內容 (2023-2-5 06:53 AM):
工字電感 上的 125,應該不是電壓值,是耐溫,剛查了規格,我誤會了....
這就麻煩了,我沒有可以測電感的工具....

補充內容 (2023-2-5 06:56 AM):
這電感 串聯 這電路,我是不是可以 直接拿掉 用看看?
就是只留 0.22的電容 並聯,就接 AC110V 去看看 ABS10整流 會出多少 正負電壓值 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指導

JW1967C 的基本電路圖..

牛沒認真去對電路, 所以沒能回答您晝出來的電路是不是對的...

Q: 用 紅正探針 放 5/6腳,卻有量到 電壓,是和 ABS10 的正極 相同的電壓值
A: 因為有一顆R3(203)跨在ASB10(橋式整流)和DRAIN腳
除非電阻燒掉.. 要不然... 量到來自ASB10的電壓, 是很正常的!

PS:
E型電感 不就是一條纏繞的線?? 會導通, 是很正常的!
電感的存在.. 不是只有導通, RCL(電阻/電感/電容)的存在, 是產生振盪的!
這個... 牛在高職時學了三年... 到現在.. 還是不太會算!

Q: ABS10 整流 是不是壞了? 140~155V 的電壓
AV110V經過橋整, 原則上就是DC110V(實際值可能會再高一點點)

Q: 交流的電路 也蠻簡的,這樣就可 作到 AC100V~230V 的轉換喔?
A: AC110V要轉成AC220V, 只要用倍壓電路即可達成!
可以找找論壇內的倍壓電路
但AC110V經過橋式整流後, 變成DC220V... 那就怪怪了!

PPS:
你確定JW1967C的第二支腳是空接??
看起來比較像JW1967C下有銅箔和第一腳共地...

修東西時,
很多東西是不能在板子上量的!
也有更多時候.. 細節是藏在看不到的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沒認真去對電路, 所以沒能回答您晝出來的電路是不是對的...

Q: 用 紅正探針 放 5/6腳,卻有量到 電壓 ...

Q: 用 紅正探針 放 5/6腳,卻有量到 電壓,是和 ABS10 的正極 相同的電壓值
A: 因為有一顆R3(203)跨在ASB10(橋式整流)和DRAIN腳

喔,我以為 R3(203) 這電阻,只是把 ASB10的正極 電壓 壓降 到 約 60V 的電壓 給 第四腳 的JW1967工作電壓

除非電阻燒掉.. 要不然... 量到來自ASB10的電壓, 是很正常的!

PS:
E型電感 不就是一條纏繞的線?? 會導通, 是很正常的!
電感的存在.. 不是只有導通, RCL(電阻/電感/電容)的存在, 是產生振盪的!
這個... 牛在高職時學了三年... 到現在.. 還是不太會算!

這板子上 的E型電感 和工字電感,在我 摸索這電路時,都是 導通態

是有查過 電感 是什麼,在這次經驗 之前 我是對 電感 認識的很少很少,大概 只知道 會把 E型電感這個形狀的東西 叫成 變壓 的零件

是大概知道 變壓 的那個零件,分一次側 和二次側,有2組線圈

但這板子上 的E型電感 好像也只有一組 線圈的樣子,所以才是兩邊 導通態,對吧?

所以完全 不知道 工字電感,所以這篇的第一篇,我是不知道這個東西是叫什麼

工字電感 應該是只有 一組線圈的吧???

2隻 腳,就是 一進一出,繞在 一支中心棒,中心棒不跟 以外的東西有導通,我的理解 對嗎?

我是有在YT上看到 用 三用電錶(沒有電感檔),串 1 Ω電阻 和 負載,量測 通過 電阻 和 電感 上的壓降

再用 公式 去推算 電感的值,但是是有看到 下方有人留言說到 誤差太大了,只能用在 大值的電感

Q: ABS10 整流 是不是壞了? 140~155V 的電壓
AV110V經過橋整, 原則上就是DC110V(實際值可能會再高一點點)

我是印象中,橋整,交流 多少電壓 整流後 就是多少 直流電壓

那 這 AC110V,經過 工字電感 後,進到 ABS10 出來,不是應該是 差不多 DC 110V,會高出到 140V~155V 這麼高喔?

Q: 交流的電路 也蠻簡的,這樣就可 作到 AC100V~230V 的轉換喔?
A: AC110V要轉成AC220V, 只要用倍壓電路即可達成!
可以找找論壇內的倍壓電路

您說的 是像 有一種 把 市電110V 轉成 220V 的變壓插座吧

抱歉,我沒說清楚,我是說 這個燈泡 它是 可以吃 AC100~240V(我回頭確認看了一下標示)

所以若 我畫的2張 電路圖,都正確的話

以ABS10整流 為界,分成 2部分,第二張圖,它的交流電路 就只有 串 工字電感 和 並 0.22電容

我本來以為 吃 AC100~240V的原因,是工字電感 是用來 壓降到 120V以下,才再給 後方的ABS10整流成 DC

那這工字電感 是導通態的話,就是只是用來 濾波 的嗎?

照第二張圖,我是可以 拿掉 工字電感,直接給 ABS10 交流電 AC110 或 AC220V,可以嗎?

看 ABS10 會是輸出 是不是 DC110V (140V?),給AC220V 會輸出 DC220V( 高一點???)

但AC110V經過橋式整流後, 變成DC220V... 那就怪怪了!

PPS:
你確定JW1967C的第二支腳是空接??
看起來比較像JW1967C下有銅箔和第一腳共地...

應該是 空接,我有量過 第1腳 接地 和 第2腳 不是導通態

我是有把 第2腳 和 掃過整個板子的點,電錶 都沒 叫

-------------------

是有想過 是不是 簡單暴力的 把 JW1976C 和 ABS10 直接換掉,也就不用 在那邊 啃JW1976C的英文說明

懷疑誰 就換誰,那像我這麼弱,這麼簡單的電路,搞這麼久,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Q: 用 紅正探針 放 5/6腳,卻有量到 電壓,是和 ABS10 的正極 相同的電壓值
A: 因為有一顆R3(203)跨在AS ...

Q: 那 這 AC110V,經過 工字電感 後,進到 ABS10 出來,不是應該是 差不多 DC 110V,會高出到 140V~155V 這麼高喔?
A: AC110V*1.414=DC155V(峰值)

Q: 我是可以 拿掉 工字電感,直接給 ABS10 交流電 AC110 或 AC220V,可以嗎?
A: 牛在想.. 那個電源輸入端的電感, 應該是濾波用的.. 電慼基本上不會壞!

如果是單獨一顆橋整, 輸入端當然可以直接上AC110V.. 後面再接電容濾波..
如果橋整後面是有電壓的, 那麼就不太需要一直去想橋整有問題...
如果橋整有問題.. 橋整就直接燒掉了...

Q: OVP應該是 空接,我有量過 第1腳 接地 和 第2腳 不是導通態
A: 空接也可以當做是0V, 但一般來說... 好像不太會用空接來設計線路..

Screenshot 2023-02-05 at 17-47-04 卡關 Glolux LED 燈泡 16W 不會亮,拆解、維修 - .png
就當OVP是真的空接, 也有作用來看...
它的設定是輸出電壓超過120V時, 就會起保護.. 停上輸出..
所以... 您是不是都空接(沒接LED)在測板子?? 所以板子起保護, 所以不會有輸出??

在回覆您的問題的時候, 我也是在學習的!
但如果換成我來修這個板子.. 我會毫不考慮地.. 直接換掉JW1967C..
因為.. 除了電容/和JW1967C, 其它的東西都不太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Q: 那 這 AC110V,經過 工字電感 後,進到 ABS10 出來,不是應該是 差不多 DC 110V,會高出到 140V~155V  ...

Q: 那 這 AC110V,經過 工字電感 後,進到 ABS10 出來,不是應該是 差不多 DC 110V,會高出到 140V~155V 這麼高喔?
A: AC110V*1.414=DC155V(峰值)

Q: 我是可以 拿掉 工字電感,直接給 ABS10 交流電 AC110 或 AC220V,可以嗎?
A: 牛在想.. 那個電源輸入端的電感, 應該是濾波用的.. 電慼基本上不會壞!

如果是單獨一顆橋整, 輸入端當然可以直接上AC110V.. 後面再接電容濾波..
如果橋整後面是有電壓的, 那麼就不太需要一直去想橋整有問題...
如果橋整有問題.. 橋整就直接燒掉了...

Q: OVP應該是 空接,我有量過 第1腳 接地 和 第2腳 不是導通態
A: 空接也可以當做是0V, 但一般來說... 好像不太會用空接來設計線路..

就當OVP是真的空接, 也有作用來看...
它的設定是輸出電壓超過120V時, 就會起保護.. 停上輸出..
所以... 您是不是都空接(沒接LED)在測板子?? 所以板子起保護, 所以不會有輸出??

本來我的目光是在JW1976C這IC身上 它有沒有問題,是後來看 懂 OVP的說明後,才把目光 放在 ABS10整流IC 和 交流電路那邊

想說 是不是 哪邊 有問題 讓電壓 這麼高出 120V的設定 啟動了保護

是大多時候,是沒接 LED燈板去 查板子

但先前有 先進大大 提到 沒接負載 可能 板子會沒輸出電壓 量不到

所以是有 作過 用 先進大大提議 接 300 Ω的電阻 當負載 去測板子,和 把燈板接回去 測,兩種方式都還是 板子的正負極 沒電壓

在一開始 燈泡的問題 就是 不會亮,拆開燈罩後,印象中 我是有直接 量測 它 的正負極 是沒電壓的

才開始 拆燈板,拆後面的 電源板,那時雖然 沒去確定 燈板上的燈珠,但我的思維 那時就認為 是 電源板有問題

但 這篇討論 的中程,也還是 聽先進大大 去確認 燈板 有沒有問題

從3V 測到 9V,也是確定應該 每個C組 燈珠組 都沒問題,C1~C10的10組燈珠 串在一起 應該是 吃90V

我是沒有設備 能提供 90V的DC,所以 沒有去用90V 測 整個燈板,但有確認 過 每個C組之間 都沒開路

所以 我認為 燈板 應該是 沒問題

所以 電源板 有沒有接 負載(燈板),電源板 都是那樣 沒輸出電壓,只有在 ABS10整流 那邊才 量得到 電壓

在回覆您的問題的時候, 我也是在學習的!
但如果換成我來修這個板子.. 我會毫不考慮地.. 直接換掉JW1967C..
因為.. 除了電容/和JW1967C, 其它的東西都不太會壞..

喔,JW1967C 好像台灣找不太到買

不過,前面 benson1206大,有提供 說 跟 BP2831A / BP2832A / BP2865C / BP9833A / CS6583 / JW1992x / M8831~33 / MT7812

這些 IC 很像,我想 我會看看哪些 是可以代用的

之前因為 懶性,所以不太想拆 另一顆 好的白光燈 來比對,好好的東西 是不太想拆

現在 差不多要尾聲了,沒其他法子的話,大概會要考慮 拆那顆好的來看看,是不是要接燈板才會有電壓

沒接燈板的話,是不是沒電壓

我應該會先 買那顆 IC 來換看看,還是沒修起來的話,就只能拆好的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Q: 那 這 AC110V,經過 工字電感 後,進到 ABS10 出來,不是應該是 差不多 DC 110V,會高出到 140V~155V  ...

這部分有兩個方向可以查

1. 是不是燈板壞掉,所以啟動了驅動板的保護
會亮的燈珠,不代表是好的!
有時候,會亮只是假象..

2. 是不是驅動板壞掉,所以輸出端沒有電壓
這部分又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2A. 是不是哪個零件是看起來沒壞,但其實已經是壞掉的了
2B. 是不是壞掉的零件導致JW1967C沒有工作電壓,或是進入保護模式,又或者是JW1966C本身就壞了

原則上,就是Try Error,交叉比對問題!
有能對照的對照組,會更容易找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去把 燈板 和 電源板 接上 量看看 電源板的 正負極輸出,還是沒量到 電壓

因為 沒有 LED測試儀

led燈珠的故障狀況很多
用電錶二極體的檔位是可以篩出一部份的故障
但大電流才會發生的故障狀況卻完全無法偵測
現在led的電流有150mA、300mA的
電流增大,溫度造成led發生短路,進而造成電源板保護啟動
所以接上故障的led,量不到電源板有電壓,是理所當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指導

JW1967C 的基本電路圖..

110v 橋式全波整流出來的 AC 110v*1.414 = DC 155.54v
如果是整流後的直流電壓不穩
那就是大電容100u 100v要換掉了
換一顆試試吧
400v,容值60uf 以上的才夠穩定電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v 橋式全波整流出來的 AC 110v*1.414 = DC 155.54v
如果是整流後的直流電壓不穩
那就是大電容100u 100 ...

我有去買了一個 100uf,160v,耐熱105,的電容回來換了

結果 還是一樣 不會亮,新電容 量 約97uf

舊的約 98uf,雖然 是100v,但耐熱有到 130,所以先換回去了

JW1967c 的 第八腳,ISP腳,接出來 的2顆 2R10 (表2.1 Ω )並聯,也有拆一顆下來量,約2.4Ω

在板子上量 並聯,約 1.2 Ω

用公式驗算的話,也是 一樣的數值

不過,後來,我用另一台電錶量,ABS10整流 出來的電壓,是約 128V

之前量出 140V~155V,是因為 那一台電錶 沒電了......在我量交流電111V的時候發現 量出 上千V.....

換過電錶的電池後,再量 就正常了,也是在ABS10整流量出 128V

我想問一下,這板子上 ABS10整流IC,它輸出的電壓 128V,這是由什麼來決定(設定)的?

還是就是 這ABS10整流IC,就是給多少交流電(AC111V) 就是 給出 高一點的直流電(DC128V),後方的電路不會影響

JW1967C 這IC,台灣的網站賣場都找不到

本來是想找 其他IC代用,但 看了這些IC的說明書,發現 應該不能代用,因為 這些提供的 電壓都不夠

如果 假設 這燈板 10串,是用 90V的話

大概只能去 找 別人丟掉的同牌子規格的廢品 來換這顆JW1967C的IC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有去買了一個 100uf,160v,耐熱105,的電容回來換了

結果 還是一樣 不會亮,新電容 量 約97uf

有一顆 ES2J,這沒注意到,這個查了 也是叫 整流 二極體

整流二極體、整流橋
常見的整流二極體有,貼片M7、ES1J、ES2J、US1M、RS1M、T4、1N4007、1N4148等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news/bpy2e4j.html

ES2J,找不到買的話,有可以代用的嗎? 像是 1N4007 這樣外型的?

後記:剛在下面看到一個表,S2J可以用 1N5406代用嗎?
手邊是有 1N5408,1N4007,1N4001,只有1N5408有到 3A,1000v

https://zh.wikipedia.org/zh-tw/1N400x%E4%BA%8C%E6%9E%81%E7%AE%A1

我拆下來量,電錶 有個 二極體檔,單位 是 V

順向 是量 0.445V

逆向 是開路 吧,顯示OL

0.445V 是OK的嗎? 還是要量到 0.6V 才算是OK ?

https://www.digikey.tw/zh/products/detail/micro-commercial-co/ES2J-LTP/3774956

上面查到相關資料,電壓 - DC 逆向 (Vr) (最大值) 600 V

電流 - 平均整流 (Io) 2A

電壓 - 順向 (Vf) (最大值) @ If 1.7 V @ 2 A

電容值 @ Vr、頻率 15pF @ 4V、1MHz
這條 意思是,我用 電容檔,也能量到 電容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去買了一個 100uf,160v,耐熱105,的電容回來換了

結果 還是一樣 不會亮,新電容 量 約97uf

牛之前整個搞錯一件事!

JW1967C的5/6腳電壓 不是輸出! 而應該是輸入!
電壓應該是會應接了燈板後而變動!

你所量到的ABS10 DC128V, 應該是在ABS10後端還有電路時量到的!
如果把ABS10的+/-端 挑起來量, 量起來的電壓應該就不一樣了!

另外, 如果真的這樣就量到128V...
那麼... JW1967C進120V的保護, 也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去買了一個 100uf,160v,耐熱105,的電容回來換了

結果 還是一樣 不會亮,新電容 量 約97uf

回覆你的問題

ABS10整流IC,它輸出的電壓 128V,這是由什麼來決定(設定)的?

110v 橋式全波整流出來的 AC 110v*1.414 = DC 155.54v
這是在電容容值足夠的情況下會是穩定 155v
我沒用過耐壓不足的電容試過,所以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影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顆 ES2J,這沒注意到,這個查了 也是叫 整流 二極體

整流二極體、整流橋

你可以用lm317做一個簡易的恆流電路輸出200mA先驅動燈板試試,量一下燈板的驅動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之前整個搞錯一件事!

JW1967C的5/6腳電壓 不是輸出! 而應該是輸入!

JW1967C的5/6腳電壓 不是輸出! 而應該是輸入!

本來,我也覺得是 5/6腳 是 輸入,但你有提到 是輸出,所以 我也以這樣去思考

但,前幾天,我拆下 ES2J 量測時,後來要 裝回去卻不知道 本來正負的方向

還好之前在動工時,有記錄到 ES2J 的照片,仔細看,卻是這樣

我以為是 從 ABS10 的正極 過 ES2J 到 負極

結果是 ABS10 的正極 是接 ES2J的負極,所以 這樣方向 是開路的

電壓應該是會應接了燈板後而變動!

我現在都是 接著燈板 在上電 量測的了.....

你所量到的ABS10 DC128V, 應該是在ABS10後端還有電路時量到的!
如果把ABS10的+/-端 挑起來量, 量起來的電壓應該就不一樣了!

另外, 如果真的這樣就量到128V...
那麼... JW1967C進120V的保護, 也正常的吧??

我是這麼想,但為了驗証,我想到說明書寫的3種設定,若現在 第2腳 它是 開路 是第2的 120V限壓保護

那我 把它 設成 短路 的180V限壓保護,相較於 128V 或 155V,都在180V以下,所以我 把 第2腳 和 第1腳的接地 相接

結果,還是沒亮燈.....

大概 我要放棄了.................JW1967C 也是找不到買,無法了

网友E:
另外一顆好的拆開
我有後螺旋燈殼送你更換維修

楼主:
我一直看不懂,我畫的

這板子應該是 單層的 銅箔線路

紅色的區塊,是 ABS10整流出來 的高電位,正極

看起來 應該 算是直接 接到了 輸出燈板的 正極

其他 像是 並聯 154,電容100uf,cbb電容 344J

藍色的區塊,是 ABS10整流出來 的低電位,負極

接了 JW1967C 第一腳 接地

CBB電容 的負極

提供了 JW1967C 的第8腳ISP 的接地,中間 串了 一組2顆 2R10 的並聯

最後 就是 C2 的電容

再來,紫色的區塊,就是我一直不理解的 燈板的 負極

若以正常沒壞 會亮的話

這紫色的區塊,不是要 相較於 紅色區塊 是低電位,也就是說 若 紅色是 128V,那 紫色 不是要 0V,不然就是 40V,剛好是 燈板90V的電壓差

那紫色區塊 除了 C2的電容,除了 若 紫色區是 40V,那 這電容就合理了,紫色區40V 經C2電容 接 藍色區的ABS10

紫色區 接了 E型電感,3腳,橘色圈的

可是,現在的情況是

紅區 和 紫區 都是 同電位 128V,JW1967C的5/6腳出來的那區塊也是128V,只有藍區 是0V

加上 ES2J 不會讓 電壓直接從ABS10 過去(逆向電壓600V)  5/6腳出來的那區塊

那就只有2個可能,5/6腳 給出 128V,不然就是 E型電感 給來的128V

啊,對吼,我可以 把 5/6腳 挑起來 看看 是哪一種可能,寫著寫著 也在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一顆好的拆開
我有後螺旋燈殼送你更換維修

謝謝你

但 另一個好的 有在用,拆開 也不能換 過來 這顆吧??

另一顆拆開,作用 最多就是 相較 這顆壞的 用來觀察而已,最後也是要 裝回去使用

另一顆 我一直不想拆開來看,一是 我有點懶了,二來是 另一顆好的是白光,這顆壞掉的是黃光

我在想 應該 使用的 白光和黃光的燈珠電壓會是不同的吧,拆開來 是不知道 能不能 讓我判別。

這2點,所以我一直沒興趣去拆好的

這顆壞的,若真的是 JW1967C 是壞掉了,又買不到的話,我就放棄這顆了,封存 燈珠板

网友:
照片非必要請橫拍
---------------------------------
1. 懶癌末期  難 難 難

2. 以下給有需要並願意換的人 參考
前述有人 提過 BP2831A... 相容參考
JW1967C  電流偵測ISP 比較電壓 VREF = 200mV
BP2831A  電流偵測ISP 比較電壓 VREF = 400mV
以此例 BP2831A 代用時  原JW1967C  ISP   R1//R1-1  去除一個

3.  BP2831A Vcc 內有一ZD 17V  因此Vcc引入電阻 相較原JW1967C 酌情加大

4.

楼主:
這些IC真的難買,幾個拍賣網站上有些IC是找的找,雖然一顆幾塊錢而己,但都是要加上運費,不能面交

也不知道哪裡可以買得到可以單顆實體交易的,不然都不划算,一顆不到百元的燈泡

所以最後只好 晚上跑去 24小時的賣場 碰碰運氣 看有沒有 回收的可以撿

結果,真的就像是命運一樣的,回收箱裡只有唯一的一顆LED燈泡躺在最底面

本來以為是一到晚班就被清空到不小心留下這一顆的命運

但又想也許 根本就很少人會拿到賣場回收,更多是直接丟每天的回收車吧

特力屋 LED,詳細分解 有興趣的話,看看是不是再另發一篇吧?

16W F3000 1920LM

一拆開燈罩 就有刺鼻的味道

有看到 一顆燈珠有黑點

這燈板查線後,是 8顆一串,3串並聯,共24顆

這時有先上電,正負極 量得到12.9V的電壓,就停到12.9V

拆除燈板後,又量了一次,量到也是差不多 12.3V的電壓

燈尾殼 難拆,用破壞的

目視 大顆的電容 爆,旁邊小的電容 不知道,那味道就是這個吧

小顆的是 4.7uf,50v

大顆的,外皮我還要拼回去,好像是 100uf,80v 吧??

它用的是 PT4240A

腳位的位置跟 JW1967C 不一樣.....

總之,就把 那 大小 電容換一換看看情況吧

100uf,剛好可以用之前買的

本來 4.7uf 拆下來要量看看電容值,雖然 數值是沒什麼問題

但 外皮很脆 一碰就掉,結果全掉光,害我不知道 正負極是哪一邊了......

只好 隔天再去 買了 5顆 4.7uf的回來才試

本來是想說 這PT4240A的板子能不能代用

看了網路找的說明書,好像也是限流 200mV,跟 JW1967C 一樣

只是JW1967C的燈板是 40顆,10組成串,要90V

PT4240A的是 8顆成3串,24顆,9 X 8= 72V吧?

不知道電壓能不能用

先把PT4240A的燈板接上看看,它的燈板 一串不會亮,一串在閃,只有一串會亮

最後就把JW1967C的燈板 換上,終於看到它亮了

量了量正負極電壓,是85.2V,量電流也是 大概 0.2A

在 這幾個IC的說明書上,是有看到 好像是有在說 IC的 LED開路 和 LED短路 的機制

輸出電壓會一直上升,一直到 過電壓,IC 才作動 關閉

我想是不是 這些LED的板子,雖然燈板的使用電壓不同,但是板子會自行調整,所以都是可以 互相 替換用的吧?

雖然,不是把 JW1967C的板子修好,是用 換 板子的方法

但就只能這樣了

感謝大家的指教 和 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