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 充電型 MP3

楼主(2023-02-02):
東西之前是好的,但用沒幾次就一直放著所以外觀很新,送給有需要的人

1. 蘆洲附近自取
2. 之前有給我東西研究的網友優先
3. 對站上有貢獻者

网友:
差點看成唸佛機

网友A:
這種電池不知道哪裡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電池不知道哪裡找

  Nokia BL-5C 相容鋰電池, 電商一堆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okia BL-5C 相容鋰電池, 電商一堆耶!

我想找實體店買,因為過去買充電電池經驗都嘛樣子很不錯,用起來卻很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找實體店買,因為過去買充電電池經驗都嘛樣子很不錯,用起來卻很鳥~~

來  來  來  來我這邊那 我有
MP3播放器附的  我覺得都用不久  就大肚了
BL-5C電池一顆又沒多少錢  就不要要求品質了
ㄧ二顆在網站買不划算  運費?
就去一般有賣MP3的電器行買即可
要像以前手機用的BL-5C 應該很難買到了  因目前型式都以價格優先

楼主:
我機子上的電池還可以用,不用買,要的出聲!

网友:
小弟想索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來  來  來  來我這邊那 我有
MP3播放器附的  我覺得都用不久  就大肚了
BL-5C電池一顆又沒多少錢  就不 ...

一顆買起來好像要一百多,你電器行比較大間喔,因為我碰過的店家規模都很小,不可能買這個~

不過您提到關鍵,賣MP3的店家或許有賣電池~~{n_148:}

楼主:
bluse 私訊我聯絡取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顆買起來好像要一百多,你電器行比較大間喔,因為我碰過的店家規模都很小,不可能買這個~

不過您提到 ...

不是小弟電器行比較大間 而是比較鄉下
因一般做田的都有一些年齡了 買MP3播放器一邊做一邊聽 比較不會無聊
a471大 BL-5C 需要幾顆密我 寄給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小弟電器行比較大間 而是比較鄉下
因一般做田的都有一些年齡了 買MP3播放器一邊做一邊聽 比較不會無 ...

哇塞~~~~~你電池自由了{n_168:}

我家是老媽愛聽歌,從前她用機械調台的收音機,有時候聽這個頻道,有時候聽那個頻道,機械的
要調來調去。於是我就在大賣場買了一個台灣拿對岸的來賣那種~~數位收音機+mp3的收音機給她

後來用久了電池會鼓包也不知道去哪找電池,本想拿手機電池來改造咧.....

那我就跟您買幾顆來用用~~這產品有個缺點,USB插座是Mini~usb的,跟台灣常見的M~usb不同,
用久了容易插壞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哇塞~~~~~你電池自由了

我家是老媽愛聽歌,從前她用機械調台的收音機,有時候聽這個頻道,有 ...

如果電池有兩顆以上,買個萬能充,直接將電池充滿,沒電更換電池就好,使用上更方便。

网友E:
現在很少有換電池的手機
直接買專門BL-5C充電器就好
有些萬能充有夠難調角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電池有兩顆以上,買個萬能充,直接將電池充滿,沒電更換電池就好,使用上更方便。 ...

可是拔掉電池會讓記憶跑掉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現在很少有換電池的手機
直接買專門BL-5C充電器就好
有些萬能充有夠難調角度的 ...

這種給數位收音機用的電池拔掉後記憶的電台會消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是拔掉電池會讓記憶跑掉說~~~

要更換電池時,外接電源插著啊!
或者拆開看看,記憶電池是否沒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塞~~~~~你電池自由了

我家是老媽愛聽歌,從前她用機械調台的收音機,有時候聽這個頻道,有 ...

用舊手機就可以。手機可播放mp3,也能安裝 收音機app。
我家老人每天起床都要聽收音機,梳洗打扮。
古老的(可能有30年以上)收音機壞掉之後,就想買新機來用,問我可買哪一種。

我就隨便下載一個app給她測試,就通過考驗。
現在都是用手機聽 拉機歐(radio)。聽音樂或是佛音就用youtube。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更換電池時,外接電源插著啊!
或者拆開看看,記憶電池是否沒電了? ...

MP3播放器 沒記憶電池
外接電源插座 換電池是可以的
如果外插電源能過電 就直接插著充電就好 何必換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塞~~~~~你電池自由了

我家是老媽愛聽歌,從前她用機械調台的收音機,有時候聽這個頻道,有 ...

PM給我
姓名地址電話

网友:
感恩路易ˋ斯大大,裡面記憶卡32M剛好可以裝這段,希望練起來後可以初一十五迴向給祖先!{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