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燈具] 是什麼元件影響LED驅動的AC輸入範圍呢? (寬電壓/窄電壓)

楼主(2023-02-03):
這兩天在看前輩這篇文章的時候:

請問寬電壓的燈泡可以用可控硅(矽)調光原理

上篇文章裡面有一張圖,提到這個產品 AC電壓的範圍是 180-260V

這是另外一個產品,提到 AC電壓輸入的範圍是 85-265V

想到一件事情...
主要是哪個元件決定它是屬於 85-265V 還是 180-260V 呢?
設計成比較窄的電壓範圍有助於簡化線路或是提升效率嗎?

网友A:
上一張圖 窄域電壓  AC整流後是一個金屬薄膜電容容量小 相比張圖全域電壓使用電解電容它的容量高的很多

因為牽扯著 PFC 控制  PFC電路需要將整流弦波電壓 盡可能全周吃到電流  盡可能電壓電流相位一致
所以電路會監測弦波電壓相位角  窄域全域不限制時無法分辨電壓相位角
所以它說 如需110V可訂做 ... 這是指監測弦波電壓相位角 這是電阻分壓比例重調

整流器後緊接電容量大  PFC電路失去意義

网友:
對岸生產的LED燈,把我舊思維都推翻了,
內文有提到led壓降18V,串聯12個220v,110V點不亮,改串聯6個加並聯就亮,
http://dianlua.com/010
大家參考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張圖 窄域電壓  AC整流後是一個金屬薄膜電容容量小 相比張圖全域電壓使用電解電容它的容量高的很多

因 ...

多謝 SIMON1016 指點...
還有謝謝樓上 xyz013 提供的文章連結,好驚人的 1 元包郵 (重點誤)

网友:
通常我會把串連的led少幾個,這樣就能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