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牌電子鍋液晶偏光片更換 [請益]

楼主(2023-02-03):
故障現象:液晶顯示不清,偏光反光板老化.

網購上下偏光板:上偏光+下偏光含銀底 2片裝.
賣家貼心在偏光片保護膜印直線表示角度跟背膠面.
下圖遮住賣家資訊的白底綠框是示意圖,紅框是我裁切示意圖.
因裁切失敗所以用小畫家作圖,沒拍裁切後的偏光片.

更換後液晶螢幕綠綠的,顯示不清楚.

詢問賣家,他回覆說需要轉45度裁切.
想請教一下痞酷前輩,
這是偏光板裁切角度問題嗎?上下一起換不是只要注意差90度就好.
接下來是不是,只要把上偏光板再拆掉,用未裁切的上偏光版轉到最亮的角度,再重新裁切就好?
這液晶顯示是焊接接腳的,我已經解焊兩次了,不想再動烙鐵了.

另外請教,第一張圖紅圈中的接頭卡榫在哪? 拆不下來,不敢硬拔

网友:
就小弟ˊ知道的~偏光膜確實有角度問題不一定都是90度也有45度135度的
小弟安裝方法是要裁切之前先直接在顯示器上對角度~(旋轉偏光片)
銀色為底部貼好~然後將另一片(上部)偏光片放在顯示器上面~
這時記得通電~讓螢幕能夠顯示出字體~再選轉上部的偏光膜角度~
使其字體為最清晰的角度~做上記號再裁切貼上~
以上是小弟不專業的方法~網路有很多教學~可以參考唷!

至於接頭如何拆~小弟也不知道~再請教其他前輩了~
猜想在左右兩側

网友:
更換後液晶螢幕綠綠的,顯示不清楚-->角度不對!
參考:https://bbs.pigoo.com/thread-85531-1-1.html

网友:
Q:"上下一起換只要注意差90度就好? "
Ans: 正確,
最有可能的是,他賣出的偏光膜不是相差90度
而是相差45度!

重貼上層偏光膜,旋轉至最亮角度即可,

楼主:
購買的偏光片,左邊是含銀反光的偏光板,右邊是上偏光,都有印刷一條直線(角度線?)跟此面有背膠.

轉到兩線平行最透光,一開始就是這樣裁,但貼上去卻是黑的(反向),想不通.

先不換下偏光片,用上偏光去調角度,45度最清楚,貼上去有比較清楚,還是偏暗.

賣家建議,上下偏光都轉45度,按"賣家建議"操作後再來更新.

楼主:
終於更換成功,自覺應該不會犯這低級的錯誤,搞錯角度,但按賣家建議轉ˋ45度裁切確實正常了.
感謝大家協助.